这个电路用陶瓷电容和用薄膜电容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10-21):
这个电路的电容用陶瓷电容和用薄膜电容有什么区别:

网友:
没看明白干什么用的,但薄膜电容和瓷介电容有区别

网友:
模拟滤波吧,别用陶瓷电容

网友:
材质不同,适合工作频率区间不同

网友:
没区别,对于AD来说是低频的,两种电容没区别

网友:
看你电路是什么用途了,比如是音频滤波类的,使用陶瓷电容没有问题
但如果是像图中那样AD测量的话,尤其是精度要求较高的,就需要使用
薄膜电容,这种电容正切损耗角小,简单说就是内阻高,泄露小,容值稳定
能保证输出信号的正确性。

网友:
主要是看性能要求了,能薄膜就尽量薄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