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程序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怎么理解?

楼主(2020-10-21):
各位大拿,新手刚学

对时钟里面这段话不是很理解,能帮忙想象的分析一下吗?大概意思是“使能HSE,并等待HSE 稳定”但没理解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网友A:
这句话,只有使能的意思。还没有等待稳定的状态判定。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do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StartUpCounter++;
  } while((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只有使能的意思。还没有等待稳定的状态判定。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 Wait ...

怎么理解这些内容呢?刚学不久,望赐教

网友:
标题“时钟程序理解 ”不合格,警告1次。警告2次将被系统自动冻结账号一星期。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理解这些内容呢?刚学不久,望赐教

看手册,看这个寄存器对应bit功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