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的USB做数据采集,HID和虚拟串口,怎么选?

楼主(2020-10-21):
因为用CUBEMX产生代码,2种从STM32的角度好像难度不高,HID稍微麻烦一点。

从使用的角度,大家怎么看呢?虚拟串口只能用ST的驱动吗?上面有他们的名字。

网友:
要是我就用8脚的CH340,省事

网友:
hid的是免驱,应该会稳定很多

网友:
HID速度受限

网友A:
HID最大的优势就是简单快速,做过采集器100HZ的更新率 ,应该可以做更高,一包数据64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D最大的优势就是简单快速,做过采集器100HZ的更新率 ,应该可以做更高,一包数据64字节。 ...

需要专门写驱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D最大的优势就是简单快速,做过采集器100HZ的更新率 ,应该可以做更高,一包数据64字节。 ...

PC上的软件使用什么特殊的驱动吗,或做底层API的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专门写驱动吗?

不需要写驱动,插上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写驱动,插上就能用。

感觉各有利弊,

HID:
优点,设备管理器里面看起来更舒服,不需要设置COM号
缺点,只有调用自己的DLL才能操作。

虚拟串口:
优点,通用,方便客户二次开发和调试,比如串口工具,modbus poll之类一堆工具可用。
缺点,需要选择串口,设备名称也不好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各有利弊,

HID:

设备名称是可以改的。

网友:
驱动安装会非常痛苦.

网友:
用虚拟串口的话,原来串口上的上位机不用改就能用了,这个好

网友:
用的HID自定义设备,驱动更新一下inf文件。上位机用labview,做到120KByte没有问题。

网友:
HID 缺点是传输率不够快、需要自己写上位机程序调试,优点是不需要装驱动
虚拟串口 缺点是需要装个驱动程序,优点是传输率可以很高,有很多现成的上位机代码可用
都不够完美,看更能容忍哪些缺点

网友B(2021-01-08):
关键是虚拟串口的驱动在某些电脑上面很难安装上去,特别是精简版ghost的系统。
HID不要驱动,系统通用性好。

网友:
HID一包数据64字节是个硬伤。不方便

楼主:
其实STM32的话,直接用虚拟串口蛮方便的。最近使用的虚拟串口。

优点:win10甚至不需要安装驱动,上位机不管设置多少波特率都可以通信。

缺点:看上去不像自己做的设备,B格不够,COM号可能不固定。

网友C:
虚拟串口 Linux Mac不需要驱动,windows要装一下s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拟串口 Linux Mac不需要驱动,windows要装一下st的

实际上,win10也不用安装驱动了。

网友:
串口对非专业人士使用不方便,果断H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虚拟串口的驱动在某些电脑上面很难安装上去,特别是精简版ghost的系统。
HID不要驱动,系统通用性好 ...

win10的系统  CDC驱动 也没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