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图中这种天线母座对应哪种天线?

楼主(2020-10-21):
请教大牛:图中这种天线母座对应哪种天线?

我的蓝牙开发板和WIFI模块都是这种天线座,与IPEX的长得不一样,IPEX中间是根针,市面上天线连接线大都是IPEX接口。但我这种就很奇怪了,中间一个洞洞,商城上查到是村田的MM8130,但规格书上没有说天线那端的连接器长什么样。所以请教有经验的大神,最好给出网络链接,谢谢!

网友:
手机上用的

网友:
这是测试座,接测试头调试或校准用,不是用来接到天线的

网友:
楼上的对,测试用,一般开发板会用,

网友:
  上传一个类似给你看一下,上面说的对,这个作用是用来校准RF,测试RF的。

楼主:
谢谢大家,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