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RY8310,想用来替代MP2359.

楼主(2020-10-21):
DATASHEET指标很高,输入电压是4-30V,同步整流比2359少用一个肖特基,但作为技术文档的细节却缺失很多,比如:

EN和FB吸收电流是多大?
自举电容怎么计算,推荐的容量是多少?
FB反馈电路上臂的补偿电容是多大,计算依据是什么,推荐值是多少?

有没有坑,大家说一下,谢谢。

楼主:
看来这颗DCDC用的人很少

楼主:
结个贴,性能还是不错的,今天板子做回来测试下,一般效率都在92%以上,纹波大致20MV+,测试电压最高到28.5V,电流测到0.8A,标称的30V没敢,毕竟板子上还有一堆其他零件。

网友A:
有使用过,而且也放进新产品中,楼主测试有什么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使用过,而且也放进新产品中,楼主测试有什么坑的吗

没有,只是简单测试,也可能测试不全面,有坑请提示一下,免得踏雷,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只是简单测试,也可能测试不全面,有坑请提示一下,免得踏雷,谢谢。 ...

除了静态电流有点大之外,其他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静态电流有点大之外,其他都还好

这倒是没测试,因为不是用在低功耗场合,谢谢提醒!

网友B:
感觉异步DCDC皮厚点

网友:
这片子看起来性价比高,我公司用的lt8614便宜多了,当然性能也差点

网友:
这个和 MT3608 输入电压高一些,少个硝基特,还不错

网友C:
“Regulated Feedback Voltage TA = 25°C, 4V≤VIN ≤18V 0.791 0.807 0.823 V”  FB的值典型值为0.807V,输入VIN在最低4V ,最高18V,为什么输入最高电压没到30V?

网友:
MP2359体积小,挺好用的,貌似停产了.
某商城MPS器件好像全部下架了,哪里能买到正品,或者国内有好的替代型号,给推荐一下.

网友:
MP2459 TSOT23-6  0.5A  55V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异步DCDC皮厚点

确实,但即使异步很多国产DCDC相比国外的也都容易一摸死或烙铁不接地就挂(大多数时候对地电压6V左右),SX1308就是

网友D(2020-12-14):
楼主多做电源拔插测试。你会有惊喜。

网友:
老老实实的使用MP2359吧   甚至现在34063照样有很大的市场    如同7805一样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多做电源拔插测试。你会有惊喜。

那样MP2359也是一样会烧芯片的,很多瞬态的东西总是很蹊跷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gulated Feedback Voltage TA = 25°C, 4V≤VIN ≤18V 0.791 0.807 0.823 V”  FB的值典型值为0.807V, ...

我理解这个指标是次要的吧,也就是说超过这个范围,Regulated Feedback Voltage 或者有微小的变化,我们应用输入电压一般没有那么宽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异步DCDC皮厚点

是的,同意,34063好像怎么都折腾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