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打印这个通过螺纹装配的雪糕,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楼主(2020-10-21):
两个文件我组成成一个次打印出来。 到时涂颜色。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4096041

网友A:
颜色别涂反了

网友:
螺纹如果配合困难的话,需要把冰淇淋稍微缩一点
不过光固化的机器应该够用

网友:
秀儿,是你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颜色别涂反了

你太顽皮了,哈哈,让我笑了半天

楼主:
文件下载:

将两个部件拼接在一起打印:

楼主:
半夜开始打印 :)

楼主:
打印出来了。精度非常高。很精美。

但却无法装配。原因是材料太脆,一用力拧,螺纹就损坏。

我使用固化机固化了6分钟(机器只有2,4,6三挡)。

楼主:
剪掉开头坏掉的牙,现在可以拧进去了,而且已经拧到尽头。

螺纹手感还相当好。

网友:
皮皮虾,是你吗?

网友:
合格的二楼

网友B:
问一下amo,你的打印机精度高么?我的打印机打2mm的边,打出来的有2.3mm,差了不少。所以我都不敢尝试打印螺纹的。

我看你描述你的机器液晶屏直接接触离型膜,我的是诺瓦的,彩色屏。我感觉我的机器中间有玻璃,我觉得可能是液晶屏与离型膜远了,导致精度不高。垂直面也不光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amo,你的打印机精度高么?我的打印机打2mm的边,打出来的有2.3mm,差了不少。所以我都不敢尝试打印 ...

不怕啊,反正螺母和螺丝是等比例的误差,装配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amo,你的打印机精度高么?我的打印机打2mm的边,打出来的有2.3mm,差了不少。所以我都不敢尝试打印 ...

如果打印出来的圆形,仍然非常标准,只是比例变了,就是曝光液晶屏的显示比例问题,问厂家如何修正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amo,你的打印机精度高么?我的打印机打2mm的边,打出来的有2.3mm,差了不少。所以我都不敢尝试打印 ...

先检查切片软件里面的屏幕尺寸是否和机器匹配。

网友:
我的软件没有那些设置,已经识别型号了。所以我猜应该不是这些参数的问题。

我感觉可能是液晶与离型膜远,而导致旁边不应该固化的一部分树脂多固化了一点而造成的不准。如果打印amo打印的小狐狸,估计就完全粘死不能动了,因为中间的缝隙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