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外部晶振无法起震,麻烦朋友们帮我看下!

楼主(2020-10-21):
芯片是STM32F103C8T6
板子是JLC SMT的,晶振参数是8M 20PF
电容是20pf

期间换过10pf电容,和插件的8M晶振。

网友:
你接在哪里呀。。。OSC32

网友:
这是搞笑的么,,RTC晶振的位置贴8M的

网友:
接错地方了

网友:
飞个线(还好就在边上)或者用内部的

网友:
接的时RTC的时钟管脚,cube配的是内部时钟?第5pin是主时钟输入。

楼主:
选择内部时钟,HSI那里有个红框,USB能工作,其他功能工作有异常,定时器,串口这些!

搞不好只能飞线了

网友:
接错了,osc32接的是32.768KHz的时钟,这是饿RTC提供时钟的。osc接的晶振才是主时钟。想想怎么飞线吧,或者用内部RC作为主时钟

网友:
每当我看到别人接错了线就抑制不住的幸灾乐祸

楼主:
说实话,真实低级错误啊。。。而且好像不是一次。

上午一开始USB没调通,我以为USB部分有问题,搞了半天,发下时钟不对,切换到内部时钟USB就正常了。

然后内部时钟其他功能又不对了。。现在只能飞线了。
浪费1天时间。。。。

网友:
刚开始不跑个LED吗?那么多空的引脚

网友:
我可以笑吗

网友:
以后注意一下,就行,多看看st的参考设计,多读读文档

网友:
楼主,我尽量憋住不笑

网友:
楼主   查找问题的过程中  学到的知识最多   时间没有白花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