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国产的AHT10湿度传感器,精度是不是很烂?

楼主(2020-10-21):
买了5个模块,与另外两款成品电子湿度计相比湿度值差了10%-15% (两款成品电子湿度计,只相差1%左右)
5个模块,自己都能相差10%
这货就这么烂,还是需要校准的?
SHT30,SHT20有人用过吗,准不准?

网友:
am2302也超烂

网友A:
固定漂移需要校准,随机抖动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漂移需要校准,随机抖动无解。

有推荐的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漂移需要校准,随机抖动无解。

能不能大致说一下校准办法?网上都搜不到

网友B:
SHT20准不准不知道,小批量用下来一致性很好。刚还考虑换AHT20...这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大致说一下校准办法?网上都搜不到

先验下线性度吧。然后等温标offset和斜率。这是最简单的

网友:
SHT30  好用 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T20准不准不知道,小批量用下来一致性很好。刚还考虑换AHT20...这下

SHT20 你们采购价格多少?
SHT30 似乎比SHT20 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验下线性度吧。然后等温标offset和斜率。这是最简单的

验湿度线性度就太麻烦了,主要是没设备。这应该传感器厂家做的事。

网友:
这个应该是完成回流焊或者焊接后需要水合的,尝试下按照手册的方法完成水合再测试。不过我看好多人都说SHT30比较香

网友:
SHT30 都这么便宜了,你还要用国产??

或用SHT10  ,久经考验,,据说高温下,SHT30不准,没有SHT10好,,所以工业应用,都还在用SHT10

网友(2021-11-07):
使用温度环境温度不高的话,可以考虑湿敏电阻型的,稳定性没得说,年漂移量3个点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