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同一段程序,新买的STM32F103C8T6下载速度变快了

楼主(2020-10-21):
以前买的STM32F103C8T6,用segger下载同一段程序的时间都是2.5s

用了四十多个批次了,都是2.5s,

上周买的一个批次,下载时间是1.9s,快了好多,是买到贴牌货了吗?

网友:
估计是莆田货

楼主:
板子功耗也变了。
原来27mA
现在24mA

楼主:
目前测试到的所有功能都是正常的。

网友:
莆田A货

网友:
板子画的真漂亮

楼主:
以前的,批次号948

楼主:
这次的,批次号025,字体有变化,字体变大。

网友A:
板子很漂亮,但是IC附近好像没有放VDD的去耦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次的,批次号025,字体有变化,字体变大。

看圆圈+E3的位置,还真可能买到高仿了。。。。。

网友:
泪滴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很漂亮,但是IC附近好像没有放VDD的去耦电容

放了。就是预留了烙铁维修补焊的空间,所以比较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圆圈+E3的位置,还真可能买到高仿了。。。。。

我从别的渠道又买了一批,看下是什么情况,如果都变快,功耗都变低,那就是原厂改设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从别的渠道又买了一批,看下是什么情况,如果都变快,功耗都变低,那就是原厂改设计了。

就算生产工艺提升,激光打标文件也不需要改动吧,比如圈圈+e3,呵呵

网友:
走线挺骚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次的,批次号025,字体有变化,字体变大。

注意看C8T6的字母“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生产工艺提升,激光打标文件也不需要改动吧,比如圈圈+e3,呵呵

我现在也觉得 假货的可能性大,已经从另一个渠道又买了500个,如果跟之前一样,那这批就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看C8T6的字母“T”

搜淘宝,STM32F103C8T6 确实有两种字体,T是不同的。

网友D:
恭喜你,楼主百分百中奖了,芯片表面打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你,楼主百分百中奖了,芯片表面打磨过的

放心,还没进贴片厂。

还好这次提前测样品了。

网友D:
好是不是专门写个帖子讲讲如何看芯片呀,这不难呀,表面打磨过的棱角尖锐,没打磨过的是均匀的磨砂,有圆角过度

网友:
楼主爆下渠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是不是专门写个帖子讲讲如何看芯片呀,这不难呀,表面打磨过的棱角尖锐,没打磨过的是均匀的磨砂,有圆角 ...

最近华强北出的STM32,都是国产XXX32白片买入直接打标卖,没有打磨这个步骤。

楼主:
华强北的货,淘宝,一直在合作的一家店。

网友D:
不吹牛得说,还没有哪个翻新芯片能逃过我的法眼,不需要放大镜,肉眼即可,以前干过ic,对封测熟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吹牛得说,还没有哪个翻新芯片能逃过我的法眼,不需要放大镜,肉眼即可,以前干过ic,对封测熟得很 ...

翻新的很好辨认

这个可不是翻新,可能是国产白片,直接打logo,而且字体跟正常版本的也没差别,辨认不了。

网友D:
我一直想写个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教程,但很担心砸了别人的饭碗,不敢下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近华强北出的STM32,都是国产XXX32白片买入直接打标卖,没有打磨这个步骤。 ...

这个赚钱,打个标直接就有100%的利润。
反正看不出来,货还被人抢购

网友D:
引用 楼主:
翻新的很好辨认

这个可不是翻新,可能是国产白片,直接打logo,而且字体跟正常版本的也没差别,辨认不了 ...

少年,你拿个体视显微镜仔细看看芯片表面与侧面纹路是否一致就知道了,我说了,逃不过我的法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赚钱,打个标直接就有100%的利润。
反正看不出来,货还被人抢购

白片出货4-5元,打磨+1毛钱。华强北的代购都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少年,你拿个体视显微镜仔细看看芯片表面与侧面纹路是否一致就知道了,我说了,逃不过我的法眼 ...

9L 10L有对比图,一样的。

网友D:
我不会试图说服你,你也使得这部分人有饭吃,提醒一点,打磨过的芯片内应力发生变化,对模拟指标产生单向影响,可靠性大幅度降低。其他的不多说

网友F:
右下角的芯片版本不一样,一个是2,一个是X,应该是工艺改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右下角的芯片版本不一样,一个是2,一个是X,应该是工艺改进了。

我翻了一下以前的旧芯片,也有X和2两种。

网友G:
感觉像是买到了正品,以前都是贴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华强北出的STM32,都是国产XXX32白片买入直接打标卖,没有打磨这个步骤。 ...

继MOS管假冒打磨泛滥成灾后,stm32感觉也要步其后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像是买到了正品,以前都是贴牌

是的,新买的这批激光刻印的效果看上去更好一些。

网友H:
这个真的很难说,我们现在在测试国产的....

确实可以说99%兼容,没特殊状况的话程序下载进去都能用

我测试了两家的,用STLINK都能在线调试,功能没太大问题...

而且功耗是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真的很难说,我们现在在测试国产的....

确实可以说99%兼容,没特殊状况的话程序下载进去都能用

两家是哪两家?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真的很难说,我们现在在测试国产的....

确实可以说99%兼容,没特殊状况的话程序下载进去都能用

同问,做好信息储备。

网友:
两片的激光打标方式不一样。
上面的片子,没有明显的水平扫描线。

网友I:
把XXX32打磨掉, 然后刻字成STM32XXX,     这个 XXX32是国产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家是哪两家?

看下论坛原来有人做过广告的....

还有个被封了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会试图说服你,你也使得这部分人有饭吃,提醒一点,打磨过的芯片内应力发生变化,对模拟指标产生单向影 ...

同一个芯片,不同时间、不同封装厂生产出来,外观有些差别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想写个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教程,但很担心砸了别人的饭碗,不敢下手

这些奸商, 要我我就写,可惜不我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想写个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教程,但很担心砸了别人的饭碗,不敢下手

署名为:轶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想写个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教程,但很担心砸了别人的饭碗,不敢下手

期待大侠给我们普及普及,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XXX32打磨掉, 然后刻字成STM32XXX,     这个 XXX32是国产具体什么型号?

BLM32 GD32之类的,随便去个什么商城搜一下STM32,都会被带出来。。。

网友:
45°和弧线同时存在…………

网友:
还好,不是运行速度变快了...

网友:
看片子背面,发个图,背面圆圈中,一般有封装国家的字样,有的是简写,这个地方不好打磨,此片虽丝印是中国的,背面应该有相应字样,不知道其它国产的其它厂家会不会有,知道的给说说

网友:
最近涨价了,当然性能也涨起来了

楼主:
从嘉立创又买了一批,MYS 032批次的,测试正常,下载速度跟之前一致,功耗也一致。

应该就是假货了。

网友:
以前了解仅仅是翻新的打磨标高型号的,真有假冒的,喝芝士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真的很难说,我们现在在测试国产的....

确实可以说99%兼容,没特殊状况的话程序下载进去都能用

哪两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署名为:轶名就行了。

这个来头有点大

网友J:
差点以为 改了制程   更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差点以为 改了制程   更快了

现在还不能100%确定第一批是假货。两批毕竟产地不同。我从在芯间又下单了500个,到货了再测试看看。

网友K:
还会有这么有意思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会有这么有意思的芯片

也很容易解释,
1.是国产那几家兼容厂商的货,比如GD32,BLM32,APM32,MM32,然后由同一个封装厂做的封装,白片出货,然后供应商打了STM32的标。
2.STM32改制程了,这个感觉不太可能。ST闲的蛋疼才会干这个事情。一个热销型号,除非有致命BUG,才会干这种事情。

网友:
二进制完全兼容了

网友:
淘宝哪家店,曝光下

网友:
这A货生意真好啊。

网友L:
我也认为st不太可能有改动,除非以前一直有2种存在

网友M:
引用 楼主:
也很容易解释,
1.是国产那几家兼容厂商的货,比如GD32,BLM32,APM32,MM32,然后由同一个封装厂做的封 ...

所有ARM芯片都是正规授权的,芯片里好几个ID可以读,有些ID是厂商相关,按照正规做法的话,应该ID不会冒其他厂家吧,读ID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认为st不太可能有改动,除非以前一直有2种存在

我从2015年开始一直在用这个芯片,一直有关注板子的功耗,因为我是通过功耗一致性来判断板子是否异常的。

2015年到现在,买了三十多个批次了,功耗从未变过。所以这批拿到手测试,就很轻易的发现功耗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M:
所有ARM芯片都是正规授权的,芯片里好几个ID可以读,有些ID是厂商相关,按照正规做法的话,应该ID不会冒 ...

这个芯片貌似没有,只有一个唯一id没啥用。

网友:
说明国产货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
用jlink 连上去,能看Mcu ID

网友:
那么说国货兼容性还可以哦,:)

网友:
目前老外收集的一点资料:
https://github.com/keirf/Greaseweazle/wiki/STM32-Fakes

1.Cannot program at 921600 baud. Success at 115200 baud.
2.Cannot start firmware from System Bootloader (Bootloader may not set the Reset SP?)
3.Debug registers return valid non-zero info (contravenes Erratum 2.3 of genuine parts)
4.Writing to backup registers, and then turning off the backup interface clock, seems to lock up parts of the chip: Future writes to certain registers hang forever with no exception or reset
5.I2C peripheral won't allow CR1_ACK to be set in the same write that sets CR1_PE
6.DMA peripheral generates spurious extra completion interrupts and is generally prone to lockup

楼主:
在芯间的,第三批500pcs,批次号MYS 036,测试完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真的很难说,我们现在在测试国产的....

确实可以说99%兼容,没特殊状况的话程序下载进去都能用

可否告知那两家,也想试试

网友N:
引用 网友H:
这个真的很难说,我们现在在测试国产的....

确实可以说99%兼容,没特殊状况的话程序下载进去都能用

能不能把那1%的情况说一下,我最近有个stm103的想换gd10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你也要看产地,你测试的两次都是马来西亚的产地,应该找中国产地的测试下 ...

没必要测了,右下角修订号是X,2018年前出货的都是X(也有小部分是2),那么意味着,制程没变工艺没变设计没变,而单片功耗却低了20mA,只可能是国产打标,国产新出的制程更先进,功耗更低,也对的上。

2019年 2020年 修订号 我买的几批,测试正常的,都是2,包括CHN 948,所以2020年不应该突然出现修订号为X的。2020年修订号出现X的,大概率是假货。

网友H:
引用 网友N:
能不能把那1%的情况说一下,我最近有个stm103的想换gd103的

官方给的差异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官方给的差异比较...

看了一下代码运行速度,兼容品居然大部分情况下比原装的还慢些?没有太明白为啥同样的代码执行代码方式是不一样的吗?那么到底优势在哪里呢?用系统时钟弥补吗?

网友:
哪个老手能说下。这些ST的产品,如何区分真假不,前些天103的,买了二个店的,二盘,客户单从外观就认为是假的。给退了

网友:
向楼主的细心做事方式学习,大部分人不去深究可能就曚混过去了。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BLM32 GD32之类的,随便去个什么商城搜一下STM32,都会被带出来。。。

这两个都是不能100%兼容的,从现在可以得到的信息航顺,中 科芯是兼容度最高的

网友P:
据说,“真”的F103C8T6 ,在非Debug模式下(正常运行),获取的device id和revision id的值都为0x0000(在STLINK烧录模式下,也是有返回值)

而那些型号:
GD32F103C8T6
CS32F103C8T6
APM32F103C8T6

Device ID 和  revision id 反而都有返回值。

https://github.com/stm32duino/Ar ... 1xx_hal.c#L418-L425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少年,你拿个体视显微镜仔细看看芯片表面与侧面纹路是否一致就知道了,我说了,逃不过我的法眼 ...

现在的假货不用打磨,直接晶圆封装,一次成型的

看表面和侧面纹路一致只适用那些打磨过的

网友:
是楼主以前使用的都是贴牌货,这次买到真货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据说,“真”的F103C8T6 ,在非Debug模式下(正常运行),获取的device id和revision id的值都为0x0000(在 ...

国产芯片的DEVICE ID也是一样的,不然你的烧录器识别到不同芯片就提示错误了。
仔细找一下两个温度传感器校准值之间的内容可能会有发现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国产芯片的DEVICE ID也是一样的,不然你的烧录器识别到不同芯片就提示错误了。
仔细找一下两个温度传感器 ...

你可能没仔细看上面说的。没错,ST原装的和仿制的,这个几种型号的DEVICE ID都是Device ID: 0x410,但是

ST的STM32F103C8T6在Normal Mode下,代码访问到DEVICE ID值为0x00,

而其他”仿制“的,却在Normal Mode下代码可以访问到值。

网友Q:
引用 网友P:
你可能没仔细看上面说的。没错,ST原装的和仿制的,这个几种型号的DEVICE ID都是Device ID: 0x410,但是

不知道你亲自试了没有?那里说了是勘误手册提到的bug来的,不知道后面的版本有没有修复,暂时没空去找板子验证。我试了手头的STM32F030是可以用软件读取,一级代理拿的货如果有假我也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知道你亲自试了没有?那里说了是勘误手册提到的bug来的,不知道后面的版本有没有修复,暂时没空去找板 ...

上面贴图,就是我手里二种STM32F103C8T6的测试结果。不敢肯定新的STM32F103C8T6是否修正了这个。 大家可以互相测试一下手头上的板子,数据多了,可以看看这种方法是否有效。

STM32F030确实没有这个“Bug”的。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国产芯片的DEVICE ID也是一样的,不然你的烧录器识别到不同芯片就提示错误了。
仔细找一下两个温度传感器 ...

芯片的ID有好几处地方的,如果好几处的ID都相同,真的低估了正规军的无耻,寄存器兼容还能理解,我还以为就算是凑IP好歹是正规ARM授权正向研发的,ID不能仿人家啊,这种货色要抵制。   确实估计只能从模拟上找了,AD校准值之类,如果不是特别注意仿造的话,校准值应该差别大。

网友R:
引用 网友P:
你可能没仔细看上面说的。没错,ST原装的和仿制的,这个几种型号的DEVICE ID都是Device ID: 0x410,但是

我手上STM32F103VCT6和STM32F103ZET6的芯片在SW调试模式下直接看数据DBGMCU_IDCODE(0xE004 2000)上的值都是0X10036414        ,DEV_ID是414不是410,芯片手册上说对于STM32F10x微控制器,设备编码为0x410。这是不是说明我的芯片不是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手上STM32F103VCT6和STM32F103ZET6的芯片在SW调试模式下直接看数据DBGMCU_IDCODE(0xE004 2000)上的值 ...

“真”的和”冒牌“的Devic id 都不会错的, SW调试模式应该都是对的。

device id 对应关系:
0x410 stm32f1xx medium-density
0x411 stm32f2xx
0x412 stm32f1xx low-density
0x413 stm32f405/407xx and stm32f415/417xx
0x414 stm32f1xx high-density
0x415 stm32l4xx
0x416 stm32l1xx medium-density
0x417 stm32l0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