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国产plc做的好的品牌有那些。

楼主(2020-10-21):
涉及到冶金~自动化等等行业的低端引用,一直使用的都是国外西门子~ab公司~施耐德等等歪果的低端plc,其实,引用场景也是简单转速控制,通过串口收集现场温度~湿度~压力~转速等等传感器数据,稍加处理之后送往hmi。
io口十个点之类即可,带以太网~三个串口这样的低配置plc,目前,形势(某种利益)驱使~客户提出需要国产化。
坛友们知道稳定性较高的国产plc品牌有那些,告诉一下。

网友:
台达的还不能用?

楼主:
弯弯的,不是纯国产。
主要原因,还是价格高,客户提出国产化,那么,弯弯的排除了。

楼主:
信捷PLC在国产plc中的兵器谱上面排行榜上名次多少?

网友:
以前用过信捷的PLC,楼主可以调研一下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
英威腾、汇川。。。

网友:
可以自制plc

网友:
信捷和汇川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带以太网~三个串口这样的低配置plc~~~~~这样的不能算低端了吧,如果有量的话,定制控制器,批量生产还差不多

网友:
我用国产只用信捷台达用不起

网友:
国产的做的能用有很多,做的好的没有,台达稍微好些

网友:
和利时还出pLC吗?

网友:
之前用过少量维控,有坏过一个,
海为不懂咋样。

网友(2020-11-22):
国产信捷比较出名

网友:
信捷用过不少,口牌还算不错

网友:
信捷  汇川  和利时

网友:
STC自制多好啊,纯国产还自有知识产权。

网友:
苏州汇川, 无锡信捷.

网友:
用STM32自制

楼主:
综合起来   信捷  汇川  和利时  优选

网友:
一直用汇川

网友A:
就没有人推荐步科吗?我们用了10年了,现场基本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没有人推荐步科吗?我们用了10年了,现场基本没出过什么问题。

步科的PLC其实就是之前凯迪恩自动化的,据说凯迪恩得人是从和利时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步科的PLC其实就是之前凯迪恩自动化的,据说凯迪恩得人是从和利时出来的 ...

嗯,步科收购的凯迪恩,凯迪恩最早是给西门子PLC做代工的,后来西门子不让代工了,没办法才自己做的PLC。

网友C:
深度用过汇川,印象还是挺好的,问题是国产PLC里面汇川的中高端产品也不便宜噢

网友:
用过台达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深度用过汇川,印象还是挺好的,问题是国产PLC里面汇川的中高端产品也不便宜噢 ...

AM600好像是这款听说报价在一万多不知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