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如何編程將數據寫到閃存 (程序儲存空間 Flash) ?

楼主(2020-10-21):
請教各位大神:

ARDUINO 編程上有一個很好用的 PROGMEM,它可以將本來應該寫到【动态内存】的常量,改寫入【程序儲存空間】,以達到節約【动态内存】空間的目地。

例:const char str1[] PROGMEM = "Hi,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a bit ................................................................. about myself.\n"

請問 STM32 有沒有類似的作法可使用?
如果有,要引用哪個庫?

謝謝。

网友A:
变量比较少并且不是频繁写入的话,直接用一个扇区得了
变量比较多并且频繁写入的话,就要用Flash模拟EEPROM了

AN2594 EEPROM emulation in STM32F10x microcontroll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量比较少并且不是频繁写入的话,直接用一个扇区得了
变量比较多并且频繁写入的话,就要用Flash模拟EEPROM ...

謝謝大神。

小弟主要的目的是實現下面這篇文章的內容:

https://blog.csdn.net/sdlgq/article/details/88720706

网友B:
在 STM32 平台上,Arduino 这个 PROGMEM 宏定义的内容是空的吧
全局变量加上 const 修饰符就是 RO-data 类型的数据了,只存储于 Flash 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STM32 平台上,Arduino 这个 PROGMEM 宏定义的内容是空的吧
全局变量加上 const 修饰符就是 RO-data 类 ...

拜謝大神熱心回覆。

小弟剛翻到一篇文件,洋人是這麼寫著:

PROGMEM is only needed on AVR because the AVR has separate program memory and data memory spaces. On STM32, there is no need for PROGMEM because the memory space is unified.

Declare the memory you wish to be placed only in flash as static const and the linker will place it only in flash. No special macro is needed to read the memory address in STM32 flash.

Your macro will work but does not place the allocation only in flash - the c startup will end up duplicating the memory in RAM.

https://community.particle.io/t/ ... r-pgmspace-h/2269/4   (出處)

所以,似乎看來是不需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神。

小弟主要的目的是實現下面這篇文章的內容:

只存常量,不需要动态修改的话,直接用const关键字修饰就行了,访问的时候跟普通变量一样,不需要特殊处理
const char str1[] = "Hi,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a bit ................................................................. about myself.\n"

char a= str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