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生成我自己的3D头颅

楼主(2020-10-22):
无意发现 Photon Mono 的软件有头颅生成功能。 需要提供正面与两张侧面照片:

于是,我使用手机的前摄像头,自拍了三张照片。

可能由于拍摄角度不是十分标准, 连我都认不出自己了。

明天让家人帮我重新拍摄。 如果能成功, 估计会是一个很好玩的功能。

以后失业了,能否到街边摆个小摊?

楼主:
有没有更专业的3d头颅生成方法?

网友:
iphone12 pro上面的激光雷达

网友:
有三维扫描仪的

网友A:
这玩意用CT扫描后重建效果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用CT扫描后重建效果最好

哈哈哈,你这才是真头颅

网友B:
一般人怎么弄到自己的CT扫描头颅数据?

网友:
记得之前一个贴打印鵞,给她性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人怎么弄到自己的CT扫描头颅数据?

找熟人 ,一般人拿来也没有用啊

网友C:
站长替光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站长替光头了?

生成的头像都是没有头发、眉毛的。

网友:
更专业的方法可以用下面的插件,也是用很多张照片来建模的
https://keentools.io/products/facebuilder-for-blender

网友:
大法的手机装有一个叫"3D大师"的东西,不知道其他手机能否用
打开后用手机对着物体周边扫描,里面生成一个模型,还带贴图的,但不知道哪个模型能不能导出

网友:
如果很逼真那人脸识别还安全?

网友:
有点像哦

网友D(2021-01-14):
引用 楼主:
生成的头像都是没有头发、眉毛的。

试试你的NOTE10+,貌似有3D扫描功能。

楼主(2021-12-27):
引用 网友D:
试试你的NOTE10+,貌似有3D扫描功能。

我是note10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找熟人 ,一般人拿来也没有用啊

CT扫描头颅数据,你说的是图片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CT扫描头颅数据,你说的是图片么

是的,DICOM格式的原始图片。不同的部位,可能几百上千张。一般医院才有三维后处理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DICOM格式的原始图片。不同的部位,可能几百上千张。一般医院才有三维后处理软件。 ...

CT机器支持通过数据线拷贝原始DICOM格式图片到优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