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动物拼图,里面的部件能否分拆 ?

楼主(2020-10-22):
我想打印下面的拼图。

下载后发现只有一个文件,是一个整体。如果就这样打印,打印出来肯定无法拆开与重新安装。

我想每个部件移开一些距离。但 Photon Mono 的软件好像做不到。

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2837955

网友:
只有整体的STL文件,据我所知是很难分开的,鬼佬都是一次打出来的吧

网友:
铰链是直接打印的,闭合的,拆开打印就没法装起来了。
打印出来应该是可以活动的

楼主:
好,大家这么说,我就放心打印了。

楼主:
铰合的地方的复杂结构的。

楼主:
打印成功。39分钟。

我的机器最大只能是这个尺寸了。

计算出来27克树脂,我倒了50克。

谁料到最后竟然不够树脂,所以最后几分钟有一点点缺陷。

网友:
之前有坛友发过小章鱼,很多关节,也是直接打的

网友:
我看是狐狸

网友:
就是狐狸
Flexi Fox

网友:
铰链部分能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