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N1涨得太夸张,坛友有没有性价比较好的电视盒子推荐?

楼主(2020-10-22):
2015年买的电视,内置系统太卡了。
之前也买过小米盒子,天猫魔盒,后来都逐渐卡得不用了。
想再买个电视盒子,本来斐讯N1不错,但是涨得太贵了。

网友:
海外版本的s905x  用着还不错 关键系统干净啊

网友:
恢复到出厂设置即可

网友:
存量就那些,卖一个少一个。

网友:
办宽带送的盒子不好用吗?

网友:
80来块钱的时候 入了两个N1,看来还升值了

网友:
100左右入的,用的还行

网友:
移动魔百盒破解好的301h,闲鱼50左右.

网友:
同问,这种破解的盒子一般有什么好处呢?我都是用运营商送的

网友:
N1人家玩电视盒子,单臂软路由,所以涨了。我有一个刷成盒子了,播放4K没问题。

网友:
还是N1吧,我弄了两个一直在用,挺好用的。

网友A:
请教各位,斐讯N1有哪些优点?这么热销,

网友:
楼主看看泰捷的电视盒子

网友B:
破解了电信的4k盒子,很香

网友:
pdd,150买的,本来想刷乌班图当服务器,看网上的资料搞了2天搞不起,还是只当电视盒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各位,斐讯N1有哪些优点?这么热销,

网上有很多不同的系统,自己可以刷机,不止一个安卓

网友C:
我能搞到大量外贸s905x   armbiarn.安卓都能用,多少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能搞到大量外贸s905x   armbiarn.安卓都能用,多少收?

905x2还是x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能搞到大量外贸s905x   armbiarn.安卓都能用,多少收?

能否插卡emurkec,拔卡安卓电视?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能搞到大量外贸s905x   armbiarn.安卓都能用,多少收?

请问型号配置价格?

网友:
移动的盒子破解版。

网友:
上T1。 刷第三方,太爽了,我用了一年多,一点不卡。

网友:
S905X,1G,8G

外接口: TF卡槽, 100M 网口,2个USB, HDMI,音视频口

能刷Armbian,可刷至EMMC,也可放在TF卡里

我是用golang写点东西 扔盒子里跑,当服务器了。
再装个cups,办公室 共享下打印机 舒服得很,手机直接打印(安卓,IOS)

有安卓包,能自己修改点东西,比如自己用可以将ADB授权去掉,比如关闭安卓下面的状态条。。。。

CustomizationTool  改安卓包工具
USB_Burning_Tool   USB刷机工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破解了电信的4k盒子,很香

破解后,你面需要付费看的电视,是否能免费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破解后,你面需要付费看的电视,是否能免费看了

用爱奇艺,云视听这两个app了

网友E:
看TB上很多叫X96 MAX+的盒子很火,原生安卓TV,S905X3的主控4+32/64存储,看介绍视频很流畅。
不过发热也很可观,想用的长久,需要加风扇。有没有入手的兄弟过来说说?

网友(2020-12-15):
引用 网友E:
看TB上很多叫X96 MAX+的盒子很火,原生安卓TV,S905X3的主控4+32/64存储,看介绍视频很流畅。
不过发热也很 ...

这个盒子有人用过吗,恰好最近也在选一个盒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