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最有性价比的3D扫描设备可以起步使用

楼主(2020-10-22):
求3D扫描设备,有性价比的。

网友:
用手摸可以不

网友:
尝试生成我自己的3D头颅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1568

网友:
ThinkPad X1 Tablet 有3D扫描组件   X1 Tablet 3D Imaging Module(简称为 3D 扫描模块):配合 Intel 相关套件可支持 3D 扫描。
当时关注了,不过受限于价格 没有头脑发热
以下转自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20829693

网友:
lz  标题应该写明白 是分享 “最有性价比的3D扫描设备”   还是求推荐

网友:
标题“最有性价比的3D扫描设备”不合格,请尽快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自己玩玩的话可以买那个开源的套件。不过3D扫描其实很麻烦的,扫描完了还得修补模型。现成的就几百块。组件主要是一个罗技摄像头,一个步进电机,一个驱动板,两个激光线和一些打印的组合零件。

网友A:
好点的主要是摄像头和程序不同,价格要好几千。不过我看别人搞逆向建模的就是用的这种。

楼主:
如果是类似汽车车前盖一类的零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点的主要是摄像头和程序不同,价格要好几千。不过我看别人搞逆向建模的就是用的这种。 ...

这就定在一个点呢,它不转动,怎么扫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定在一个点呢,它不转动,怎么扫描?

那个放样品的盘子可以转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类似汽车车前盖一类的零件呢

太大的东西,要用手持式的3D扫描仪,很贵。你在某宝搜一下可以看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类似汽车车前盖一类的零件呢

你问一下冲压汽车前盖的模具和机器多少钱?

大到一定程度的东西,什么都会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问一下冲压汽车前盖的模具和机器多少钱?

大到一定程度的东西,什么都会很贵。 ...

那是的, 一台手持的3D扫描仪要5万多

网友(2020-12-18):
三星的NOTE10+貌似有3D扫描,而且自带软件,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