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物推荐!便携电烙铁。

楼主(2020-10-22):
微信朋友圈买的。40元。很小巧。简单检修够用。拆开看了一下,内部电池是一节18650电池。

网友:
电子烟改的

网友:
如何购买呢

楼主:
对的,包装盒就是原来的电子烟包装盒,多贴了一张使用说明。

楼主:
卖家微信号:Wu17623588161

网友A:
关注,建议卖家挂个淘宝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注,建议卖家挂个淘宝呢!

拼夕夕上有,有人做了个评测锡都化不了,买了个寂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拼夕夕上有,有人做了个评测锡都化不了,买了个寂寞

哈哈哈,手动表情大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拼夕夕上有,有人做了个评测锡都化不了,买了个寂寞

要有操作技巧。一个7秒真化不了锡,但七秒之后会自动断电。所以七秒之后松开再长按,焊锡开始融化了。在于操作手法。

网友:
买个气烙铁可能还好用些

网友C:
类似的我买过一种,没有恒温功能,功率稍微调大点,或者加热时间稍微长一点,就烧断发热芯。就是说需要人工控制加热时间,话说单片机都有了,做个恒温功能有那么难吗?

网友:
还不如搞个用笔记本电源供电的烙铁,或220V也行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只能按着化锡,焊接时没人管他就凉凉,
你这是自贱,不是推荐

网友:
拼多多有,才十几块一个,不过我买了居然电池没电,又给退回去了:/

网友:
一体烙铁头很迷你,想定做更细更小的,请坛友推荐下生产厂家

网友:
多大功率来着?

网友:
配件好买吗?不要烙铁头坏了,买不到配件。

网友:
操作太麻烦了

网友:
我计算过 真要实用的便携式电烙铁电池要砖头一样大
所以且玩且珍惜吧,等你出差(便携何用?)在前坟地后大湖人烟稀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再来后悔也来得及 哈哈
真要便携比较可行的方便时烧气,但是危险而且不允许公共交通携带

网友:
能工作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类似的我买过一种,没有恒温功能,功率稍微调大点,或者加热时间稍微长一点,就烧断发热芯。就是说需要人工 ...

同样遭遇,用了10来次,烙铁头就烧穿了。

网友D:
看样子这种烙铁不能控温是硬伤。还是白菜白光T12用6S航模电池供电用得爽,既便携电量又足。

网友:
充气的很好用只是不方便焊接小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类似的我买过一种,没有恒温功能,功率稍微调大点,或者加热时间稍微长一点,就烧断发热芯。就是说需要人工 ...

哈哈 这种是老式的  学校的时候用过  加热看温度差不多 就拔掉 余热也能用会 不行在插电  全靠人工调节

网友:
黄花那种手柄上带个转盘的电烙铁我上大学的时候买了一个用了好多年,不用了电线往手柄上一捆感觉挺便携的啊,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买了这个这种的90W的,不管芯片还是10平方的线通吃,用了几两年了觉得可以。升温也是10秒的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这种烙铁不能控温是硬伤。还是白菜白光T12用6S航模电池供电用得爽,既便携电量又足。 ...

你这个6S电池怎么改装给白菜白光T12供电的?我有个白菜电烙铁 。

网友(2020-12-09):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6S电池怎么改装给白菜白光T12供电的?我有个白菜电烙铁 。

就普通的两芯KF2EDG  PCB接线端子;鳄鱼夹是用来接地的,防人体静电。

网友:
这东西关键是烙铁头,功率越大越好,细细的那种功率太小还容易烧坏。起码要30以上的那种才行,光烙铁头都不止40块。

网友:
便携烙铁我用宝工干电池烙铁,因为干电池容易获得和携带。

网友:
东北冬季户外焊接2032电池片焊点都轻松。

网友:
没有可以用充电宝的电烙铁吗?用支持快充的充电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