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7688串口刷固件的问题

楼主(2020-10-22):
大家好,我在淘宝网上花了30元买了个便宜的MT7688的开发板,想学习一下OPENWRT,学习过程中遇到了刷固件失败的问题,请大家帮我看看烧录步骤里哪里出了问题。
我通过UBOOT命令看到开发板上的IP地址是192.168.1.111,但是卖开发板的商家给的资料上写的,刷固件时开发板的IP是10.10.10.10,PC端的IP要设置成10.10.10.3,我使用这个IP测试了,也刷不了固件,不知道这个IP是怎么来的?使用UBOOT命令显示的IP地址也失败了,如下图所示:
开发板图片

用UBOOT命令看到开发板上的IP地址

PC端的地址

在PC端PING开发板显示的结果

PC端设置TFTP服务器

输入IP地址和固件名

结果一直重复超时

网友:
网线直接对接?试试插路由器上

网友A:
感觉是你的tftp服务连不上,确认一下防火墙之类的

能返回ARP那就是网络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你的tftp服务连不上,确认一下防火墙之类的

能返回ARP那就是网络是通的 ...

多谢,确实是防火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