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验证完了如何小量生产?

楼主(2020-10-22):
我的温控器上有4个按钮,以前使用贴纸贴,现在老板说摸的不爽,于是我打印了4个按钮装上,按起来爽了,那么下一步我想生产一点,但是设备出货量不高,一年2000套4个按钮就够了,肯定不能去大厂开模注塑,那模具费不得了,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做2000个按钮呢?桌面型注塑机?

网友:
我建议直接继续3D打印就可以了

网友:
按钮开模也不贵,搞个硅胶模也行,几千块钱搞定。

网友:
买多一个平台,边清洗后处理,边打印,直接打印,后处理,连续很快就有2000套了。

楼主:
好,那就打印吧,然后上面的字的颜色怎么搞呢?

网友:
好像有桌面微型注塑机可以参考

网友A:
按键有寿命一说,光敏树脂寿命没那么好而且容易变色,4个按键做进一套模具,一出一套我觉得模具费应该就大几千而已吧,然后批量做2千套我觉得一套也就一块钱左右,我猜你打印一套至少也要五块

网友:
打印,然后硅胶摸翻模。手板厂应该能做。
翻模的颜色比较灵活,材料也比打印耐用,就是价格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有寿命一说,光敏树脂寿命没那么好而且容易变色,4个按键做进一套模具,一出一套我觉得模具费应该就大 ...

差不多,简单的模具应该没那么贵。不过lz这种完全可以淘宝上找找做塑料制品的,或者直接买键盘铵键想办法装进去

网友:
这东西肯定有现成的,就看你买得到不,很多私模不外卖。

另外这种小模具自己开模也没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