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更新PCB,PCB图里面元件重复

楼主(2020-10-22):
AD原理图修改后更新PCB,结果PCB图里面元件出现重复,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AD是什么软件?

网友:
眼拙 ,哪里重复了

网友:
AD是什么鬼东西,不是AD钙奶吗?怎么是电脑上的东西了????

网友:
在这里,大家都远离它。

网友:
AD是什么鬼软件?

网友:
可能是元器件的唯一ID重复了,复位一下试试看

网友:
没有看到,眼睛不好了

网友:
虽然不知道画电路图为什么要喝AD钙奶,
但是楼主的对于重复的定义似乎有些偏差.

网友:
听说AD软件有钓鱼的嫌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我没有装更加不用。

网友:
把PCB里重复的元件删掉,再更新就可以了

网友:
远离AD否则都是麻烦,没有见过,没用过不知道这个是干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