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印机换了硒鼓,打印出来有时候有黑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0-23):
三星m2070w英文版打印机,换了个兼容硒鼓,刚开始打印是好的,打了10几张之后,空白边上有时会有几个墨点,手刮一下就调了,是什么原因?
第一次搞这玩意,各方面结构都不懂。
还有原装那个硒鼓可以加墨粉么?

网友:
漏墨?硒鼓弄脏了?

网友:
定影膜坏了?

网友:
你这容易掉,说明没有定影。应该是出口的辊赃了。

网友:
定影辊沾了东西

楼主:
定影辊是不是就是那根有颜色的硒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影辊是不是就是那根有颜色的硒辊

就两根辊子,一个热辊,一个压力辊,都有可能沾东西,都可以单独更换

网友(2021-02-14):
f废粉回收满了吧?

网友:
硒鼓上面可能有墨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