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DCDC输入电源24V左右的,输出电流2.5A?

楼主(2020-10-23):
最好外围简单,能推荐一个不能这样的芯片?

网友:
XL1509-5.0

网友:
找英集芯,智融,硅动力,诚芯微车充芯片,简单的不能再简单

楼主:
我正在 用,发热量太大。

网友:
刚用了这个,发去打样了

网友:
可以用半导小芯APP选型下,符合的国产芯片很多。和楼上建议一样,建议用车载出货量大的芯片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