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croServer GEN10 服务器入坑记录(PVE平台)

楼主(2020-10-23):
看了站长的评测后,发现这个小服务器还是值得入手, 正好目前的备份服务器空间有点紧张,于是下单:
1. HP Micro GEN10 X3216/8GB, 淘宝2399元购买
2. 西数8T企业硬盘,京东自营1599元购入4块
3. Intel X520万兆网卡(光口), 京东 500元购入
4. 惠普 P420阵列卡(1G缓存), 淘宝88元购入

以上合计 9384(32GB固态硬盘、光纤跳线是现成的,不计入成本)

全部到齐后,开始组装,固态硬盘放到光驱位置,阵列卡P420 插到x8的PCIE槽、10Gb网卡插到x4的PCIE槽, 这里遇到了第一个坑:

GEN10的第二个PCIE插槽,物理尺寸是PCIE x4,但实际主板标识只有 x1 通道, 10Gb网卡是PCIE 2.0接口,如果插到这里,只能达到4Gb左右的速度。

考虑了下,发现阵列卡P420是PCIE 3.0接口, 即使x1通道也可以达到8GT/s, 而我的需求是组RAID 5 阵列, SATA接口的 RAID 5阵列,读写速度也就500MB/s ,这样把阵列卡插到x1通道就可以满足要求了,于是交换了P420和10Gb网卡插槽

交换插槽后的意外收获: 阵列卡有空间安装扇热风扇了,在阵列卡上找到12V供电的点,直接将风扇供电焊接到阵列卡上。

硬件装配完成后,安装Proxmox 5.4系统,并加入现有的集群中(pve5)

安装惠普的 ssacli 工具, 查看阵列卡的电池、缓存状态正常

成功识别到4个硬盘, 直接组RAID5

搭建NFS服务器,然后拷贝文件进行测试,可以看到 Gen 10 搭配P420的 IO性能很好, 瓶颈在CPU

10Gb网速正常,平均写入速度稳定到到400MB以上,峰值可以到500MB, 达到RAID5阵列的写入预期

网友A:
请教大神,PVE用起来怎么样?我看网上说PVE很好装,但是装好后用起来有时莫名其妙蹦,esxi刚好相反,开始装的麻烦,但是装好没问题,后面用的也基本不会出问题。我目前装的esxi,虚拟黑群,主板自动的SATA直通给黑群,黑群里面可以看硬盘信息,跑了1年正常,但是esxi黑威联通有点问题,在考虑要不要换P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神,PVE用起来怎么样?我看网上说PVE很好装,但是装好后用起来有时莫名其妙蹦,esxi刚好相反,开始装 ...

我这边用起来还可以, 因为要组集群、做分布式存储,所以用PVE,如果单机用ESXI就很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边用起来还可以, 因为要组集群、做分布式存储,所以用PVE,如果单机用ESXI就很好了。 ...

好的,多谢,我继续使用ESXI,目前除了黑威联通有点毛病,其他都基本完美,后续再扩一个光口,无欲无求了

网友B:
PVE是基于KVM的。
我这边用PVE时有点毛病,虚拟机关机、重启很困难。但在ubuntu下装的kvm就没这回事。

网友:
你们哪里来这么大的文件?
我威联通 2T 10年了 才用了一半的容量。

网友C:
这个资源没有看懂,有200+G的内存容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资源没有看懂,有200+G的内存容量吗?

这个是集群所有机器加起来的内存容量,有一台服务器内存是128G

楼主:
引用 网友B:
PVE是基于KVM的。
我这边用PVE时有点毛病,虚拟机关机、重启很困难。但在ubuntu下装的kvm就没这回事。 ...

虚拟机装客户端工具了吗?如果没装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企业硬盘推荐什么型号?8T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集群所有机器加起来的内存容量,有一台服务器内存是128G

哦,第一次听说集群的概念,确实牛逼

网友D:
俺属于井底之蛙,不明白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网卡,楼主这个就是三个网口了,看到有人在一个机器上还扩展了四口2.5G网卡,这样就是六口。

网友E:
这硬盘为了买京东自营,比坛主淘宝买的贵了5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属于井底之蛙,不明白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网卡,楼主这个就是三个网口了,看到有人在一个机器上还扩展了四口 ...

做CEPH分布式存储集群最好用专用的网卡,然后虚拟机集群本身通讯又要专用网卡,很多用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虚拟机装客户端工具了吗?如果没装可能会有问题

问题就在于,只有在系统装好后才能装客户端工具,但装系统过程中如果死了,想重启和关机就很困难,只能强制整个PVE主机重启,应该是没用到KVM的force off功能,单纯想软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硬盘为了买京东自营,比坛主淘宝买的贵了50%。

实践证明,京东自营也不靠谱,我一共买了4个,其中一个上电就掉盘,直接退回去换新了

网友:
楼主买亏了。. 西数8T企业硬盘,京东自营1599元购入4块。

没有看我的帖子?我天猫买 国行包5年,才1020元。

网友:
“GEN10的第二个PCIE插槽,物理尺寸是PCIE x4,但实际主板标识只有 x1 通道”

楼主没有细看我的帖子。我已经说过这个坑了。

网友F:
楼主你开机,自检P420卡的时候,会提示F8进入raid配置?

另外你现在正常使用了,能看到P420上的3个温度数值吗?我看到的都是0度。

网友F:
P420阵列卡的12V供电是哪里?

我现在是外面供电。以后拆机的时候重新接会卡上的供电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好的,多谢,我继续使用ESXI,目前除了黑威联通有点毛病,其他都基本完美,后续再扩一个光口,无欲无求了 ...

你是GEN8吧。GEN8 主板内有sd卡插槽,使用esxi特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虚拟机装客户端工具了吗?如果没装可能会有问题

网上找到答案了:

有时要虚拟机不在os可控的情况下,pve无法直接关机或重启,或要等待很长时间,那么可以按下面的方法强行关机

进入web端 shell 或物理端 输入命令行

qm stop 虚拟机id 即可

比如关第一台:

qm stop 100

这个操作不是很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开机,自检P420卡的时候,会提示F8进入raid配置?

另外你现在正常使用了,能看到P420上的3个温度数 ...

没有F8,GEN10的BIOS只能支持指定型号的RAID卡
而且ssacli也读取不到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P420阵列卡的12V供电是哪里?

我现在是外面供电。以后拆机的时候重新接会卡上的供电点。 ...

就在散热片旁边,很方便焊接
现在机器在迁移数据,明早完事了拆开给你拍个照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在散热片旁边,很方便焊接
现在机器在迁移数据,明早完事了拆开给你拍个照片。 ...

之前用PVE的时候还发现克隆虚拟机速度很慢(不管是集群内烤,还是本机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PVE的时候还发现克隆虚拟机速度很慢(不管是集群内烤,还是本机烤。) ...

克隆确实慢,包括备份也慢,我现在9台虚拟机备份一次得接近24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GEN8吧。GEN8 主板内有sd卡插槽,使用esxi特方便。

不是,是超微的一款准系统,四盘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克隆确实慢,包括备份也慢,我现在9台虚拟机备份一次得接近24小时

查到了,机制问题,它会将磁盘内容拷贝到内存空间然后再写到目标,这样就会用尽内存,然后用尽SWAP空间,导致缓慢。

所以磁盘尺寸小于可用内存空间的vm克隆起来会快点。一旦超出可用内存空间的大小,就非常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在散热片旁边,很方便焊接
现在机器在迁移数据,明早完事了拆开给你拍个照片。 ...

上面有丝印?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F8,GEN10的BIOS只能支持指定型号的RAID卡
而且ssacli也读取不到温度

GEN10的BIOS只能支持指定型号的RAID卡?

能列出来吗?

另外一个帖子,找到网络资料:

p420现在洋垃圾价格很美好
300到手带电池带1G FWBC缓存(相当于SLC SSDCache)
不美好的地方在于
这个破玩意不带rom不能在引导阶段设置
要去HP官网上下一个专门的引导镜像(实际是一个live版的linux,里面装了管理工具,2个G,下了好久)才能配置
配置完你装好系统了以后 系列里再装管理工具管理它
一开始我也懵逼了好久
自以为阅服务器无数的人差点抓虾

上面说的“要去HP官网上下一个专门的引导镜像”知道哪里下载?这相当于开机的F8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PVE是基于KVM的。
我这边用PVE时有点毛病,虚拟机关机、重启很困难。但在ubuntu下装的kvm就没这回事。 ...

我直接装的centos 然后kvm

楼主:
引用 网友F:
GEN10的BIOS只能支持指定型号的RAID卡?

能列出来吗?

你把GEN10的BIOS升级到最新的8.32版本BIOS,开机就会多了RAID设置提示: 进入EFI Shell 运行RAID命令, 我试着进入这个界面,发现只能支持主板集成的 88SE9230 HBA芯片,可以组RAID 0, 1, and 10。

如果要使用其他惠普的RAID卡,就需要使用SSA的离线配置镜像(光盘或或者U盘启动)

SSA离线配置工具下载链接:
https://support.hpe.com/hpsc/swd ... 14bff4279abf175b9bd

这个下载下来解压是一个ISO,可以刻录光盘或者使用 HP USB Key Utility 做成启动U盘 ,开机通过这个光盘、U盘启动就可以配置阵列卡了

HP USB Key Utility 下载链接:
https://support.hpe.com/hpsc/swd ... 71b404454b454390208

这两个我都下载了,但没有用上,因为安装好PVE系统后,发现可以安装ssacli工具,通过命令行对阵列卡进行配置,直接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把GEN10的BIOS升级到最新的8.32版本BIOS,开机就会多了RAID设置提示: 进入EFI Shell 运行RAID命令,  ...

谢谢。

你能解释,为何GEN10屏蔽了P420开机的F8配置raid功能、屏蔽了P420的温度功能?

(GEN7,GEN8 使用P420都没有这两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

你能解释,为何GEN10屏蔽了P420开机的F8配置raid功能、屏蔽了P420的温度功能?

两点:
1. P420是配套GEN8系列设计的阵列卡,这个从lspci信息可以看出:
02:00.0 RAID bus controller: Hewlett-Packard Company Smart Array Gen8 Controllers (rev 01)

2. P420没有内置配置ROM, MicroServer GEN8可以进行配置,是因为GEN8的BIOS集成了P420的配置模块,但GEN10只集成了内置RAID的配置模块,所以只能通过SSA软件进行配置。

按以上分析,估计温度读取也是依赖BIOS实现的,导致只有GEN8能读取到。

楼主:
我是根据PCIE的12V供电引脚测出来的,在散热片的右下角正好有一个12V的网络,电阻R1602就是12V供电的0R跳线,电阻左下角的C573是12V的滤波电容,直接把风扇焊接到C573就可以了(0805封装,上正下负,很好焊接),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找到答案了:

有时要虚拟机不在os可控的情况下,pve无法直接关机或重启,或要等待很长时间,那么可 ...

不需要进入命令行, 在虚拟机的Web管理界面就可以控制虚拟机强制停止、复位,如下图:

网友:
pve我也在用,很好用。之前一直用esxi,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点:
1. P420是配套GEN8系列设计的阵列卡,这个从lspci信息可以看出:
02:00.0 RAID bus controller: H ...

你的解释很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根据PCIE的12V供电引脚测出来的,在散热片的右下角正好有一个12V的网络,电阻R1602就是12V供电的0R ...

我还以为卡上有专门12V的接线点。

你这个方法我也想过,但考虑到风扇电流大(2个风扇估计有500ma),如果不是直接从12V供电处取电,我怕前面有什么限流零件影响机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还以为卡上有专门12V的接线点。

你这个方法我也想过,但考虑到风扇电流大(2个风扇估计有500ma),如 ...

这个位置我测量了,是直连PCIE连接器12V供电的内电层,电流不会有问题

网友G:
楼主用PVE集群为何不用ZFS?

我的服务器也是PVE,主板X470D4U,Mellanox X3 40GbE, LSI9305. 全部阵列使用ZFS。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位置我测量了,是直连PCIE连接器12V供电的内电层,电流不会有问题

如果中间是保险丝、电感,你是无法通过电阻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PVE集群为何不用ZFS?

我的服务器也是PVE,主板X470D4U,Mellanox X3 40GbE, LSI9305. 全部阵列使用 ...

我这边是集群,虚拟机需要做热备或者热切换至其他服务器,ZFS要满足这个要求需要把硬盘接到iSCSI卡上,额外投入太多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是集群,虚拟机需要做热备或者热切换至其他服务器,ZFS要满足这个要求需要把硬盘接到iSCSI卡上,额 ...

能具体说下这个限制吗? 我的理解是replication可以用pve-zsync,failover和存储类型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具体说下这个限制吗? 我的理解是replication可以用pve-zsync,failover和存储类型没有关系。 ...

可以参考下面官方文档对各个存储类型的对比

网友H:
问下 Proxmox 做的虚拟机 直接支持物理显卡不.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下 Proxmox 做的虚拟机 直接支持物理显卡不.

可以支持显卡透传,我现在有一台虚拟机就是透传了NVIDIA的显卡,用于神经网络训练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支持显卡透传,我现在有一台虚拟机就是透传了NVIDIA的显卡,用于神经网络训练 ...

谢谢,小公司技术部里想搞个安全点的局域网络,不知用那种方案好,原想搞服务器,虚拟机在服务器上,员工用瘦客户机登录.可怕有些软件对显卡要求很高,怕运行不起来.现在想员工电脑装虚拟机,又怕控制操作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小公司技术部里想搞个安全点的局域网络,不知用那种方案好,原想搞服务器,虚拟机在服务器上,员工用瘦 ...

PVE 就可以满足, 虚拟机安装时,选择SPICE显卡, 客户端安装 virt-viewer即可连接远程桌面。PVE 还有一个优势是集成LDAP账户认证, 可以实现统一认证,保证员工只能访问自己的虚拟机,保证只有指定人员可以修改虚拟机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GEN10的BIOS升级到最新的8.32版本BIOS,开机就会多了RAID设置提示: 进入EFI Shell 运行RAID命令,  ...

我没有升级GEN10 bios。

制作了上面的ISO U盘启动,发现如下错误:

SYSLINUX
Unkonwn keyword in congfiguration file: HP

检查了bios应该是5.12版,开机是没有“进入EFI Shell 运行RAID命令”提示的。我试一下升级bios试试。

应该是这一个了:

网友F:
升级了bios,看到了 project version的确升级了。但没有找到8.32字眼,AMI CORE 仍然是5.12.

我是在GEN10驱动官网,点击左上角的BIOS,发现只有4个下载,选择最新的: ZA10A380:

难下载错了?  按道理是不会下载错。升级后,bios的配置都给初始化了(如声卡关闭了,UEFI启动打开了)

启动没有发现开机就会多了RAID设置提示: 进入EFI Shell 运行RAID命令。

使用刚才制作的u盘启动,仍然是SYSLINUX
Unkonwn keyword in congfiguration file: HP

网友F:
我找固件的时候,无意发现:

** CRITICAL ** Online ROM Flash Component for Windows (x64) - HPE Smart Array P408i-p, P408e-p, P408i-a, P408i-c, E208i-p, E208e-p, E208i-c, E208i-a, P408i-sb, P408e-m, P204i-c, P204i-b, P816i-a and P416ie-m SR Gen10

难道说,上面的P408, P208, P204, P816,P416 卡,是带有ROM的能支持HPE GEN10的陈列卡?

不过查了一下P408, 二手竟然是200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升级了bios,看到了 project version的确升级了。但没有找到8.32字眼,AMI CORE 仍然是5.12.

难下载错了? ...

你的机器BIOS版本跟我的机器一开始的版本相同, 也是5.12.
我下载的跟你是同一个文件,升级以后BIOS版本变成了8.32, 最明显的就是开机LOGO多了一个二维码(扫描查看RAID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找固件的时候,无意发现:

** CRITICAL ** Online ROM Flash Component for Windows (x64) - HPE Smart  ...

我一开始看GEN10的维修手册,推荐就是E208i 阵列卡, 但这个淘宝也要1500+ , 所以还是买了P420。现在虽然不能开机配置,但使用SSACLI配置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机器BIOS版本跟我的机器一开始的版本相同, 也是5.12.
我下载的跟你是同一个文件,升级以后BIOS版本 ...

是的,我也看得多了一个二维码和上面的一行关于RAID配置的字。以前是没有的。

我重新进去,看到的还是5.12字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看GEN10的维修手册,推荐就是E208i 阵列卡, 但这个淘宝也要1500+ , 所以还是买了P420。现在虽然 ...

的确P420也不影响使用。只是想试试如何使用启动u盘配置raid。

你有试过制作出u盘启动,能成功进入系统?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看GEN10的维修手册,推荐就是E208i 阵列卡, 但这个淘宝也要1500+ , 所以还是买了P420。现在虽然 ...

你是看这本维修手册(英文)?

我没有找到推荐E208或P208 , 能截图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看这本维修手册(英文)?

我没有找到推荐E208或P208 , 能截图给我? ...

这里: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里:

谢谢,能帮我解决上面制作出的U盘的启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能帮我解决上面制作出的U盘的启动问题?

你是使用HP官方工具做的启动盘吗?从图片看是LINUX内核太老了,我下午也测试看看是否跟你一样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是使用HP官方工具做的启动盘吗?从图片看是LINUX内核太老了,我下午也测试看看是否跟你一样问题 ...

是的,使用你上面的HP U盘工具制作的。

你上面的BIOS 8.32 是我这样升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使用你上面的HP U盘工具制作的。

你上面的BIOS 8.32 是我这样升级的吗?

对 也是运行了这个批处理升级的,界面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使用你上面的HP U盘工具制作的。

你上面的BIOS 8.32 是我这样升级的吗?

额 抱歉,我记混了P420阵列卡和系统BIOS的版本了, 8.32是P420阵列卡的版本,刚重启机器,看到BIOS版本跟你一样, 5.12是固定不变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额 抱歉,我记混了P420阵列卡和系统BIOS的版本了, 8.32是P420阵列卡的版本,刚重启机器,看到BIOS版本跟 ...

哈哈,对啊,我还奇怪,8.32这么熟悉的数字 :)

bios版本问题解决了 :)

现在就看u盘启动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对啊,我还奇怪,8.32这么熟悉的数字 :)

bios版本问题解决了 :)

我看了ISO的说明, 写入U盘后,只支持UEFI模式启动,是否BIOS禁用了EFI导致?

Booting from a USB key is only supported in UEFI mode.

To boot from USB key, mount the ISO using your preferred ISO mounting software,
format the USB Key, and then copy the contents of the mounted ISO to the USB key.
The USB key may now be used to boot to the Offline Smart Storage Administrator
environment.

NOTE: When booting from the USB key, a menu is presented. The
                "USB BOOT: Smart Storage Administrator (SA)" option
                should be selected so that the correct device is mounted during the boot
                sequence.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看了ISO的说明, 写入U盘后,只支持UEFI模式启动,是否BIOS禁用了EFI导致?

Booting from a USB key is ...

是啊,我从不使用EFI.

现在改为:(CSM 模式enable与dialsable应该没有关系吧,两种我都试过,结果都一样。)

发现一个叫“EFI shell” ,进入,提示按“raid ”进入配置:

果然进入了主板内置raid的配置界面:

上面你提到的都已经找到。

然后我选择U盘启动。

好像成功进入了:

但其实是死机了,等了20分钟还是这个界面。

左上角是很细的文字,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啊,我从不使用EFI.

明天我做个启动盘测试看看,我这边还有两个别的把ISO镜像生成USB启动盘的工具,看看是否官方工具生成的启动盘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明天我做个启动盘测试看看,我这边还有两个别的把ISO镜像生成USB启动盘的工具,看看是否官方工具生成的启 ...

我手上也有两个制作U盘的工具,其中一个是制作freebsd启动盘的。我迟些试试。

但按经验,已经启动到快完成才死机,好像不是制作工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找固件的时候,无意发现:

** CRITICAL ** Online ROM Flash Component for Windows (x64) - HPE Smart  ...

我猜到E208i-a等这么贵的原因了:这是12G的卡。

P420只是6G。

目前二手市场12G的卡基本要800元以上。

6G已经被主流淘汰,不值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手上也有两个制作U盘的工具,其中一个是制作freebsd启动盘的。我迟些试试。

但按经验,已经启动到快完 ...

我刚才测试了下,可以成功从U盘启动, 跟你的图片相比,多了USB BOOT 开头的3个菜单,选择USB BOOT 开头第一个进入就可以了。

方法也很简单:不需要任何工具,直接将SSA的ISO光盘挂载后,把全部文件复制到U盘就可以了。

注: 如果U盘已经做过启动盘,最好先使用 diskpart 清除下,然后再复制,diskpart命令参考:
diskpart
list disk
select disk [磁盘号]   ::选择U盘的磁盘号
clean
## 以上清除磁盘所有分区信息

create partition primary
select partition 1
active
format quick fs=fat32
assign    ::U盘会退出重新识别
exit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测试了下,可以成功从U盘启动, 跟你的图片相比,多了USB BOOT 开头的3个菜单,选择USB BOOT 开头 ...

bios里只有Legacy only 或 UEFI only,没有 Both选项的。奇怪,为何你Legacy 和UEFI可以同时有启动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测试了下,可以成功从U盘启动, 跟你的图片相比,多了USB BOOT 开头的3个菜单,选择USB BOOT 开头 ...

完全按你的方法格式化了U盘。 然后,会用 UltraISO 打开该ISO, 再拷贝到U盘里。

网友:
精华,打赏。

网友F:
使用u盘启动,可以正常启动

到了下面这个界面,不再死机:

但大概40秒后会提示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使用u盘启动,可以正常启动

使用ultraISO和freebsd专用的U盘制作工具win32diskImage,也是上面的同样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u盘启动,可以正常启动

已经能进系统了,错误信息提示的是挂载镜像失败,U盘格式化成什么文件系统了?是不是格式化成NTFS或exFAT了?
Linux系统启动盘,兼容性最好的是FAT32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能进系统了,错误信息提示的是挂载镜像失败,U盘格式化成什么文件系统了?是不是格式化成NTFS或exFAT ...

我上面按照diskpart肯定是FAT32.

另外三个u盘工具,都是按缺省格式。

我重新做一次你上面的diskpart。

你帮我核对一个ISO文件的大小是否跟你的一致。

再核对一下解压之后的ssaoffline-4.15-6.0目录显示的文件数目与大小是否一致。

网友:
使用上面的 diskpart 后,U盘是FAT32格式:

然后将刚才解压的ISO文件内容全部拷贝到U盘。U盘的文件大小与数目如下图:

再尝试使用u盘启动GEN10, 故障还是上面一样。

网友F:
另外,你使用GEN10的哪一个USB口启动的?  能描述给我,我也使用跟你一样的USB 口。

我试过前面一个, 后面左边一个,后面右边一个,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你使用GEN10的哪一个USB口启动的?  能描述给我,我也使用跟你一样的USB 口。

我试过前面一个, 后 ...

我使用前置U盘启动, 这个故障跟U口无关,因为已经进入syslinux内核了,而是挂载U盘的 system\squashfs.img 根文件系统失败了导致,你有试过别的电脑能启动吗?
我今天上午测试的时候,用HP官方的USB Key工具、Rufus工具制作启动盘都无法启动,然后无意看到ssaoffline-4.15-6.0-x86_signed.zip 里面的README.txt 说明:将文件复制到U盘就可以启动了,于是就成功了
并且我在另外两台电脑测试也都可以启动(截图就是在别的电脑测试时拍的)
核对了ISO文件和U盘文件,咱俩用的是同一个ISO文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使用前置U盘启动, 这个故障跟U口无关,因为已经进入syslinux内核了,而是挂载U盘的 system\squashfs.i ...

刚才我6个USB口都试了,都是同样故障。
你再帮我核对一下bios里USB的设置是否跟我一样:

另外,上面的问题,你为何启动的时候,同时有Legacy 和UEFI 选项?

我找了一台THINKPAD T430S手提电脑,启动后,故障竟然跟GEN10一模一样!

我试了两种U盘(东芝和国产Lankxin), 都是32G, 都是usb3.0, 都是同样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才我6个USB口都试了,都是同样故障。
你再帮我核对一下bios里USB的设置是否跟我一样:

图片是在另一台台式机上拍的,这台电脑同时有Legacy 和UEFI 选项, Gen10的BIOS,我只改了CSM模式支持,别的都是默认,没有改动。

U盘这块,我先是使用惠普官方的USB Key工具写入三个U盘,容量一个USB3.0 32GB、一个USB2.0 16GB、一个USB2.0 4GB,都无法启动。
然后看到ReadMe说明后,将16GB这个U盘使用diskpart清除, 直接复制文件,就可以启动了(测试了两台台式机 + GEN10 都可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才我6个USB口都试了,都是同样故障。
你再帮我核对一下bios里USB的设置是否跟我一样:

你这个问题,我怀疑是USB 3.0驱动的支持出现问题导致,即: UEFI阶段是BIOS识别到U盘并加载syslinux内核镜像启动,syslinux内核镜像启动后,需要重新枚举外设驱动,假设syslinux内核不支持GEN10的USB3.0驱动,则可能出现内核识别不到U盘,无法挂载根文件系统的情况。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问题,我怀疑是USB 3.0驱动的支持出现问题导致,即: UEFI阶段是BIOS识别到U盘并加载syslinux内核 ...

我特地找了一个很古老的8G U盘,USB2.0

还是一样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特地找了一个很古老的8G U盘,USB2.0

还是一样的故障。

那真是奇怪了, 我又翻了下浏览记录,找到当时看到的官方说明的使用U盘配置阵列卡的页面,也没有提到必须使用USB2.0 U盘。
https://support.hpe.com/hpesc/pu ... amp;docLocale=en_US

在国外一个网站上,发现了一个人跟你一样的问题,他是使用 Rufus 制作启动盘出现的这个问题,但这个帖子也没有结果:
https://homeservershow.com/forum ... -microserver-gen10/

我再查下资料,看看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特地找了一个很古老的8G U盘,USB2.0

还是一样的故障。
我刚才测试了下,可以成功从U盘启动, 跟你的图片相比,多了USB BOOT 开头的3个菜单,选择USB BOOT 开头第一个进入就可以了。

你在启动页面中,是选择6个菜单的第一个,还是按我说的,USB BOOT 开头的第一个?(6个菜单的第4个菜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真是奇怪了, 我又翻了下浏览记录,找到当时看到的官方说明的使用U盘配置阵列卡的页面,也没有提到必须 ...

你再试一下,按我这个方法重置bios,看看能否正常u盘启动:

1. Restore defaults

2.EFI CSM设置成 enable.

然后保存bios,退出。

这样你的bios就跟我一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在启动页面中,是选择6个菜单的第一个,还是按我说的,USB BOOT 开头的第一个?(6个菜单的第4个菜单 ...

第1个,第4个都是同样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1个,第4个都是同样故障。

现在机器没在身边,等明天下午或者周一早上我先把BIOS恢复默认后再测试看看,另外也试下手上的其他U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机器没在身边,等明天下午或者周一早上我先把BIOS恢复默认后再测试看看,另外也试下手上的其他U盘 ...

如果确实找不到方法,可能要你寄一个证实可以使用的u盘给我。当然,这是最后一招 :)

网友I:
最近在跟gen10 plus的资料,有提到USB的一个问题。楼主可以测试一下10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10plus一定要在机箱后插一个usb存储设备(键鼠不行),然后前面的USB插U盘才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近在跟gen10 plus的资料,有提到USB的一个问题。楼主可以测试一下10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10plus一定要 ...

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我上面试过,键鼠都拔掉,6个USB口都测试过,都能正常启动。

网友:
PVE稳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确实找不到方法,可能要你寄一个证实可以使用的u盘给我。当然,这是最后一招 :) ...

开始直播 U盘启动SSA爬坑:
目前状态是关机后,使用U盘直接启动SSA。
第一、二张图片是各个U口的连接状态(前置U口插键盘和启动盘、后置U口插了一个鼠标)
后面图片是进入SSA后的界面,可以看到SSA不止支持自己的P420阵列卡,还能识别我的杂牌SSD磁盘,并且显示了SSD的磨损寿命只有59%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开始直播 U盘启动SSA爬坑:
目前状态是关机后,使用U盘直接启动SSA。
第一、二张图片是各个U口的连接状态 ...

你的SSD是接在GEN10主板上的raid卡?

或接在P420 ?

不是说P420没有ROM,所以不能做启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SSD是接在GEN10主板上的raid卡?

或接在P420 ?

SSD是接到主板上单独的SATA接口,我这个机器没有光驱,空闲了一个SATA接口, 内置RAID卡是闲置状态

楼主:
第二步,使用一个USB 3.0 的U盘制作启动盘(同样是格式化为FAT32格式,ISO镜像文件直接复制),同样可以启动进入SSA

到此,可以排除U盘兼容问题, 启动失败问题应该是BIOS差别导致

楼主:
第三步,将BIOS恢复出厂设置, 只修改EFI支持CSM, 保存后重启,同样可以从U盘启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SSD是接到主板上单独的SATA接口,我这个机器没有光驱,空闲了一个SATA接口, 内置RAID卡是闲置状态 ...

我跟你的情况一样,SSD也是接原光驱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跟你的情况一样,SSD也是接原光驱位置

根据目前测试的结果看,可以排除U盘、BIOS的问题。
你这边启动失败,很可能还是你U盘文件复制出错了导致,我列出了几个关键启动镜像文件的MD5值,你看下U盘文件的MD5是不是出错了:
1. sources\boot.wim   e74e0fdc303d3ff3192c772f2d9ef982
2. system\squashfs.img  878e1aaa14ea3a4dfde4b000946593be
3. boot\initrd.img  1a7e1160ce37d3af44fa02c8d5340dbb

网友F:
引用 楼主:
第三步,将BIOS恢复出厂设置, 只修改EFI支持CSM, 保存后重启,同样可以从U盘启动

你的bios现在就跟我一模一样了。

那就奇怪了。

你的u盘目前京东自营还有卖吗?

如果没有卖,我京东自营买1个32G的寄给你,1个我自用。这样我们的u盘就能统一起来了。

如果认为可以,你论坛发消息将地址给我,我到京东下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奇怪了。

你的u盘目前京东自营还有卖吗?

我试了3个U盘:
USB 3.0 接口的16GB,是我自己淘宝买的PCB,吹了一片手机拆机的EMMC上去的
USB 2.0 接口的4GB,是京东19.9买的 移速 4GB小U盘(招投标用的)
USB 2.0 接口的16GB, 壳子没有了,只剩下PCB板,牌子、来源未知

这3个都能启动,说明GEN10是不挑U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bios现在就跟我一模一样了。

那就奇怪了。

另外,我回头看了你的帖子,是使用UltraISO软件提取的镜像, 我这边也有UltraISO,我用这个软件提取试试,是否这个软件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另外,我回头看了你的帖子,是使用UltraISO软件提取的镜像, 我这边也有UltraISO,我用这个软件提取试试 ...

我试了两种方法:

1. 使用 UltraISO 取ISO文件。

2. 使用 winrar 直接解压ISO文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根据目前测试的结果看,可以排除U盘、BIOS的问题。
你这边启动失败,很可能还是你U盘文件复制出错了导致 ...

我直接验证U盘上的文件:

文件: G:\sources\boot.wim
大小: 353754122 字节
修改时间: 2019年10月9日, 3:46:08
MD5: E74E0FDC303D3FF3192C772F2D9EF982  跟你的一致。
SHA1: 8DC420FA7933687809EFAF260405B5F06D33BB00
CRC32: 1D66EEF4

文件: G:\system\squashfs.img
大小: 294662144 字节
修改时间: 2019年10月9日, 3:47:12
MD5: 878E1AAA14EA3A4DFDE4B000946593BE  跟你的一致
SHA1: C735739FDDD528C6B615D82C99EBAAF304582CBD
CRC32: DA8

文件: G:\boot\initrd.img
大小: 34801862 字节
修改时间: 2019年10月9日, 3:47:20
MD5: 1A7E1160CE37D3AF44FA02C8D5340DBB   跟你的一致
SHA1: 9E04BA53345E1CFBCE5154DF8F1E86211B61757C
CRC32: FED0E580C25EE

楼主:
发现了GEN10 新玩法, 把4G小U盘直接插到内置USB口,这个接口是USB2.0 低速口,没法接系统盘启动, 现在接个小U盘,可以启动进入SSA配置工具,完美弥补了GEN10无法在BIOS配置P420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直接验证U盘上的文件:

文件: G:\sources\boot.wim

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咱们的主板批次不同,是否HP修改主板USBHUB芯片了(但这个可能性极低), 你看我楼上发的, 把U盘接到内置2.0接口试试? 这个是纯USB 2.0接口, 可以完全排除USB 3.0的兼容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咱们的主板批次不同,是否HP修改主板USBHUB芯片了(但这个可能性极低), 你看我楼 ...

你上面不是说,这个接口是USB2.0 低速口,没法接系统盘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上面不是说,这个接口是USB2.0 低速口,没法接系统盘启动?

我这里指的是把系统安装到U盘来使用,这样可以节省一个固态硬盘

我另一台服务器就是把PVE安装到U盘里面了,直接U盘 + 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试了两种方法:

1. 使用 UltraISO 取ISO文件。

重新格式化U盘,下载了跟你相同版本的UltraISO软件,复制到U盘后,也可以启动,目前看来,只能是硬件差异导致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指的是把系统安装到U盘来使用,这样可以节省一个固态硬盘

我另一台服务器就是把PVE安装到U盘里面 ...

看来主板上的u盘,是代替GEN8主板上的SD卡。

使用一个8G SanDisk U盘,插到主板上。

启动后,进入到HP图形界面后,还是同样出错:

网友F:
我的bios的USB看到的东西跟你的一样:1driver,1keyboard,1mouse,1hub

hub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不过既然跟你一样,就不用理会。

我突然想起有一个地方我跟你不一样:我的鼠标与键盘都是无线的,京东自营方正的,使用同一个无线发射器的。

我马上下单,买一套优派USB键盘跟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主板上的u盘,是代替GEN8主板上的SD卡。

使用一个8G SanDisk U盘,插到主板上。

你在这个界面的#号输入以下命令试试有没有数据返回,发我看看
lsblk
dmesg | grep usb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bios的USB看到的东西跟你的一样:1driver,1keyboard,1mouse,1hub

不是吧,如果真是这个问题,惠普的设计师可以自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如果真是这个问题,惠普的设计师可以自裁了。

这套无线键鼠,我一直小心观察,从来没有兼容性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在这个界面的#号输入以下命令试试有没有数据返回,发我看看
lsblk
dmesg | grep usb

没有 lsblk 这个命令。

dmesg | grep usb  > 1.txt
vi 1.txt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 lsblk 这个命令。

从你提供的日志看,USB识别完成正常,USB2.0、3.0控制器正常识别、加载驱动,枚举到了一个USB温度传感器、一个闪迪U盘、一个2.4G无线键鼠, 问题越发的诡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的bios现在就跟我一模一样了。

那就奇怪了。

选项1、用HP USB key utility
"  Try using the HP USB key utility 2.0 that is in the ISO image. It is under /usb/hpusbkey      "

https://www.wanghualang.com/hp-usb-key-utility.html
早期的服务器设备,配置磁盘阵列、安装操作系统、搜集硬件日志等等操作均是通过厂家配送的工具光盘来实现,比如惠普系列的服务器,便是使用SmartStart CD。曾使用过许多镜像刻录工具制作启动U盘,结果都失败了,似乎制作SmartStart CD的U盘启动盘只能使用HP USB key utility来实现。

选项2、修改用Rufus 做的启动盘

Here's what you need to the USB drive created by Rufus to work:

    Edit \syslinux.cfg on the root of the USB
    Replace its content with:

DEFAULT loadconfig

LABEL loadconfig
  CONFIG /system/isolinux.cfg
  APPEND /system/

If you do that, your USB will work.

The problem is there are multiple isolinux/syslinux on the ISO (one in usb/ the other n system/) and of course Rufus has to try to guess which one is the right one. Unfortunately, it's the one in system/, whereas Rufus use the one in usb/ by default.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从你提供的日志看,USB识别完成正常,USB2.0、3.0控制器正常识别、加载驱动,枚举到了一个USB温度传感器 ...

温度传感器、无线键鼠我试过完全拔走,只剩下u盘,启动后故障依旧。

(我bios里将u盘设置成第一启动盘,就不需要键盘参与启动了)

还有一个小细节:  74楼显示无法mount [cdrom], 现在提示是无法mount [u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项1、用HP USB key utility
"  Try using the HP USB key utility 2.0 that is in the ISO image. It  ...

资料来源? 目前下载的4.15版本ISO镜像, 只在 usb目录下有 syslinux.cfg文件, system目录只有squashfs.img。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项1、用HP USB key utility
"  Try using the HP USB key utility 2.0 that is in the ISO image. It  ...

我上面使用HP USB key utility 制作都u盘,启动后出现HP底图,还没有mount cdrom 或 usb 之前,直接出现乱码死机了(66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温度传感器、无线键鼠我试过完全拔走,只剩下u盘,启动后故障依旧。

(我bios里将u盘设置成第一启动盘, ...

我按照118楼的方法,使用ISO镜像的usb\usbkey\usbkey.exe 软件重新制作启动U盘,发现生成的目录结构相比直接复制有了变化,这个工具把usb\syslinux.cfg 和 usb\usbkey\vesamenu.c32 两个文件移动到了U盘根目录,我测试也能启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按照118楼的方法,使用ISO镜像的usb%usbkey%usbkey.exe 软件重新制作启动U盘,发现生成的目录结构相比 ...

我也使用 usb/usbkey/usbkey.exe 重新制作一次U盘。

我的结果跟你有不同:

原来ISO镜像里面,
\usb\syslinux.cfg
\usb\usbkey\vesamenu.c32

使用 usb/usbke/usbkey.exe 重新制作一次U盘后:
\syslinux.cfg  【移到了U盘根目录】
\usb\usbkey\vesamenu.c32   【没有移动】

U盘启动,发现少了后面3个启动选项:

选第一个启动,死机,左上角有乱码,之前使用HP工具做的一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使用 usb/usbkey/usbkey.exe 重新制作一次U盘。

目前正在分析SSA镜像的启动脚本,尝试正向定位挂载失败的问题。
你这个出现只有3个启动项的情况,是因为执行了下面这个命令:

copy /Y "%DEST%\efi\boot\grub_usb.cfg"   "%DEST%\efi\boot\grub.cfg"

这个命令里面,将efi\boot\grub_usb.cfg 复制为 efi\boot\grub.cfg, 而实际上这个ISO镜像的 efi\boot\grub.cfg 文件已经包含了6个启动项,涵盖了 grub_usb.cfg 的内容, 所以下载的压缩包中 README.txt 才写着只需要将ISO全部复制到U盘即可。

但问题又来了,为何我这边执行 usbkey.exe ,没有执行这个复制指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正在分析SSA镜像的启动脚本,尝试正向定位挂载失败的问题。
你这个出现只有3个启动项的情况,是因为 ...

提醒一个细节:我的ThinkPad T430S 使用这个U盘启动,也是会出现mouth usb问题。一模一样。

所以,跟GEN10硬件无关啊。

网友:
神奇的事情发生:

我将8G 的 SanDisk 使用你的diskpart 方法格式化fat32后,拷进使用winrar解包的ISO内容,什么都不改变。

然后,为了启动方便,我将bios的第一启动顺序改为usb,然后使用u盘启动GEN10.

奇迹出现!

真的能看到你说的SSD寿命。

最神奇的地方在于:

我拿回之前死活启动不了的东芝u盘,直接插进去启动,也成功了!!

这就更加诡异了。

网友F:
还问一个问题,正常启动后,使用完我想关机,点击右上角的X, 提示会重启电脑:

但我按ok后,发现桌面只剩下鼠标,没有重启机器,鼠标也能移动。等了20分钟都没有关机。

到底应该怎么关机?

网友F:
努力测试中,试图找出原因。

1。bios 不设置u盘为第一启动盘,启动的时候按F11 再选择UEFI U盘,也能成功启动。

2。另外一个 Linkin 32G U盘,使用之前死活不能启动的内容,也也能正常启动了。这样我手上的3个U盘突然全部可以成功了。

3。进入bios,恢复缺省值,再将CSM enable (此时UEFI 启动生效)。再按F11使用U盘启动。这时仍然可以正常启动!

4。现在已经证实使用partdisk方法制作的u盘没有问题了。还重新验证下面的方法:
     1)32楼的HP u key 工具【启动只有3个菜单,第一个菜单进入会死机并且左上角一行乱码】
      2)UltraISO 9.0【测试通过!U盘卷标HPSSA21, FAT32分区】
      3)  freebsd的u盘工具:win32diskimage【Windows 不能识别的raw分区,启动后会有mount usb 问题】
      4)iso的usb/usbkey里面的工具。【启动只有3个菜单,第一个菜单进入会死机并且左上角一行乱码】

总结:

HP的两个工具全军覆没。只有3个菜单,会死机和左上角一行乱码。

win32diskimage生成的是windows不能识别的raw分区,6个菜单,但无法正常进入系统,有moute usb问题。

UltraISO(Linkin 32G)和DISKPART (SanDisk 8G)都是FAT32分区,都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问一个问题,正常启动后,使用完我想关机,点击右上角的X, 提示会重启电脑:

直接断电就可以了,你看到的SSA界面,实际上是一个网页,运行在Firefox浏览器上(按F12还能调出浏览器控制台)
点击关闭按钮只是把浏览器关掉了,需要手动复位电脑,但这个机器没有服务按键,直接直接关机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直接断电就可以了,你看到的SSA界面,实际上是一个网页,运行在Firefox浏览器上(按F12还能调出浏览器控 ...

直接关机(10秒电源键)会听到机械硬盘断电的机械声音,心疼啊。。。这机器有reset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关机(10秒电源键)会听到机械硬盘断电的机械声音,心疼啊。。。这机器有reset键的吗? ...

确实心疼,尝试了好多方式和快捷键,都没有响应,今天啪嗒断电好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努力测试中,试图找出原因。

1。bios 不设置u盘为第一启动盘,启动的时候按F11 再选择UEFI U盘,也能成功 ...

今天的机器,跟周六的时候相比,有没有什么变化? 比如增删了什么外设?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实心疼,尝试了好多方式和快捷键,都没有响应,今天啪嗒断电好多次了 ...

帮忙查一下维护手册,看看主板上有没有复位的微开关或接线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帮忙查一下维护手册,看看主板上有没有复位的微开关或接线口。

刚才已经查了维修手册,没看着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的机器,跟周六的时候相比,有没有什么变化? 比如增删了什么外设?  ...

今天第一次成功,之前我做了一个之前没有做过的动作:

bios的启动顺序,本来u盘是排第6位。我以前都是不改,或者移到第一个,按回车,然后选择u盘。

这一次我光标移到第6行,按shift+, 一个一个的将原本排第6的u盘,移到第一位,存盘。

然后,就正常启动了。

但我后来将bios重新恢复初始值,u盘仍然可以正常启动。

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拆开盖子,尝试内部的usb2.0。刚才我插入使用ultraISO制作的u盘,也是能正常进入系统。

目前仍然找不到突然成功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天第一次成功,之前我做了一个之前没有做过的动作:

bios的启动顺序,本来u盘是排第6位。我以前都是不 ...

你试下U盘放到T430 是否也能启动了?可能真的跟机器无关,而是U盘的MBR信息错误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帮忙查一下维护手册,看看主板上有没有复位的微开关或接线口。

抽空我把机器拆开测下主板的走线,看看能否找到PMIC的复位引脚,这样接个轻触开关就完美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抽空我把机器拆开测下主板的走线,看看能否找到PMIC的复位引脚,这样接个轻触开关就完美了。 ...

u盘启动,你能找到raid卡上的3个温度吗?

我找了一下好像没有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u盘启动,你能找到raid卡上的3个温度吗?

我找了一下好像没有发现。

在服务器诊断报告里面,可以看到阵列卡的三个温度都是0,这个应该就是之前推测的,系统 BIOS不支持导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下U盘放到T430 是否也能启动了?可能真的跟机器无关,而是U盘的MBR信息错误导致 ...

128楼的5个方法,只有ultraiso和diskpart的方法正常。另外3种方法都不正常。

我现在拿diskpart的u盘启动t430s,进入能进入系统了。看来真的是u盘问题。(后记:使用ultraISO制作的u盘也行)

但为什么昨天和今天早上折腾这么多次,我记得diskpart都反复做了3次或4次了,为何之前就不行?!

网友:
T430S手提电脑启动,就看不到ssd的寿命了。

原本以为可以利用这个u盘挑选二手ssd :)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服务器诊断报告里面,可以看到阵列卡的三个温度都是0,这个应该就是之前推测的,系统 BIOS不支持导致 ...

是u盘启动后的服务器诊断报告里面?

我找了几页都没有看到温度,感觉有几百页....也于是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u盘启动后的服务器诊断报告里面?

我找了几页都没有看到温度,感觉有几百页....也于是放弃了。

对 内容很多,我是另外再插一个U盘,把报告保存到U盘导出来看的
但没啥用,搜索找到三个温度都是0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内容很多,我是另外再插一个U盘,把报告保存到U盘导出来看的
但没啥用,搜索找到三个温度都是0 ...

那就心死了 :)看来我的外置USB温度没有浪费钱。

网友:
CSM 不是必须的。无论disable或enable都不影响u盘进入raid系统。

也就是说,恢复bios到缺省值,存盘,就可以使用u盘进入系统了。

注:csm disable 后,启动期间提示的F2,F11字体会非常小。

网友F:
盘启动的前面三个菜单(smart开头的),都是启动无法成功的,都无法mount usb。

后面的三个菜单(usb boot开头)都能正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盘启动的前面三个菜单(smart开头的),都是启动无法成功的,都无法mount usb。

是的,打开 CSM 是为了提高兼容性,与U盘启动无关。
前3个启动项是光驱启动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问一个问题,正常启动后,使用完我想关机,点击右上角的X, 提示会重启电脑:

成功摸索出进入SSA后重启系统的方法:
按住ALT + SysReq(Print Screen) 键,然后按顺序按下R、E、I、S、U、B键,就可以重启了
注1: ALT + SysReq要一直按下,后面的每个键按下后,等待几秒,不要连续按下
注2: 如果是要关机而不是重启,最后的B键改成O键即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成功摸索出进入SSA后重启系统的方法:
按住ALT + SysReq(Print Screen) 键,然后按顺序按下R、E、I、S、U ...

晕,不可能是摸索出来的吧 :)

网友F:
这个问题应该彻底解决了。

我总结一下,前面折腾了一天半没有成功的原因是:

1。我一直认为HP官方的u盘工具,和freebsd的工具是可能性最大的。所以,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两种方法身上。很不巧,就是这两种方法不行。

2。ultraISO 刻U盘,玩一直认为不可能成功,所以,试都懒得试。

3。上面坛友已经证实diskpart可行,我于是做了diskpart,但可能测试的时候没有选择第4个usb boot...., 而是让系统自己选择了菜单1,到时mount usb错误。

4。后来坛友提醒要使用菜单4进入,可能我又拿了HP或freebsd知错的永远不可能成功的u盘启动....

5。每一次都是完美的避开了可能成功的机会.....
直到下午偶然有一次成功。

于是,抓住这个线索,慢慢分析,找出来上面的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应该彻底解决了。

我总结一下,前面折腾了一天半没有成功的原因是:

很可能是这个原因,我刚才测试如何从SSA重启时,忘了选择第四项,直接进入了第一项,出现的错误跟你看到的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晕,不可能是摸索出来的吧 :)

这些按键指令是Linux的系统调用,按顺序按下以后就会执行释放键盘占用、强制结束SSA程序、卸载文件系统、重启、关机等操作。
目前测试这个组合是有效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很可能是这个原因,我刚才测试如何从SSA重启时,忘了选择第四项,直接进入了第一项,出现的错误跟你看到 ...

GEN10我们已经玩到炉火纯青了 :)

不多买一两台,对不起自己啊。

我手上的两台GEN7 看来慢慢要换成GEN10

网友J:
引用 楼主:
很可能是这个原因,我刚才测试如何从SSA重启时,忘了选择第四项,直接进入了第一项,出现的错误跟你看到 ...

是否可将你官网下载的BIOS发至论坛附件?我魔改BIOS,官方下载需要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否可将你官网下载的BIOS发至论坛附件?我魔改BIOS,官方下载需要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GEN10我们已经玩到炉火纯青了 :)

不多买一两台,对不起自己啊。

是的,在解决SSA无法重启问题后,只要在机器里面插入一个4GB的小U盘就可以实现阵列卡完美配置,我已经计划再买3台GEN10,把现有服务器的硬盘摘出来独立成4个存储节点(目前有两台服务器各装了8个硬盘,已经满负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在解决SSA无法重启问题后,只要在机器里面插入一个4GB的小U盘就可以实现阵列卡完美配置,我已经计 ...

你可以参考我给GEN10安装6个8T硬盘,  所有的坑我都扫除了 :)

现在算起来GEN10 x3612,8G 已经不用2000元了,超值啊。

网友J:
OK  魔改完 发附件你们编程器刷机玩板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J:
OK  魔改完 发附件你们编程器刷机玩板子

刷 GEN10 bios?

预告一下有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 GEN10 bios?

预告一下有什么功能?

打开看了下,这是amd的CPU,hp很敬业 微码都是升级到最新了,显示部分和nvme驱动看看能不能升级下

网友I:
请问下,PCIE的插槽预留是全高的,还是半高的。
我也想搞一台,及一个pcie转m2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 GEN10 bios?

预告一下有什么功能?

默认MBR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下,PCIE的插槽预留是全高的,还是半高的。
我也想搞一台,及一个pcie转m2上去。 ...

半高插槽, 两个插槽物理尺寸都可以插x16的卡,但实际带宽分别是 x8 和 x1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下,PCIE的插槽预留是全高的,还是半高的。
我也想搞一台,及一个pcie转m2上去。 ...

半高 。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你是GEN8吧。GEN8 主板内有sd卡插槽,使用esxi特方便。

莫大  SD卡 长时间 工作稳定吗?我搞exsi 本来想 用SD卡装EXSI系统的。

网友:
机箱内usb专门用来安装exai之类虚拟机系统的,10plus还保留有,一堆人喜欢。
我想用来做htpc,不知道能解码120m码率的4k不。

网友:
引用 网友K:
莫大  SD卡 长时间 工作稳定吗?我搞exsi 本来想 用SD卡装EXSI系统的。

稳定,我知道有坛友就是使用sd卡安装exsi。

网友I:
楼主帮忙确认一下这货有没有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帮忙确认一下这货有没有声卡?

重复发帖,警告一次。

2次警告账号将被系统自动冻结一星期。

网友L(2021-01-15):
最近我用的西数EX4坏了,问西数客服,得到的答复是过保的产品他们不修,要恢复数据只能找第三方公司,现在头都大了,想换一种稳妥容易维护恢复数据的存储方式。现在看到这种GEN10 服务器,有种心动的感觉。请教一下楼主,你这种方案,以后遇到除了硬盘,其它硬件都损坏了的情况下,要如何恢复出硬盘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近我用的西数EX4坏了,问西数客服,得到的答复是过保的产品他们不修,要恢复数据只能找第三方公司,现 ...

这个是通用的X86平台, 硬盘拿出来挂到其他电脑上就能正常识别。 如果组阵列的话, 把阵列卡和硬盘接到台式机上也能识别。 如果阵列卡也坏了的话, 买个新的阵列卡,把老硬盘按顺序接上,就可以自动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通用的X86平台, 硬盘拿出来挂到其他电脑上就能正常识别。 如果组阵列的话, 把阵列卡和硬盘接到台 ...

听起来比那些成品NAS可靠很多啊!另外,它的升级版Gen10 Plus会不会更好?我在犹豫买哪款?用途主要是数据安全存储,如果能兼做高清播放器更好。

网友L:
如果阵列卡坏了,买不到原来的型号,换其它型号甚至换品牌,还可以识别原来硬盘上的数据吗?

网友(2021-11-02):
引用 楼主:
克隆确实慢,包括备份也慢,我现在9台虚拟机备份一次得接近24小时

9台虚拟机都跑在gen10上么

这9台虚拟机占用了多大的硬盘空间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如果阵列卡坏了,买不到原来的型号,换其它型号甚至换品牌,还可以识别原来硬盘上的数据吗? ...

可以。硬盘阵列与卡无关,都是通用的(当然,你的新卡要支持原来的阵列方式,比如raid 6。)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可以。硬盘阵列与卡无关,都是通用的(当然,你的新卡要支持原来的阵列方式,比如raid 6。) ...

那也就是说比如raid 6只是一种编码规格,只要支持这种规则的设备,都可以复原这组硬盘。例如把WD设备上组raid 6的8块硬盘取下来,插到GEN10 服务器支持RAID6的阵列卡上,就可以复原使用?有机会我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也就是说比如raid 6只是一种编码规格,只要支持这种规则的设备,都可以复原这组硬盘。例如把WD设备上组 ...

当然可以。开机会提示有新的硬盘阵列接入,是否恢复该阵列。恢复是,就能使用这个阵列。

网友:
P420阵列卡貌似涨价了,现在淘宝1G缓存的两百多。

网友:
咨询一下。我现在用的gen8内嵌的那个raid卡,然后其中有两块硬盘做了raid 1。如果我买一个p420那这两个raid 1的硬盘可以直接用不需要重建不?

网友:
看不懂你们在讨论的内容, 关于群辉或者其他备份用服务器, 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学起?

网友:
LZ阵列卡风扇的型号是啥可以发一下不?我也打算给gen8安装一个p420,之前一直用的内嵌的raid。

修改:看到风扇型号了3006 12V

网友(2021-12-04):
请问楼主,我现在gen10+p420配置,在光驱位装了ssd,里面装了win2016,206下面装了p420的软件组了raid1,raid1里放了不少资料,现在想在u盘里装个esxi做底层,然后上面跑各种系统,我想请问楼主,我esxi下准备装个黑裙或win2019,这个2019或黑裙能读出原raid1下的数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