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4G模块ec20 加北斗GPS天线没有手机GPS信号好?

楼主(2020-10-23):
在室内用手机开地图 都能定位大概的位置
为什么4G模块加北斗GPS 天线在室内测试不到数据

网友A:
手机还可以用网络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还可以用网络定位

地图的基站定位数据貌似是向运营商买的服务。

网友B:
以前傻乎乎的去问过那些高大上的几千几万块的GPS模块厂家,说我一个山寨手机放窗口都可以有无数颗星,你的那么贵连位都定不了?人家说你的手机管它信号对不对准不准,不管折射信号也好反射信号也好还是颜射也好,只要是信号就拿来定位,定错了大不了把你从这条街带到那条街罢了,要是我们这么高大上的模块也一样的乱定,你会同意吗?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傻乎乎的去问过那些高大上的几千几万块的GPS模块厂家,说我一个山寨手机放窗口都可以有无数颗星,你的 ...

你应该怼过去:这么贵的东西,连个有偏差的参考地址都定位不了,你还有脸卖这么贵么?

网友C:
手机的定位数据是实时更新和记录的,你从屋外进入屋内时,手机就记录下了,所以你在室内用手机打开地图可以看到定位的大概位置。
而你GPS模块是在屋内才开始读的定位数据,搜不到卫星也就没有有效定位数据了。
你不信可以做个试验,把手机卡拔掉,在公司关机然后带到家里,在家里的屋里(不要靠近窗户),然后开机,看看定位点在家里还是公司。

网友D: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手机的GNSS信号比这些模组要好,搞不懂为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手机的GNSS信号比这些模组要好,搞不懂为何

必然比手机差。
道理:
1、手机是混合定位,wifi,蓝牙,LBS。
2、手机的定位强需求,这方面的研发甩模组几条街。
3、手机头部企业差的卖上百万台,模组有多少量。
4、别瞧不起手机,里面用的料并不差,只是量大平均成本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手机的定位数据是实时更新和记录的,你从屋外进入屋内时,手机就记录下了,所以你在室内用手机打开地图可以 ...

还是在家。
现在的智能手机真的很智能,还有基站定位,如果你开了wifi,连上了家里的wifi,更准。

网友D:
难道是手机的GNSS天线做的好,感官就是朝向不太影响定位,另外你是用有源天线还是无源天线?PCB设计发下

网友:
定位除了卫星信号,还需要星历。google、MTK、北斗都有相应的下载星历的服务器地址。每次定位时,设备一般都要从这个服务器下载近期的最新星历,这样结合上卫星定位信号后,定位速度就会快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手机的GNSS天线做的好,感官就是朝向不太影响定位,另外你是用有源天线还是无源天线?PCB设计发下 ...

有源天线,买的在某宝上买的成品模块 EC20,天线也是有源的

网友:
因为手机有网络定位,基站、WIFi都可以定位,能定个大概位置。并不是手机GPS定位的。室内GPS都没信号。

网友F:
我公司也有很多同事居然不知道室内没有GPS信号, 有一次同事让我在室内搭个环境,实现RTK定位,日

网友:
北斗那么准,还用啥 GPS 啊?真是的!...

网友:
楼主可以去看看RTK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源天线,买的在某宝上买的成品模块 EC20,天线也是有源的

测量一下有源电线信号线对地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一下有源电线信号线对地的电压是多少?

刚才测下, 0v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在家。
现在的智能手机真的很智能,还有基站定位,如果你开了wifi,连上了家里的wifi,更准。 ...

哈哈,让他拔手机卡就是防止通过基站定位。
但是WIFI能不能定位,这个真没研究过,是不是最终通过宽带IP地址来定位。
——————————————————————————————————
EC20模块也可以通过基站定位的,但这些肯定没有GPS定位的准。

网友D:
那就找到问题了,说明EC20并不会给有源GPS供电,你需要外加一个3V的LDO给有点天线供电,立马见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找到问题了,说明EC20并不会给有源GPS供电,你需要外加一个3V的LDO给有点天线供电,立马见效 ...

使用AT+QGPS? 命令 返回+QGPS: 1 表示已经上电了啊, 模块是现成的要是上电3.3v只能以后该电路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AT+QGPS? 命令 返回+QGPS: 1 表示已经上电了啊, 模块是现成的要是上电3.3v只能以后该电路加了 ...

天线也需要供电

网友:
室内GPS没有信号,手机进入到室内就不是用GP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公司也有很多同事居然不知道室内没有GPS信号, 有一次同事让我在室内搭个环境,实现RTK定位,日 ...

也可可以的,从楼顶拉个天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