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全面接受BGA寄料焊接!

楼主(2020-10-23):
嘉立创SMT打样经过不断进步,从1.0版本一直进化到了4.0版本,很快进化到4.5版本  今年同时也将启动小批量5.0全焊版本,提供的各种服务越来越完善!

嘉立创SMT现在可全面接受BGA寄料焊接!对于BGA一般为高价值的元器件,无论是嘉立创的元器件基础库及扩展库都没有,对于此类料全面接受寄料焊接服务

一:对于BGA的相关参数,暂时最好:0.8mm间距,0.50mm的球,

对于在可焊接器件列表中的在下单的时候可选择寄料,如果在可贴器件列表中没有的,请务必申请可贴元器件型号,申请通过后在下单过程中才能选择邮寄!
申请增加可贴器件: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1621-1-1.html
邮寄器件操作流程: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1213-1-1.html

网友A:
功能做得多,不如功能做得好哦。 可贴,好多都是些没库存的。加入私有库还最低限制,一下几百片,这不叫打样了,叫小批量了。你这申请寄料一个来回,不晓得又得折腾个几天。

网友:
双面啥时候能贴?

网友:
白色板子..什么时候可以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能做得多,不如功能做得好哦。 可贴,好多都是些没库存的。加入私有库还最低限制,一下几百片,这不叫打 ...

其实没那么复杂,我有块板子上面有两个料没有,就申请的邮寄物料
淘宝上找了个地址在深圳的卖家,告诉卖家是寄给jlc贴片的,包好一点。把收件信息填成jlc的
很快就确认入库,开始做板子焊接了

网友:
现在普通的物料不在库的物料如何焊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没那么复杂,我有块板子上面有两个料没有,就申请的邮寄物料
淘宝上找了个地址在深圳的卖家,告诉卖 ...

申请一般要多久。是任意型号么?有没有什么限制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没那么复杂,我有块板子上面有两个料没有,就申请的邮寄物料
淘宝上找了个地址在深圳的卖家,告诉卖 ...

你这样直接寄料给嘉立创自己不沾手,来料检验嘉立创替你做?到时做出来有问题谁背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直接寄料给嘉立创自己不沾手,来料检验嘉立创替你做?到时做出来有问题谁背锅? ...

打样而已,自己背锅,打样只要三版以内做成就算成功
量产有专门的合作厂家,厂家有自己的渠道
在jlc打样目前大部分一版成功,有几次两版才成,还没遇到做三版的情况
失败只有一次是jlc的原因,出在smt环节,赔了我们工程费
其他失败都是设计原因,我们发的是Gerber,目前还没遇到过和Gerber对不上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申请一般要多久。是任意型号么?有没有什么限制啊

以前还有申请流程的时候做的,现在新流程还不清楚是怎么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