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可贴器件列表没有我想要的器件(新)

楼主(2020-10-23):
一简介:
   下贴片订单,遇到想贴的器件在嘉立创没找到。**商城有,或自己有货。
   对于嘉立创可贴列表内没有的器件,客户可以免费申请把想要的器件增加到“可贴片”列表。

二操作流程:
1.在嘉立创“SMT贴片加工”菜单内,找到“免费申请增加可贴器件”的按钮,点开,在里面输入商城的“商品编号” 或 “器件型号” 后点确定。

  a. 在**商城找到有”商城编号“,可以用商品编号申请;找到后“申请加入可贴列表”即可。

  b.1 **商城没有找到“商品编号”,可以用厂家的器件型号申请,点提示内的“去填写”

  b.2 按厂家型号申请,需要输入,完整的型号、封装、品牌、包装方式、封装地址(最好是官方的)

2 申请后,可以在申请界面,输入栏右下角,查看自己申请的器件是否通过。

申请通过的器件,要在下单的时候选上贴装(有匹配上)才可以贴;

申请通过的器件,要在下单的时候选上贴装(有匹配上)才可以贴;

申请通过的器件,要在下单的时候选上贴装(有匹配上)才可以贴。

网友A:
商城的物料可以直接焊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城的物料可以直接焊接吗?

只可以贴嘉立创可贴列表内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可以贴嘉立创可贴列表内有的。

免费申请增加物料这个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免费申请增加物料这个怎么理解

嘉立创只贴“可贴元件库存(可够买)”里面有的。 有些客户以为申请增加器件到可贴列表是有条件的。

网友:
认真看完了

网友:
申请1个周了,也没个结果

网友B:
现在下个贴片单 真复杂,扩展料要先买,买的时候没有算损耗,确定下单的时候发现还是库存不足,又要补买,真不知道是哪位天才设计出来的这流程,别人都在简化过程,这边非要折腾死顾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下个贴片单 真复杂,扩展料要先买,买的时候没有算损耗,确定下单的时候发现还是库存不足,又要补买, ...

+1
最最关键的是流程要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下个贴片单 真复杂,扩展料要先买,买的时候没有算损耗,确定下单的时候发现还是库存不足,又要补买, ...

我们有的不需要提前买吧

楼主:
在嘉立创“私有/可贴库存管理”内找到的型号,只要有库存数量,样板贴片订单都是可以直接使用,不用提前购买器件。

网友:
有没有人像我一样第一眼就看到一个“创可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