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为什么引脚电平拉不到5V

楼主(2020-10-23):
型号是STM32F407。当写PE10为1的时间,量得电平为3.3V,按道理应该是被上拉到5V呀。确定5VDD处电压是5V。

网友:
MCU供电是多少V,就是多少V.

网友A:
内部有钳位

网友B:
IO设为OD输出,则high电位由外部上拉电阻所接的电源电压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有钳位

没有钳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设为OD输出,则high电位由外部上拉电阻所接的电源电压决定。

看代码的80行,已经设为OD了

网友C:
上拉5V只是说能承受5V电压,没说能输出5V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拉5V只是说能承受5V电压,没说能输出5V电压吧。。。。。。。。

我没有说输出5V

网友:
有钳位,但是钳位到VCC,也就是5V,看不出问题在哪

网友D:
集电极开路不适合你这个电路吧,用普通的推挽输出试试

网友:
你是作为输出用的,有没有上拉已经不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集电极开路不适合你这个电路吧,用普通的推挽输出试试

为什么不适合呢?很基础很常见的开漏上拉电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适合呢?很基础很常见的开漏上拉电路啊

习惯问题吧,如果没什么线或的要求,只是普通的驱动我喜欢用推挽,驱动能力强点,你的是低有效无所谓了

网友:
同样不解,楼主是不是脚位搞错了?输出0试试

网友:
了解一下“真开漏”和“模拟开漏”

网友E:
保护二极管钳位到MCU的vdd,不是真开漏的

网友F:
可能是别的地方又初始化了这个GPIO吧,写个while(1);让CPU停在这里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别的地方又初始化了这个GPIO吧,写个while(1);让CPU停在这里看看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即便是理想的真开漏,这个10mA以上的电流长时间撑得住吗?
搞个大电流buffer缓冲下更好,同时避免去折腾MCU的IO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护二极管钳位到MCU的vdd,不是真开漏的

没看到IO口结构有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别的地方又初始化了这个GPIO吧,写个while(1);让CPU停在这里看看

这个原因一开始就排除了。

网友G:
IO口有钳位二极管的,方向是IO口到VDD(兼容5V的是VDD_FT)

楼主:
引用 网友G:
IO口有钳位二极管的,方向是IO口到VDD(兼容5V的是VDD_FT)

哦,是我理解错了。不过这个钳位是5V的,还是解释不了我的问题。

网友:
我曾试过,开漏是可以输出5V的,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建议直接看寄存器值。看图中问题来了,钳位到VDD_FT怎么实现的?

网友:
FT容忍的开漏应该是可以拉到5V的,I2C经常这样做,仿真看下是否其他地方又改了模式了

网友H:
首先开漏驱动5V电平的信号没一点问题,经常这样做,外部一个上拉搞定。楼上那么多说不行的,要么没细看楼主描述,要么压根自己没用过吧?
如果硬件没问题,我觉得可能驱动电流的问题,电流太大,内部OD门有压降了,你把光耦先去掉,只留10K上拉电阻,看能输出5V不能。

PS,但是你能准确输出3.3,猜测是不是别的地方又把该IO配置成推挽了?

网友I:
硬件电路问题啊,这种电路怎么可能拉到5V,把光耦拿掉 开漏输出的脚就有5v了

网友J:
PortE 口应该耐压兼容5V的,开漏配置肯定可以被拉到5V。
如果是内部钳压二极管起作用了,那么PE10应该是 MCU_VDD+管压降。
所以检查,运行过程中 PE10是否真的是开漏配置,真实硬件电路是否存在问题(PE10与VDD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开漏驱动5V电平的信号没一点问题,经常这样做,外部一个上拉搞定。楼上那么多说不行的,要么没细看楼主 ...

已经把光耦的引脚剪断了测试,还是不行。配置方面也检查过了,这个IO的配置我放在了最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硬件电路问题啊,这种电路怎么可能拉到5V,把光耦拿掉 开漏输出的脚就有5v了 ...

请问这个电路为什么拉不到5V?光耦拿掉试过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已经把光耦的引脚剪断了测试,还是不行。配置方面也检查过了,这个IO的配置我放在了最后面。 ...

单个IO口损坏,这种事我也遇到过,换个单片机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PortE 口应该耐压兼容5V的,开漏配置肯定可以被拉到5V。
如果是内部钳压二极管起作用了,那么PE10应该是 MC ...

PE10和VDD短路可以排除,我量过。另外,PE10可以按程序0V和3.3V变化,这也证明没有短路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个IO口损坏,这种事我也遇到过,换个单片机好了。

换了一块板测试,还是一样的情况。而且IO可以正常输出电平变化,应该不是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PE10和VDD短路可以排除,我量过。另外,PE10可以按程序0V和3.3V变化,这也证明没有短路的情况。 ...

那就debug了,例如去掉上拉电阻,与光耦相关,然后下拉一个1M电阻,IO设置为高,看看电压是不是为0.

网友:
专门写一个这个IO口的测试程序试一下。

网友:
楼主可按下述做以下测试。
F407  3.3V供电端断开,只给5VDD处供5V电压,然后测量PE10处电压,在这一步上确认一下。

网友:
光耦输入端的二极管本身就有压降,PE10的电压小于5V

网友:
端口开楼可以用5V;实际输出的时候,电平不能输出5V的。内部IO结构保护了

网友:
搜搜真假开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