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钥匙用的是什么单片机,为啥功耗这么低

楼主(2020-10-23):
车钥匙用了8年,感觉还能用,为啥待机功耗这么低,一般1、2uA的待机电流的话能用个2、3年就不错了,车钥匙是用什么mcu休眠电流能这么低?难道没用mcu?或者按开关才接通电源?正好想做个无线遥控器和车钥匙差不多,各位老铁推荐下用啥芯片

网友:
首先是电池好

网友A:
LZ用的不频繁吧。要是每天开关10次,要不了1年肯定玩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的不频繁吧。要是每天开关10次,要不了1年肯定玩完。

每天上下班至少4次了,偶尔还出去玩玩,也不算用得少吧

楼主:
CR2032都差不多吧,至少不是云泥之别

楼主:
问题是一般的低功耗单片机都是1uA左右的休眠电流,这个看起来只是几十nA级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天上下班至少4次了,偶尔还出去玩玩,也不算用得少吧

要是这么倒不是很多了,一天合计用10次,10秒,一年3650秒,折合1小时,共计消耗10mah左右电量,cr2032有160mah以上,算上自放电还可以。

掉电模式下电流几十na很正常,stm32l0,cc2541,可以查查,后者我忘了,前者就是几十na(25度)。你放到80度环境下漏电流可能有几百na。

网友B:
没按是不是应该不耗电,按下接通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这么倒不是很多了,一天合计用10次,10秒,一年3650秒,折合1小时,共计消耗10mah左右电量,cr2032有 ...

嗯,应向中l系列也是uA级的,我再仔细看看,主要是还想集成个rf发码功能,差不多和车钥匙一样那种就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按是不是应该不耗电,按下接通电池

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按钮时间肯定不到1s,发码发了一秒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按钮时间肯定不到1s,发码发了一秒呢

这个也不难实现啊,参考一键开机电路,按下通电、MCU控制另外一个MOS管导通保持电源,然后发送完毕后就关闭MOS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按是不是应该不耗电,按下接通电池

有一种车 是钥匙离得近了就能咔嚓开门  远了就能咔嚓锁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按是不是应该不耗电,按下接通电池

现在比较普及是无匙系统了吧,感觉钥匙要一直发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车 是钥匙离得近了就能咔嚓开门  远了就能咔嚓锁门

这种双向的功耗没这么低了,我那是老款,就只有单向发送,所以能用这么久

网友:
无钥匙进入的系统,车会发数据给钥匙....
260mAh的2032电池,用了一年半。

网友:
PKE有接收电流的,没这么耐用的。

网友:
我的车钥匙电池1620,就是只能用2-3年就要换电池,刚刚换了电池

网友:
普通钥匙5-8年不换电池,无钥匙启动的车钥匙2年就提示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车 是钥匙离得近了就能咔嚓开门  远了就能咔嚓锁门

但是这种钥匙电池就用不了那么久了,像我这个上面一个按钮都没有,最多只能用一年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车 是钥匙离得近了就能咔嚓开门  远了就能咔嚓锁门

我08年兼职给一家公司做这个东东,
叫PKE无钥匙进入+防盗器.
东西不难,PIC16F639的125KHz,XYZ三方向磁场感应,汽车上有一个磁棒发信号.感应成功,再用高频315M发解锁信号.

网友:
无匙进入,平常休眠,按键或125k低频唤醒才工作

网友E:
10年前旧遥控器按了才耗电。新的没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08年兼职给一家公司做这个东东,
叫PKE无钥匙进入+防盗器.
东西不难,PIC16F639的125KHz,XYZ三方向磁场感 ...

谢谢大佬教我。

网友F:
下图本人破车的,也是最近拆的,另外LZ可以淘宝搜索一下,可以看到很多板子的方案,可能ic丝印看不清

网友:
单向的都用得久,双向的都用得短
不按不动就是单向,能智能感知钥匙存在的就是双向

网友G:
STM32L051 功耗
– 0.27 µA Standby mode (2 wakeup pins)
– 0.4 µA Stop mode (16 wakeup lines)
– 0.8 µA Stop mode + RTC + 8 KB RAM reten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年前旧遥控器按了才耗电。新的没研究了

哈哈,这个12v是车钥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图本人破车的,也是最近拆的,另外LZ可以淘宝搜索一下,可以看到很多板子的方案,可能ic丝印看不清

喔哈哈,这个看得清楚,某宝上还有卖的话那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M32L051 功耗
– 0.27 µA Standby mode (2 wakeup pins)
– 0.4 µA Stop mode (16 wakeup lines)

uA级的现在算低功耗,现在超低功耗的估计不会高于几十nA,要不8年10年的做不出来

网友H:
按键就是电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键就是电源开关。

通过多方打探调研,现在已经确定有休眠电流nA级的mcu,而且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图本人破车的,也是最近拆的,另外LZ可以淘宝搜索一下,可以看到很多板子的方案,可能ic丝印看不清

nxp官网上居然找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有老铁知道是停产换代了吗,替代型号是啥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CR2032都差不多吧,至少不是云泥之别

国产的CR2032纽扣电池和原装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原厂车钥匙电池用了快3年了才提示电量低,淘宝上上买的电池,3个月都没坚持到。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08年兼职给一家公司做这个东东,
叫PKE无钥匙进入+防盗器.
东西不难,PIC16F639的125KHz,XYZ三方向磁场感 ...

请教大佬,支持无钥匙进入的车子,是如何判断钥匙在车内还是在车外?

每次看到车上提示钥匙离开车内,我就好奇,感觉不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年前旧遥控器按了才耗电。新的没研究了

这个发射电路学习了

网友K:
楼主,你这个用的是什么分析软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08年兼职给一家公司做这个东东,
叫PKE无钥匙进入+防盗器.
东西不难,PIC16F639的125KHz,XYZ三方向磁场感 ...

十年前的方案   现在估计已经更新换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请教大佬,支持无钥匙进入的车子,是如何判断钥匙在车内还是在车外?

每次看到车上提示钥匙离开车内,我 ...

应答的方式
车子发低频感应出来.遥控器收不到低频就不会回复,收到就用高频回复.
所以车子能收到遥控器的回复就在车内,否则在车外.
以前我做的是PKE防盗器.有差不多5米的感应距离.离开车超过5米会自动锁车,走近车一两米会自动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答的方式
车子发低频感应出来.遥控器收不到低频就不会回复,收到就用高频回复.
所以车子能收到遥控器的 ...

多谢解惑,如果是这种方式,应该是会有些误差吧。

比如在车门附近,到底是车内还是车外,不过我没测试过,哈哈

网友L:
无钥匙进入的,是有多个感应装置,其中,中控台一个(一般在扶手箱,所以当钥匙没电的时候,感应距离变近,可以尝试将钥匙放入这里,一般都还能感应到,否则不能打火,还有的是要怼入引擎Start内),各个车门都有一个,后尾箱也有一个,通过这几个就能精确定位到你是在哪个门,是在车内还是在车外

另外,靠近后,钥匙才被唤醒,平常也是休眠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这个用的是什么分析软件啊?

EMK850,剩下的就不用说得更直白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来分享一个电路 ,基本上不耗电的 ,用STC单片机完成的,环境监测,完成一次后直接关断所有电源,通过按 ...

以前我做过类似电路,但mos管的关断漏电还是蛮大的,难道三极管还更好点?这个电路的关断漏电流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国产的CR2032纽扣电池和原装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原厂车钥匙电池用了快3年了才提示电量低,淘宝上上买的电 ...

哈哈,淘宝渠道没法说,老铁得有可靠的供应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无钥匙进入的,是有多个感应装置,其中,中控台一个(一般在扶手箱,所以当钥匙没电的时候,感应距离变近, ...

学习了,但感应钥匙也是打开接收窗的吧,普遍反馈感应钥匙比单发钥匙费电多了。不过用类似无线充电的技术应该也能做到深度休眠吧,不是这个行业的人,没研究这么多

网友N:
一般用的NXP、PIC、NEC之类的专门做汽车钥匙的芯片。  无钥匙进入系统的耗电大些,一般用个一两年,两三年。    按键遥控开关门的那种钥匙耗电非常小,一般的原带电池用个十年八年没问题。

网友O:
楼主是来卖设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是来卖设备的吧

我是在买设备,但是也得学习交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一般用的NXP、PIC、NEC之类的专门做汽车钥匙的芯片。  无钥匙进入系统的耗电大些,一般用个一两年,两三年 ...

专用芯片能通用不,我正想做个无线遥控器,使用频次和车钥匙差不多,能用个十年八年最好了,现在的竞品多为2、3年

网友P:
力创买的CR2302电池,备用2个 放袋子里面。
一个没有电了。一个估计也快没有了

网友Q:
EMK850  名字没起好, 一搜全是罗技...

楼主:
引用 网友Q:
EMK850  名字没起好, 一搜全是罗技...

老铁,你搜的地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P:
力创买的CR2302电池,备用2个 放袋子里面。
一个没有电了。一个估计也快没有了 ...

质量好的挺能放的,但10年也差不多就挂了

网友R:
我的无钥匙启动遥控器3年就没电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质量好的挺能放的,但10年也差不多就挂了

买的是松下!我早上换了一个新电池,动不了。再换一个,能动了。不过应该也快没电了。

网友F:
如果想用10年8年,空间大小允许的话,自发电可以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的无钥匙启动遥控器3年就没电了

无匙启动的带接收功能,是要费电点,3年不错了,一般1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买的是松下!我早上换了一个新电池,动不了。再换一个,能动了。不过应该也快没电了。 ...

正品松下至少能用4、5年,8年多可能是我用车确实不算多吧,当然也不算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想用10年8年,空间大小允许的话,自发电可以考虑下

这是什么技术,老铁可否提供点详细信息或关键词,去了解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技术,老铁可否提供点详细信息或关键词,去了解下

市面上有了呀,很多用在照明控制、门铃,小米生态都有类似的了。线圈加磁铁加铁心,只要位移一点点改变很多磁通量,发的电够无线功能发送一些数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市面上有了呀,很多用在照明控制、门铃,小米生态都有类似的了。线圈加磁铁加铁心,只要位移一点点改变很 ...

感谢老铁提点,在某宝上找到一堆自发电无线门铃

网友S:
无钥匙进入的也用不了一两年,基本都是3~6个月,必换电池
我自己都换了好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无钥匙进入的也用不了一两年,基本都是3~6个月,必换电池
我自己都换了好多次了。。。。 ...

老司机经常开车去东莞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司机经常开车去东莞吧

东莞不好玩

网友:
汽车钥匙真的超级低功耗,很久之前的飞度7年了,钥匙仍然有电,牛B

网友:
我的无钥匙也是2年左右就要换电池。原厂的遥控好点 后配了一个副厂不用1年多也要换,副厂的不行。

网友T:
这个是啥设备的上位机软件啊?型号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个是啥设备的上位机软件啊?型号是啥?

难道图上的字还不够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图上的字还不够大

囧  EMK850 我以为是哪个大神的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