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系统故障,无法进入桌面,已经确定硬件没问题,怎么修复比较有效?

楼主(2020-10-23):
用同机型,其他电脑的硬盘可以正常启动并进入桌面,说明硬件没有问题。
电脑开机过程都正常,但是在进入桌面的时候报错,竟然显示Explorer.exe错误,仅可以操作鼠标,其他所有操作都做不了。

试过用Ctrl+Alt+Del调任务管理器出来,但是没有很久反应,最后弹窗报错

把这个报错界面关闭后,鼠标光标也没了,整个系统黑屏

试了安全模式,也是进不了桌面

这种系统故障大家遇到过么,如果不重装系统,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网友A:
看起来是输入法搞挂了系统。你选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试试。还不行就重装吧。ssd的话切记不要长期断电,否则就有可能丢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输入法搞挂了系统。你选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试试。还不行就重装吧。ssd的话切记不要长期断电,否则 ...

是机械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输入法搞挂了系统。你选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试试。还不行就重装吧。ssd的话切记不要长期断电,否则 ...

如果是输入法把系统搞挂,怎么卸载掉这个输入法呢
现在连系统都进不去

网友:
F8 进安全模式试试看
或者用pe进系统,把这个输入法的文件删掉   就是你提示框里的.ime文件。

网友B:
进入安全模式试试,卸掉最新的更新和新安装的软件,然后重启动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安全模式试试,卸掉最新的更新和新安装的软件,然后重启动系统

安全模式的桌面也进不去,第三张图是安全模式的截图,报错后开始菜单,资源管理器,任务管理器都进不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全模式的桌面也进不去,第三张图是安全模式的截图,报错后开始菜单,资源管理器,任务管理器都进不去{: ...

找一张 PE 盘启动后先将数据都导出来,

然后扫描检验一下 C 盘,大概率有坏道了。

如果正常就重新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张 PE 盘启动后先将数据都导出来,

然后扫描检验一下 C 盘,大概率有坏道了。

硬盘挂到其他电脑,HDTune C4,C5都没问题,应该没坏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盘挂到其他电脑,HDTune C4,C5都没问题,应该没坏道?

那就拷出数据后重新装系统啊,故障分析耗费的时间远远大于重新装系统,不值。

尤其是有病毒的情况下,最佳方案就是删除分区和重新格式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输入法把系统搞挂,怎么卸载掉这个输入法呢
现在连系统都进不去  ...

我上面说了选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安全模式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拷出数据后重新装系统啊,故障分析耗费的时间远远大于重新装系统,不值。

尤其是有病毒的情况下,最 ...

不确定是否中毒,按5楼提示,删了ime文件,暂时可以进桌面了
不知道还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说了选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安全模式下面。

不是蓝屏退出,启动菜单中没看到 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 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蓝屏退出,启动菜单中没看到 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 选项

重启f8你不会bing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f8你不会bing一下啊?

开机有菜单选项,会显示30秒
我没按F8就能进安全模式啊,第三图就是安全模式的截图,也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