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功率变频器防雷板上的RST铜皮为何被炸裂

楼主(2020-10-23):
请各位大佬帮忙分析分析,在一个粉尘环境很差的现场,一台400KW功率的变频器发生打火(现场使用大概1个月),有铜排和机箱打火,同时用户接线端子有一相没有压紧;

造成的后果:

变频器的防雷板件RV2损坏,同时其连接铜箔炸裂脱落,内部有打火现象,但是检测无原件损坏;(参看图)

用户的电机烧毁;

问题:
1、 为何机器内部会打火,是否为内部粉尘缩短了安规距离?

2、 为何防雷板的RST铜箔炸裂脱落,到底是长时间的运行(补充,用户输入电为发电机,输入电压比较不稳),还是过大的  di/dt,  又或者是过大的   du/dt  造成?如果是电压或者电流变化率其产生的机理是什么?

3、 用户的电机为何损坏,特别其UVW对壳体都已经短路?

希望各位大佬给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A:
个人感觉你这是过压,应该是虚接导致过高自感电动势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你这是过压,应该是虚接导致过高自感电动势损坏的

虚接只是一相,为何三相的铜皮全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