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不能调速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0-23):
昨天电脑突然启动不了,抠了电池,清了cmos,拆装一次主板又好了。重新设置bios的过程中我发现cpu风扇一直是2700转全速运行,哪怕设置了自动调整或者固定pwm值。换了两个别的正常的四线风扇仍然是不能调速,不过一个转速是八百多,一个是一千多。这么基础的问题应该不是bios问题,不知道跟南桥或者io芯片或者CPU哪个有关?
顺便求个CPU四线风扇的规格书。

网友:
800转算全速?一般800就是最低起转数。

网友A:
虚焊?示波器看看Pwm信号和tacho信号波形

网友B:
控制风扇的mos管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焊?示波器看看Pwm信号和tacho信号波形

都是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风扇的mos管击穿了?

风扇外还有mos吗?内部的mos应该没有坏,因为换了两个好的风扇都不能调速。

楼主:
弄了张别家的B85主板图供参考。pwm来自io芯片,上拉到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