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评估一下这个电路能不能带载20个节点,手拉手,30米左右,GM3085E可以用吗?

楼主(2020-10-23):
如截图所示,这是我们电能采集器的手拉手485电路,是隔离0505-1W3供电+南京微盟M111733转3.3V、空间极其有限,供电系3.3V不能变,只能有一个TVS,目前需要优化到能负载24个节点,所以要做优化,请先看图

优化手段:
1.  L9、L8、1210磁珠改为插件式MZ11-56R或者MZ22-56R热敏电阻,置于最前方
2. 一个TVS-SMBJ6.0CA改为SMBJ6.5CA
3.MAX3485EE改为支持3.3V工作的国网专供芯片GM3085E ,AB管脚内部自带TVS

改后的样子

目前的疑问
1.目前的场合是不会有220V接错一说,只有24V环境,自恢复保险丝用60V 0.1A 的可以吗?
2.热敏是不是在最前方,还是SMBj6.5CA后面不动?
3.GM3085在3V-5V的工作电压下、3V3可不可以?有用过的兄弟姐妹吗?
4.目前的疑问,对于支持256个节点的3082芯片(不管谁家的),终端电阻120R还要吗?

网友A:
R30和R31只在2-3个板子上焊接,其他板子不要焊

网友:
保险丝在最前面

网友B:
保险丝放前面,AB线各加一个对地的TV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丝放前面,AB线各加一个对地的TVS

没地方放了、我们在机房里用,不会穿错,所以保险丝只用到60V的耐压、100MA的。。所以放在后面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0和R31只在2-3个板子上焊接,其他板子不要焊

为啥呀?批量的话会有1000多个,这样有焊有不焊的会有问题吧?

网友A:
如果都焊的话24个4.7K并联电阻太小了,导致3085的负载过大,不一定能负载得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焊的话24个4.7K并联电阻太小了,导致3085的负载过大,不一定能负载得动。 ...

您好!这是修改后的文件,上下拉10K。然后调试中间并联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