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在JLC,选用杂色,比如红色,做出来的板和常规绿色的品质会有差别吗?

楼主(2020-10-24):
2016年做过一批红色,看到有一些板出厂就掉阻焊,有的还用红笔补过,后来再也没做过。

最近两款板相似度很高,想区分开来,用绿色和红色。所以问问,品质上会有差别吗?

网友:
最近只做过绿色和哑黑,感觉哑黑的还好一些,绿色很多时候没抽真空包装,PCB在运输过程中互相刮蹭造成阻焊刮花,严重的甚至刮到露铜。
不过都是样板,一般就在5片里面挑一两片品相好一点的来焊,也懒得花时间去找售后了。

网友:
最近做了一批蓝色的  6000pcs,还可以

网友:
亚黑好看。要是有亚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