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20通讯模块在建立TCP链接后,数据通讯不上,请各位指导下经验?

楼主(2020-10-24):
ec20和电脑建立的服务器端口 进制 TCP通讯,一开始链接时候能传输数据, 时间一长,数据就通讯不上了
还要做什么处理机制吗, (发送数据是随机性的,难道不发送数据 要断开tcp链接,发送后再重新建立链接吗)
电脑网络助手测试,有时候服务器能发送数据, 但是模块收数据,不返回?
请教下个各位在处理机制上有什么链接通讯的好的方法?

网友A:
要发送心跳啊,一般几分钟,不发数据超过这个时长,模块会被踢下线的

网友:
没心跳 会死

网友:
必须要心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发送心跳啊,一般几分钟,不发数据超过这个时长,模块会被踢下线的

谢谢指点,听过rtu 的心跳包, 心跳内容自己定就可以吧?

楼主:
请教下建立心跳3分钟一次好多了。但是ec20不知道为什么断开了,换了个地址端口号,就不能发送数据了,
我还要做什么处理比价好呢, 比如说TCP链接后一直长链接,还是要过段时间后断开下,重新链接下呢?

网友:
网络断了肯定要重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