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提电脑休眠很耗电吗?觉得耗电还是很大的。

楼主(2020-10-24):
为了明天快速开机,不用启动软件和保持工作进度,近来下班都是短按下电源按键,手提休眠就走了,本以为手提电脑休眠耗电很少,第二天来,电量就只有80%左右了,一晚上用了20%,要是二,三天不上班,再打开,电已用光了,要重新启动了。

网友:
一天5%~20%左右正常。内存要维持刷新。

网友:
休眠和关机耗电一样,如果关机也是一天少20%电,那就是电脑有问题,如果关机耗电很少,看看是不是设置错误,进入的是睡眠或混合休眠状态,并没有断电关机。

网友A:
楼主可能说的是睡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说的是睡眠吧。

WIN10电源那就三个选择,关机,重启,睡眠 我选睡眠

网友B:
楼主查看一下日志,看看你的win10半夜有没自己起来嗨一会儿,然后又睡了。

网友:
睡眠和休眠不同的

网友:
休眠是和关机一样的,不耗电。
睡眠是还有不少器件工作的,耗电量较大。
估计楼主的是睡眠了。
楼主可以看看设置里面,合上笔记本盖的动作,是设置的休眠还是睡眠

网友:
我的e420也是关机耗电很大!懒得理了!双显卡驱动都安装不上。不晓得是不是win7的原因!

网友:
也得看电池质量吧,我原配电池老化了,换了个兼容电池,一晚上也掉电严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查看一下日志,看看你的win10半夜有没自己起来嗨一会儿,然后又睡了。 ...

win10睡眠了经常会自己莫名醒来,把电耗完,甚至有时候自动醒来升级系统,再开机简直就是噩梦。
以前用win7的时候,经常是笔记本盖子一盖,睡眠不关机几天都没耗多少电,打开盖子直接继续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win10睡眠了经常会自己莫名醒来,把电耗完,甚至有时候自动醒来升级系统,再开机简直就是噩梦。
以前用wi ...

自动唤醒是什么情况?我的笔记本好像也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电源选项"-->"高级设置"-->"睡眠"-->"允许使用唤醒定时器" 里全部禁用就行。

以前老是自己起来嗨,设置后一觉睡到天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自动唤醒是什么情况?我的笔记本好像也存在这个问题

win10别名bug10不知道吗,各种设置都试了,还是会有莫名自动唤醒耗完电池的,就不再用它的睡眠功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10电源那就三个选择,关机,重启,睡眠 我选睡眠

休眠要把内存数据写入硬盘,如果内存大,时间可能比较久。
所以,睡眠费电,速度快,休眠费硬盘,速度慢。 酌情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10别名bug10不知道吗,各种设置都试了,还是会有莫名自动唤醒耗完电池的,就不再用它的睡眠功能了 ...

我是win7,有时候也会突然自动唤醒

网友:
在论坛买的二手x230,出差一周没有充电,偶尔打开看看文件。回来还有一半的电。

网友:
平时只是休眠,方便打开及时查看文件

网友:
我的电脑睡眠状态电源电流几十毫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10电源那就三个选择,关机,重启,睡眠 我选睡眠

睡眠当然耗电。

选休眠!

网友:
以前遊戲本休眠背著,鼠標沒關估計被鼠標激活,整機非常熱,超過正常工作

网友:
win10这么操蛋,搞得我都不想换电脑了。

网友:
苹果笔记本,放半年还有电

网友:
win10 分睡眠与休眠,有时休眠需要手动开启,菜单栏没有。睡眠是内存还在供电的。

网友:
我的电脑休眠了,电源拔掉,电池扣掉,一周以后,还能原样恢复。楼主这个排除电池问题,应该是电脑问题了。

网友:
是睡眠吧?睡眠会保持内存条供电。。。如果是休眠,会把内存数据保存到硬盘,然后断电,应该不会太耗电,除非,你的电池容量损耗已经很大了

网友:
现在win10点关机只有睡眠 关机 重启,如果点睡眠的话,短时间再次启动速度很快,长时间的话会自动进去休眠,如果想直接进入休眠可以使用命令 shutdown -h 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