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之前碰过FPGA 12G -SDI的几位大神,我12G通讯调通了,可是对周边4G手机信号干扰比较敏感,怎么破

楼主(2020-10-24):
如题, 12G-SDI 已经调试通了, 实际测试过程中,12G线的周围 放其他设备都没关系, 但是 线距离 10-20CM 左右  如果放个手机 在打电话  ,那图像就直接崩了

试过扣磁环  无解。

现在测试 得到的结果是    12G 板卡   电源线附近 放手机  没有问题。   但是  12G 线附近 不行
不知道该如何进行改善  (手机 是4G 网的手机  IPHONE 7  联通信号)

12G 线是12G-SDI专用的同轴电缆的线   75R 阻抗 。   线长现在控制在1.5米 左右
同轴电缆  只有信号线 和屏蔽层, 屏蔽层接了 GND

USB适配器 ---------------> USB 线------------->设备板卡-------------->12G-SDI同轴电缆线---------------->12G 监视器

网友:
外行表示:弄个屏蔽罩??

网友A:
根据信号频率 信号线两边加共模滤波器,我猜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信号频率 信号线两边加共模滤波器,我猜是这样的

你这是扯淡。如果开了8b10b,那么传输线是广谱扩频干扰,从1.2ghz到6ghz满频段干扰。怎么加共模?共模响应有8ghz吗?没有就会严重影响信号。

我估计是频率太高,同轴线挂了。毕竟这货就不是给超过3ghz以上的数字信号用的(无线网卡是qam调制的模拟信号,带宽撑死了也就几十mbps每mhz)。12g还要传1.5米只能sfp+配光纤,没有传输线能扛得住线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扯淡。如果开了8b10b,那么传输线是广谱扩频干扰,从1.2ghz到6ghz满频段干扰。怎么加共模?共模响 ...

线材用的是12G SDI专用的同轴,理论上可以100米以内12G传输,现在怀疑是我接口部分用的是焊盘手工焊接导致阻抗没有控制好,没找到合适的接插件就直接预留了焊盘。 下午再测试下看看

网友:
加屏蔽罩

网友C(2023-08-11):
大神 你的12g sdi 用的是fpga 还是芯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线材用的是12G SDI专用的同轴,理论上可以100米以内12G传输,现在怀疑是我接口部分用的是焊盘手工焊接导 ...

线的这个地方还是得测试下。我记得一个搞工程的哥们和我说过,100米长的12G线安费诺线+安费诺的头子,这100米就是过不去12G信号。他们怀疑做线的时候不够仔细。不清楚具体的了。供参考。

网友:
我都是利用微型核聚变反应堆发电,生成一个小尺寸的等离子防护罩实施对干扰的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的这个地方还是得测试下。我记得一个搞工程的哥们和我说过,100米长的12G线安费诺线+安费诺的头子,这1 ...

这个问题 忘记回复了 最后还是8b10b  的问题,  不能长时间传输 0 也不能长时间传输255、

程序上限制下   长时间传输255的时候把255改成254   长时间传输0的时候把0改成1   问题没有出现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扯淡。如果开了8b10b,那么传输线是广谱扩频干扰,从1.2ghz到6ghz满频段干扰。怎么加共模?共模响 ...

我都忘记有这个问题了     都那么久了 又被拉出来

最后证实就是  8b10b的问题 ,线路串电容了,    用官方的8B10B 似乎 仍然 抵不过长时间的0 或者长时间的255

程序上限制下   长时间传输255的时候把255改成254   长时间传输0的时候把0改成1   问题没有出现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的这个地方还是得测试下。我记得一个搞工程的哥们和我说过,100米长的12G线安费诺线+安费诺的头子,这1 ...

12g 还能走1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 你的12g sdi 用的是fpga 还是芯片

kintex 325  -3

网友:
引用 楼主:
12g 还能走100米

对。你没看错。电影制片现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 忘记回复了 最后还是8b10b  的问题,  不能长时间传输 0 也不能长时间传输255、

程序上限制下  ...

SDI本身就不允许传输0和255啊,10bit sdi,最小值要大于64、最大值要小于940

楼主:
引用 网友E:
SDI本身就不允许传输0和255啊,10bit sdi,最小值要大于64、最大值要小于940

可是  12g 本身应该是支持   8b10b  的 所以 按道理应该 不受  0和255的影响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