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仔片一般哪个焊盘接地

楼主(2020-10-24):
锅仔片2个焊盘一般哪个焊盘接地。是外环接地还是内实心接地?

网友A:
外环吧,用个几次都用外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环吧,用个几次都用外环,

好的 谢谢

网友:
干啥用的?

楼主:
按键按键

网友B:
首先,普通焊锡焊不上,焊了影响手感。见过的都是放上去,贴胶布的,有些会开孔,卡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普通焊锡焊不上,焊了影响手感。见过的都是放上去,贴胶布的,有些会开孔,卡上去。 ...

没说焊接,是说焊盘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