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LASH 数据存储问题

楼主(2020-10-24):
STM32c8t6 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存入Flash,但是重启以后数据无法保存。用的STM32cubemx HAL库大神帮忙指点一下!部分代码如下(定时器中断一直开着)

网友A:
你确信正确写入了?操作过程把中断关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信正确写入了?操作过程把中断关了试试

我读出以后把它赋值给变量Buffer1[0]然后发给串口,在串口调试助手上看到了数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读出以后把它赋值给变量Buffer1[0]然后发给串口,在串口调试助手上看到了数值。

回读都正常的话,确定是写的flash区域的话,写完校验后死循环重启也掉数据吗?那可就是神仙级疑难杂了

网友:
Baseaddress对不对?会不会定义到ram 上了?

网友:
字长混乱。搞清楚自己写入多少字节,读取多少字节先吧~ sizeof是按字节算的,你的函数是按两个字节算的。
写入缓冲区按字节增加地址,而被写入地址按两个字节增加地址了

网友:
DEBUG调试看FLASH上的数据,先确定是读数据还是写数据有问题。

网友:
Baseaddress值是多少

网友:
写进去了立马读出来验证,这入之前要解锁flash,擦出flash,写完之后上锁。

网友:
当然,虽然看起来没啥关系,建议使用FlashDB; 论坛内的开源库。
即使不用,也可以学习其Demo的写法

网友:
PIC的flash擦写程序段不知道能不能在你的芯片上用,明天我找找发你

网友:
代码贴的不全,像这种问题一般是你在flash同一个地址写了数据后,想再写数据要先擦除再写,否则写不成功,所以重启后就写失败了

网友(2020-12-18):
这个程序不全,让人看不明白。但你我觉得有问题:
不知道接收中断回调函数是在哪里调用的。如果是在中断里调用,就不应该把串口数据帧读取和烧写FLASH放在里面,占用了太多的时间。中断函数不应该这样用。另外其它中断是否会打断串口中断? FLASH烧写时还会响应中断吗?
如果是在主程序里调用,for 语句里的 i、j 计数应该定义为静态变量,或者全局变量。
不方便贴完整呈现的话,建议你把程序流程图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