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100块钱以内,全双工带丢包重传的无线串口透传模块呢?

楼主(2020-10-24):
用途比较简单,就是代替单片机和串口屏之间的FPC排线,距离100多米,串口屏的波特率尽量降低。

买了2个不同公司卖的模块(还在快递路上),全双工,但是手册没写有丢包重传功能(其他半双工模块倒是有这功能)。串口屏没法直接连无线串口模块,还得串个单片机处理丢数误码这些。因为是改现有的设备,想着越简单越好。
E34-2G4D20D   32块钱
AS69T20            68块钱

网友A:
重传是上层协议实现的,底层只收发包,错误包直接丢了或者报告错误。要不然你让底层怎么设计?以太网分7层,usb也有好几层协议。这就是由繁入简设计,每层只干它自己的事。

网友B:
模块既然是透传功能,一般就只负责数据透传,校验什么的不会管的,需要检查检验的话要定制才行,可能也不好做。要不要给你一对class1的蓝牙透传模块测试看看

网友C:
ESP8266外接定向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传是上层协议实现的,底层只收发包,错误包直接丢了或者报告错误。要不然你让底层怎么设计?以太网分7层 ...

按你这么说,改动还挺大的了。
原先就是根几厘米的fpc线接串口屏,丢包误码几乎不会发生,不用考虑那么多情况。无线就不同了,想省事还省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既然是透传功能,一般就只负责数据透传,校验什么的不会管的,需要检查检验的话要定制才行,可能也不好 ...

蓝牙距离有些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P8266外接定向天线。

如果无线路由器+esp8266,无线路由器也得定向天线么?

网友D:
外接mcu解析数据  相当于成功接收则透传  错误通信对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接mcu解析数据  相当于成功接收则透传  错误通信对方

目前能想到的也是这样,串口屏自己是没法动的,只能通过单片机预先处理数据了。

网友:
完全可以實現,找不到可以自己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无线路由器+esp8266,无线路由器也得定向天线么?

看环境,开阔干扰少场合不用定向天线都没问题,城市密集建筑有楼宇遮挡定向天线都没用,只能用433M LoRa之类的自己做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环境,开阔干扰少场合不用定向天线都没问题,城市密集建筑有楼宇遮挡定向天线都没用,只能用433M LoRa ...

户外空旷地,完全可视的,就是桥梁底下。
esp8266+定向天线距离能达到的话,感觉要比我买的无线串口模块工作量少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距离有些近啊。

加了PA的,发送功率有16~18dBm,实测空旷距离一对模块120米左右可连接并通讯,再远就没测试,因为远了速率会慢一些,你出个运费,我寄一对给你测试看看,要是距离达不到你要求,寄回来或者你自己留着测试都行

网友:
速度不高,但对距离有要求,建议用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