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uart框架怎么样?

楼主(2020-10-24):
以前是使用类似linux的,open/read/write/control等函数
但是发现每次设置参数时不够直观,往往要去查看代码
早上大概写写串口的API,发上来让大家指点一下。

#ifndef _RTS_UART_H
#define _RTS_UART_H
#include "stdint.h"

struct
{
    uint8_t poll_send:1;
    uint8_t poll_read:1;

}capability_t;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tt;
}rts_uart_t;

void rts_uart_init(rts_uart_t *dev);
void rts_uart_uninit(rts_uart_t *dev);
void rts_uart_control(uint32_t control,uint32_t arg);

void rts_uart_poll_send(rts_uart_t *dev,uint8_t *buffer,uint16_t len);
void rts_uart_poll_read(rts_uart_t *dev,uint8_t *buffer,uint16_t len);

void rts_uart_intterput_send(rts_uart_t *dev,uint8_t *buffer,uint16_t len);
void rts_uart_set_intterput_read_callback(rts_uart_t *dev,void (*callback)(uint8_t data));

void rts_uart_dma_send(rts_uart_t *dev,uint8_t *buffer,uint16_t len);
void rts_uart_set_dma_read_callback(rts_uart_t *dev,uint8_t *dmabuffer,uint16_t size,void (*callback)(uint8_t *buf,uint16_t len));

void rts_uart_queue_send(rts_uart_t *dev,uint8_t *buffer,uint16_t len);
void rts_uart_queue_read(rts_uart_t *dev,uint8_t *buffer,uint16_t len);

#endif

网友A:
把实现也开放会更赞

网友:
很好的轮子。

网友:
这能看出来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实现也开放会更赞

实现还没有写

楼主:
总觉得自己的轮子好用些
像CMSISI driver/ AMetal /rt-thread 总是用不习惯

楼主:
又改了一下,使用函数指针来做

#ifndef _RTS_UART_H
#define _RTS_UART_H
#include "stdint.h"

#define RTS_UART_VERSION    "0.0.1"

typedef struct
{
    char *   name;
    uint32_t type;
    uint32_t api_ver;
    void *   api;
}rts_device_t;

typedef struct
{
    struct
    {
        uint32_t poll_send:1;
        uint32_t poll_read:1;
    };

    void (*init)(rts_uart_t *dev);
    void (*uninit)(rts_uart_t *dev);
    void (*control)(uint32_t control,uint32_t arg);

    void (*poll_send)(rts_uart_t *dev,uint8_t *buffer,uint16_t len);
    void (*poll_read)(rts_uart_t *dev,uint8_t *buffer,uint16_t len);

    void (*intterput_send)(rts_uart_t *dev,uint8_t *buffer,uint16_t len);
    void (*intterput_read_set_callback)(rts_uart_t *dev,void (*callback)(uint8_t data));

    void (*dma_send)(rts_uart_t *dev,uint8_t *buffer,uint16_t len);
    void (*dma_read_set_callback)(rts_uart_t *dev,uint8_t *dmabuffer,uint16_t size,void (*callback)(uint8_t *buf,uint16_t len));

    void (*queue_send)(rts_uart_t *dev,uint8_t *buffer,uint16_t len);
    void (*queue_read)(rts_uart_t *dev,uint8_t *buffer,uint16_t len);

}rts_uart_api_t;

#endif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改了一下,使用函数指针来做

用第二种吧   封装太狠 都不好用    第二种移植性也比较好 我写的和你有点区别的是  read  , write, flush,RX_dispatch    .这几个函数都是固定的 非阻塞 。通过传入串口端口指针 来进行不同的收发。你的这种的话其实和我的差不多。唯一的不同的就是 每一路串口你都需要写一个 read  write等 给函数指针

网友:
不错,我也用不习惯各种系统自带的。
有段时间也自己搞了一套,不过都是基于中断的,主要考虑基本上有串口的mcu肯定可以中断,而不一定都可以用dma。

楼主:
又改了一下,比较完整一点

#ifndef _RTS_DRIVER_H
#define _RTS_DRIVER_H
#include "stdint.h"

/*

  |=======================================|
  | app                     |             |
  |-------------------------|             |
  | rts_driver | middleware |functionware |
  |---------------------------------------|
  | hardware                              |
  |=======================================|
*/

typedef enum
{
    RTS_DRIVER_TYPE_UNKNOW=0,
    RTS_DRIVER_TYPE_UART,
    RTS_DRIVER_TYPE_SPI,
    RTS_DRIVER_TYPE_I2C,
    RTS_DRIVER_TYPE_I2S,
    RTS_DRIVER_TYPE_SDIO,
    RTS_DRIVER_TYPE_USB,
    RTS_DRIVER_TYPE_FLASH,
    RTS_DRIVER_TYPE_RTC,
    RTS_DRIVER_TYPE_WATCHDOG,
    RTS_DRIVER_TYPE_ADC,
    RTS_DRIVER_TYPE_PIN,
    RTS_DRIVER_TYPE_EEPROM,
    RTS_DRIVER_TYPE_PWM,
    RTS_DRIVER_TYPE_TIMER,
    RTS_DRIVER_TYPE_DAC,
    RTS_DRIVER_TYPE_CRC,
    RTS_DRIVER_TYPE_DMA,

}rts_driver_type_t;

typedef struct
{
    const char *              name;
    const rts_driver_type_t   type;
    const uint32_t            api_ver;
    const void *              api;
}rts_driver_t;

#define RTS_DRIVER_API_VER(x,y,z)   (((0x##x)<<24)|((0x##y)<<8)|(0x##z))

const char *rts_driver_get_type_str(const rts_driver_t *dev);

#if defined(__CC_ARM) || (defined(__ARMCC_VERSION) && __ARMCC_VERSION >= 6000000)
#define RTS_DRIVER_SECTION(x)                  __attribute__((section(x)))
#elif defined(__ICCARM__)
#define RTS_DRIVER_SECTION(x)                  @ x
#elif defined(__GNUC__)
#define RTS_DRIVER_SECTION(x)                  __attribute__((section(x)))
#else
#define RTS_DRIVER_SECTION(x)
#endif

#define     RTS_DRIVER_REGISTER(_name,_type,_api_ver,_api)                                          \
            static const rts_driver_t rts_driver_##_name RTS_DRIVER_SECTION("RTS_DRIVER_LIST")=     \
            {                                                                                       \
                .name=#_name,                                                                       \
                .type=_type,                                                                        \
                .api_ver=_api_ver,                                                                  \
                .api=_api                                                                           \
            }

#endif

#ifndef _RTS_UART_H
#define _RTS_UART_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rts_driver.h"

#define RTS_UART_API_VERSION    RTS_DRIVER_API_VER(0,0,1)

//error codes
typedef enum
{
    RTS_UART_SUCCESS=0,
    RTS_UART_ERROR,
    RTS_UART_BUSY,
    RTS_UART_UNSUPPORT_BAUDRATE,
    RTS_UART_UNSUPPORT_DATA_BITS,
    RTS_UART_UNSUPPORT_PARITY,
    RTS_UART_UNSUPPORT_STOP_BITS,
    RTS_UART_UNSUPPORT_APIS
}rts_uart_err_t;

//control cmd lists
#define RTS_UART_BAUDRATE           (1<<0)      //arg: baud rate(dafault:9600)

#define RTS_UART_DATA_BITS_5        (1<<1)
#define RTS_UART_DATA_BITS_6        (1<<2)
#define RTS_UART_DATA_BITS_7        (1<<3)
#define RTS_UART_DATA_BITS_8        (1<<4)      //default
#define RTS_UART_DATA_BITS_9        (1<<5)

#define RTS_UART_PARITY_EVEN        (1<<6)
#define RTS_UART_PARITY_NONE        (1<<7)      //default
#define RTS_UART_PARITY_ODD         (1<<8)

#define RTS_UART_STOP_BITS_1        (1<<9)      //default
#define RTS_UART_STOP_BITS_2        (1<<10)
#define RTS_UART_STOP_BITS_1_5      (1<<11)
#define RTS_UART_STOP_BITS_0_5      (1<<12)

#define RTS_UART_POLL_SEND          (1<<13)     //default
#define RTS_UART_POLL_READ          (1<<14)
#define RTS_UART_INTTERPUT_SEND     (1<<15)
#define RTS_UART_INTTERPUT_READ     (1<<16)     //defalut
#define RTS_UART_DMA_SEND           (1<<17)
#define RTS_UART_DMA_READ           (1<<18)
#define RTS_UART_QUEUE_SEND         (1<<19)
#define RTS_UART_QUEUE_READ         (1<<20)

#pragma anon_unions
struct rts_uart
{
    struct
    {
        uint32_t support_poll_send:1;
        uint32_t support_poll_read:1;
        uint32_t support_intterput_send:1;
        uint32_t support_intterput_read:1;
        uint32_t support_dma_send:1;
        uint32_t support_dma_read:1;
        uint32_t support_queue_send:1;
        uint32_t support_queue_read:1;
    };

    rts_uart_err_t (*init)(struct rts_uart *dev);
    void (*uninit)(struct rts_uart *dev);
    rts_uart_err_t (*control)(struct rts_uart *dev,uint32_t control,uint32_t arg);

    uint32_t (*poll_send)(struct rts_uart *dev,uint8_t *buffer,uint32_t len);
    uint32_t (*poll_read)(struct rts_uart *dev,uint8_t *buffer,uint32_t size);

    uint32_t (*intterput_send)(struct rts_uart *dev,uint8_t *buffer,uint32_t len);
    void (*intterput_read_set_callback)(struct rts_uart *dev,void (*callback)(uint8_t data));

    uint32_t (*dma_send)(struct rts_uart *dev,uint8_t *buffer,uint32_t len);
    void (*dma_read_set_callback)(struct rts_uart *dev,uint8_t *dmabuffer,uint32_t size,void (*callback)(uint8_t *buf,uint32_t len));

    uint32_t (*queue_send)(struct rts_uart *dev,uint8_t *buffer,uint32_t len);
    uint32_t (*queue_read)(struct rts_uart *dev,uint8_t *buffer,uint32_t len);

};

//rts uart api
inline rts_uart_err_t rts_uart_init(struct rts_uart *dev);
inline void rts_uart_uninit(struct rts_uart *dev);
inline rts_uart_err_t rts_uart_control(struct rts_uart *dev,uint32_t control,uint32_t arg);

inline uint32_t rts_uart_poll_send(struct rts_uart *dev,uint8_t *buffer,uint32_t len);
inline uint32_t rts_uart_poll_read(struct rts_uart *dev,uint8_t *buffer,uint32_t size);

inline uint32_t rts_uart_intterput_send(struct rts_uart *dev,uint8_t *buffer,uint32_t len);
inline void rts_uart_intterput_read_set_callback(struct rts_uart *dev,void (*callback)(uint8_t data));

inline uint32_t rts_uart_dma_send(struct rts_uart *dev,uint8_t *buffer,uint32_t len);
inline void rts_uart_dma_read_set_callback(struct rts_uart *dev,uint8_t *dmabuffer,uint32_t size,void (*callback)(uint8_t *buf,uint32_t len));

inline uint32_t rts_uart_queue_send(struct rts_uart *dev,uint8_t *buffer,uint32_t len);
inline uint32_t rts_uart_queue_read(struct rts_uart *dev,uint8_t *buffer,uint32_t len);

#endif

#include "rts_uart.h"
#include "stdint.h"

inline rts_uart_err_t rts_uart_init(struct rts_uart *dev)
{
    return dev->init(dev);
}
inline void rts_uart_uninit(struct rts_uart *dev)
{
    dev->uninit(dev);
}
inline rts_uart_err_t rts_uart_control(struct rts_uart *dev,uint32_t control,uint32_t arg)
{
    return dev->control(dev,control,arg);
}

inline uint32_t rts_uart_poll_send(struct rts_uart *dev,uint8_t *buffer,uint32_t len)
{
    if(!dev->support_poll_send) return 0;

    return dev->poll_send(dev,buffer,len);
}
inline uint32_t rts_uart_poll_read(struct rts_uart *dev,uint8_t *buffer,uint32_t len)
{
    if(!dev->support_poll_read)return 0;

    return dev->poll_read(dev,buffer,len);
}

inline uint32_t rts_uart_intterput_send(struct rts_uart *dev,uint8_t *buffer,uint32_t len)
{
    if(!dev->support_intterput_send)return 0;

    return dev->intterput_send(dev,buffer,len);
}
inline void rts_uart_intterput_read_set_callback(struct rts_uart *dev,void (*callback)(uint8_t data))
{
    if(!dev->support_intterput_read)return;

    dev->intterput_read_set_callback(dev,callback);
}

inline uint32_t rts_uart_dma_send(struct rts_uart *dev,uint8_t *buffer,uint32_t len)
{
    if(!dev->support_dma_send)return 0;

    return dev->dma_send(dev,buffer,len);
}
inline void rts_uart_dma_read_set_callback(struct rts_uart *dev,uint8_t *dmabuffer,uint32_t size,void (*callback)(uint8_t *buf,uint32_t len))
{
    if(!dev->support_dma_read)return;

    dev->dma_read_set_callback(dev,dmabuffer,size,callback);
}

inline uint32_t rts_uart_queue_send(struct rts_uart *dev,uint8_t *buffer,uint32_t len)
{
    if(!dev->support_queue_send)return 0;

    return dev->queue_send(dev,buffer,len);
}
inline uint32_t rts_uart_queue_read(struct rts_uart *dev,uint8_t *buffer,uint32_t len)
{
    if(!dev->support_queue_read)return 0;

    return dev->queue_read(dev,buffer,len);
}

网友B:
用C++吧,你会发现你想要的有更完美的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吧,你会发现你想要的有更完美的实现。

给点思路呗

网友C:
使用类,应该是很容易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类,应该是很容易的吧

类一些函数不用的话,不能优化掉吧?

网友:
你测一下就知道了,应该会优化调吧

网友:
定义成类,不同的对象只是成员变量占内存,所有的对象共用方法。我贴个我写的usart的头文件抛砖引玉一下。
class USART: public StringIO{
        public:
                USART(USART_TypeDef *USARTx, Gpio *pTx, Gpio * tRx);
                void init(u32 baud);
                void init(u32 baud, u8 dataBit, u8 parity, float stopBit);
                void send(u8* pBuf, u16 size);
                void sendString(char* pStr);
                void sendInt(int num);
                void putChar(char c);
                int isTxBusy();
                virtual                void printf(const char *fmt, ...);

                void rxReset();
                virtual                char* getRxBufferAddr();
                virtual                int getRxLength();
                virtual                char* getRxString();
                char* getTxBufferAddr();

                static u32 pSelfObjectArr[6];
                static void _IRQCallBack(u32 pCallerObject);

                void attach(void (*hook)(void));

                template<typename T>
                void attach(T *pObject, void (T::*member)(void));
        private:
                char                                recieveBuf[256];
                USART_TypeDef *         USARTx;
                Gpio*                                 pTx;
                Gpio*                                pRx;
                Dma*                                pTxDma;
                Dma*                                pRxDma;
                char                                sendBuf[256];
                CallBack*                        pCB;
};

使用的时候
void handle(){
        uart1.rxReset();
        memcpy(&buf,uart1.getRxBufferAddr(),uart1.getRxLength());
        LED.toggle();
}

void serialInit(){
        uart1.init(115200);
        uart1.printf("uart1 init,baud is %d",115200)
        uart1.attach(handle);
}

网友B:
1、第一行类的声明使用了继承,可以先忽略。
2、attach()方法那里,我为了回调对象的方法使用了C++模板的语法,如果只是调用函数的话也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第一行类的声明使用了继承,可以先忽略。
2、attach()方法那里,我为了回调对象的方法使用了C++模板的语 ...

干脆共享下你造的这个轮子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