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7190这颗芯片能实现两路称重测量吗?

楼主(2020-10-24):
我想做个称重的小模块,找到了AD7190,SPI可以有很多扩展。我看了官方的资料,资料只画了一路称重的,但是我又看到这个芯片明明有两组差分输入呀?,我又在某宝上寻找,也是未果,所以向前辈们请教,这个芯片应该能实现测量两组称重吧?

网友:
别想了,只是两个输入通道,内部核心的PGA+ADC都是共用的,工作是来回切换,会导致效率严重下降,毫无意义。
还是根据你实际的精度速度需求,选择合适的便宜ADC用2片吧。

网友:
这个要看你对称重的响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