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机房内部做的温度网关,比较恒定的DC24V输入需要保护吗?评价一下电路呗?

楼主(2020-10-24):
目前是用于温度采集网关的供电,大致有30米的线距最长、铁壳,PCB没有接大地,为悬浮地,也没加RC(100M+1nf)连接点,纯悬浮地。

不考虑浪涌雷击,这个电路可靠吗?,负载在5V-500MA左右?
我们外接的供电模块为24V-2A,过电压最大到37V,所以我们选了07D390D,而不是560D

TVS选择单相、双向36VC耐压应该是不影响使用

网友:
压敏放到保险后边比较好。

网友:
不考虑浪涌雷击,RT1设计多余;考虑浪涌雷击RT1设计也是没有效果,也是多余

网友:
把D5的位置放在RT1和f5之间。其他的保留,这样就可以防反,浪涌,过压,杠杆的。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接线的人可是不在意这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