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该投诉SMT还是PCB,还是说板子扔了重做?

楼主(2020-10-24):
客户要100个样品,我拼了2*2的板子,总共25大片,100小片,打样PCB外加SMT贴片,

结果就悲剧了。

        PCB这边,品质回电话一个劲现在就是要退钱,其他不管,让我投诉SMT,说是他们独立运营的,SMT那边他不管不了

也不可能赔,条款就是这么写的,没办法,我想来想去,我以什么理由去投诉SMT?

        不明白生产时可以是一条龙,出问题了就各管各了。

楼主:
PCB这边刚刚沟通了,只退PCB款,没有别的处理方式可选。

网友:
这...说多不多,就是糟心。阻容件扔了吧,MOS管可以拆下来留着

网友:
唉,刚下单了几千块钱的板子,头皮发麻了

网友:
最近涨价都很快没法玩了 ,赶紧下了2K.。。。

楼主:
这个不是主要的,关键是耽误交期了,这才最麻烦,PCB这边只退款,其他不管,

不说帮客户加急重做解决问题,也在嘉立创做了好几年了,这种处理方式有点让人心寒。

网友A:
打样不应该是全测吗

网友B:
哈哈,我居然看出了这是什么方案。 告诉我这颗料你采购价多少钱?
PS. 你这布版,还是有提升空间啊。

网友:
。。。这个根本就没品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样不应该是全测吗

我还没有想明白全测怎么会没有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居然看出了这是什么方案。 告诉我这颗料你采购价多少钱?
PS. 你这布版,还是有提升空间啊。 ...

你提示两个数字我看是否你猜对了?

如果对的话,价格应该有优势,肯定不会比你的贵

网友B:
不用确认了,这颗料是我接触过地线处理最麻烦的一颗。
私信我价格看看,可以聊聊。

网友C:
同情兄弟三秒钟,我做板也刚刚遭遇不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情兄弟三秒钟,我做板也刚刚遭遇不幸

同情有啥用,赶紧出出主意啊,再去重新下一单?

网友:
在重做一单。先把客户订单交了。。
jlc这边 都发到这里了。  估计会pcb smt 费用全退。在陪3倍吧。

网友:
这个问题现在存在争执,后续也将存在争执,虽然在嘉立创Smt,但嘉立创决不会承诺因为PCB工程问题而承担元器件损失这个承诺远超我们承担范围,除非是板子不上锡及生产线上的问题,客户尽可能确认生产稿量大的尽量返单!

网友D:
对于板子要重做我们可以协调第一时间按加急补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还没有想明白全测怎么会没有发现。

估计你发的pcb文件和jlc的不兼容,孔丢了。所以测不出来。事实证明,发板厂必须得gerb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板子要重做我们可以协调第一时间按加急补做

我没有诉求说要赔什么,我也不是第一次出问题,之前都是几片,所以条款我也清楚,发现这种问题我也只能自认倒霉,

但是起码PCB这边是否应该先帮助我们给加急重做解决问题?现在几个电话下来就是只退款,其他没得选,这才有点接受不了。

网友F:
我怎么没有看出问题来
能圈个重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怎么没有看出问题来
能圈个重点吗?

兄弟,一个过孔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估计你发的pcb文件和jlc的不兼容,孔丢了。所以测不出来。事实证明,发板厂必须得gerber。 ...

发gerber,确认生产稿,没有碰到问题的客一般不重视,都能尽可能的减少问题发生机率,小批量及批量必须尽量返单,这都是品控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诉求说要赔什么,我也不是第一次出问题,之前都是几片,所以条款我也清楚,发现这种问题我也只能自 ...

加急重做可以的,工作人员不同意?

网友:
无刷电机驱动板。MOS管吹下来,其余的都扔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一个过孔都没有。

其实确认一下生产稿也能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一个过孔都没有。

刚了解一下

楼主:
原来是系统的原因,明白了,希望袁总和负责的同时沟通下,人工催下吧,也没其他办法了。

网友:
不发gerber啥问题都可能发生,
应该立个规矩,不发gerber的,强制勾选需要确认生产稿。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系统的原因,明白了,希望袁总和负责的同时沟通下,人工催下吧,也没其他办法了。 ...

嗯,谢谢理解,麻烦你还是确认下生产稿避免一些我们工作人员的低级错误及软件各种不兼容,进度这块我们人工跟进!

楼主:
好的,谢谢袁总,我这边好像已经重新下了,我去确认下。

网友G:
还是发gerber可靠点,发源文件有很多坑。
1024没BUG

网友:
这发的是pcb给生产吧。坚决生产一律发gerber,自己省事,生产也省事。

网友H:
这恐怕不是gerber 不gerber的问题。。
这是MI 没有做。

网友:
昨天下个1*2的拼版单,也是稀里哗啦,说是在升级,我再等等吧,等他们对接测试ok,再下单,可怕!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发gerber,确认生产稿,没有碰到问题的客一般不重视,都能尽可能的减少问题发生机率,小批量及批量必须尽 ...

直接返单的就不用确认生产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恐怕不是gerber 不gerber的问题。。
这是MI 没有做。

mi 估计无法直接读取客户的原设计文件,只能也是转换后的某一个进度的文件检查的。这个文件本来已经出错,mi当然检查不出来了。

我相信geber可以直接被mi作为原始对比文件,出错机会基本不存在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直接返单的就不用确认生产稿了吧?

我记起以前有人反映过样板没错,小批量返单后出错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记起以前有人反映过样板没错,小批量返单后出错的问题。

苍天啊……那要是这样,就没法玩了……

网友:
我现在是不敢发源文件了,一直用gerber,确实源文件版本众多,很多不可控因素在里面,还是适应用光绘文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确认了,这颗料是我接触过地线处理最麻烦的一颗。
私信我价格看看,可以聊聊。 ...

按083官方的Layout Guide有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确认了,这颗料是我接触过地线处理最麻烦的一颗。
私信我价格看看,可以聊聊。 ...

请问这是筋膜应用吗,BLDC 峰迢的吗,

网友:
“让我投诉SMT,说是他们独立运营的,SMT那边他不管不了”,

那付款是1次还是2次付的,是付到2公司2个账号了吗?

是不是以后电路板的腐蚀和切割也是独立运行的,有问题找前级。

网友:
你板子不要过孔?

网友:
我一直坚持用Gerber, 基本没有什么批量问题.
我把导出Gerber的几个命令设置了快捷键F5,F6,F7~~, 每次做单逐个按一遍 ,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I:
苍天啊……那要是这样,就没法玩了……

我估计正常的返单,应该是找回之前验证过的生产文件。

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当做新单流程,于是发生问题了。

如果严格按照返单流程,的确应该是有保障的,这点不用怀疑。

网友K:
gerber也不是万能的,我遇到过CAM350打开没问题,工厂的什么2000软件打开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如果不是为了享受一条龙服务自己收到板子就能发现了!

网友:
一根网络的两端一定是”焊盘”过孔”或“者孔”。如果不是这个规则多半就可断定为飞线。

这个案例来说的话飞线就多的要死了。

如果能有程序运行飞线检查,基本能将这种严重问题堵上。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估计你发的pcb文件和jlc的不兼容,孔丢了。所以测不出来。事实证明,发板厂必须得gerber。 ...

你可以建议JLC规定客户必须提交GERBER文件,否则就不要在JLC做,这样JLC可以避免错误了。

网友M:
PCB没做飞针测试,是成本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PCB没做飞针测试,是成本问题吗?

测试只能测生产问题,工程有问题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可以建议JLC规定客户必须提交GERBER文件,否则就不要在JLC做,这样JLC可以避免错误了。 ...

肯定是因为竞争力的原因不能这样做。

否则对手可以接受更多格式,严重影响嘉立创竞争力。

网友N:
我这也遇到了品质问题:
一个SMT后的PCB,居然被直接开了两道槽。
以前没提交投诉单,然后我点PCB投诉进去填写的投诉内容。
今早PCB的投诉回电话,叫我去SMT投诉。
我想说,都一个公司的,为什么要把这种投诉的事情,让消费者来区分。
如果啥时候你们SMT和PCB扯皮的时候,是不是还要消费者夹在中间给你们仲裁呢!
投诉的是你JLC,一个软件下的单,居然在前端将这两个环节让消费者辨别,
不觉得不妥吗,出了品质问题,提交证据你们自己分不清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这也遇到了品质问题:
一个SMT后的PCB,居然被直接开了两道槽。
以前没提交投诉单,然后我点PCB投诉进去 ...

这个确实是,我找软件提需求了,让做一个内部转的功能!

网友:
石板?无洞?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这也遇到了品质问题:
一个SMT后的PCB,居然被直接开了两道槽。
以前没提交投诉单,然后我点PCB投诉进去 ...

无缘无故开了槽,是不是软件上哪一层上有这个标识啊,提交的是GERBER? 怎么看都有点恐怖。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袁总,我这边好像已经重新下了,我去确认下。

重做的订单已做好,待收件。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无缘无故开了槽,是不是软件上哪一层上有这个标识啊,提交的是GERBER? 怎么看都有点恐怖。 ...

1*4的邮票孔拼版,做25Set.
只有一块被开槽,可能是他们大板的资料做的有问题。
我这个可能问题小一点,估计这一版,其它板应该也有遭殃。
实际情况,要等他们投诉那边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这也遇到了品质问题:
一个SMT后的PCB,居然被直接开了两道槽。
以前没提交投诉单,然后我点PCB投诉进去 ...

我了个去。
真想不明白咋能出这种孔?
这好像是SMT之后才切的啊。好像有个电阻被切掉了一部分?
这个是他们分板时失误切开的吧?的确应该是SMT部门的事儿。
但是的确不应该两个部门之间推来推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这也遇到了品质问题:
一个SMT后的PCB,居然被直接开了两道槽。
以前没提交投诉单,然后我点PCB投诉进去 ...

不知道这个情况咋赔了。
如果这个孔正好落在一个超级贵的ADC或者CPU上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这也遇到了品质问题:
一个SMT后的PCB,居然被直接开了两道槽。
以前没提交投诉单,然后我点PCB投诉进去 ...

哎?
不对啊。
你这直插的插座也是JLC给焊的?
如果不是的话,焊这插件的人也忒。。。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无缘无故开了槽,是不是软件上哪一层上有这个标识啊,提交的是GERBER? 怎么看都有点恐怖。 ...

看图片器件都被切掉了,Gerber可管不了这事
可能是切板子的时候刀路的问题,这锅只有smt来背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1*4的邮票孔拼版,做25Set.
只有一块被开槽,可能是他们大板的资料做的有问题。
我这个可能问题小一点, ...

俺的板子还没回来,担心中 ,3000多大洋,但愿别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1*4的邮票孔拼版,做25Set.
只有一块被开槽,可能是他们大板的资料做的有问题。
我这个可能问题小一点, ...

像这种生产的问题引起,嘉立创肯定会退还你的这损坏的元器件费用及PCB费用!  如果是我们生产引起的我们承担,如果是工程问题也是在我们的把控能力之外所以不给于承担!

网友:
还好,gerber 我一直都还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P:
引用 网友G:
还是发gerber可靠点,发源文件有很多坑。
1024没BUG

发gerber也不一定靠谱的。
我kicad画的,发给别的板厂,人家导进去,发现只有钻孔图,其余的层全丢了。
查了半天,他们用的是cam350,不支持kicad的文件,需要勾选protel选项,再出gerber才行。
但是我之前发公司大货的,就不存在不兼容kicad格式的gerber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O:
俺的板子还没回来,担心中 ,3000多大洋,但愿别出这样的问题。

莫慌,我这也是做了好多年,第一次被这样切。
嘉立创的品质还是一直在线的。
刚刚售后答复了,处理方式满意,陪了坏的板子和相应板上的器件。
我们这是备货的,所以不造成别的影响。

网友:
一个vid 都没有……遇到这种事,闹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居然看出了这是什么方案。 告诉我这颗料你采购价多少钱?
PS. 你这布版,还是有提升空间啊。 ...

技领半导体?

网友Q:
引用 网友K:
gerber也不是万能的,我遇到过CAM350打开没问题,工厂的什么2000软件打开有问题的 ...

出过类似你的问题。

Kicad出gerber时,使用插件(Gen Manufacture Docs)导出;导出后用kicad查看ok,发给生产厂(非JLC)后,反馈使用CAM350无法识别到各层。
特别诡异,因为之前在JLC打样一切ok(同样使用插件导出gerber)。
---
插件是在CSDN找到的 https://blog.csdn.net/toopoo/article/details/106454874
文章标题“KiCAD 一键导出嘉立创生产文件”有明确指向。不清楚是否与此有关,后面改为手动导出gerber,一切ok。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发gerber也不一定靠谱的。
我kicad画的,发给别的板厂,人家导进去,发现只有钻孔图,其余的层全丢了。

我刚刚的回复,应该接你这一楼才合适。
---
不过,你提到Kicad要勾选Protel输出才能被CAM350识别,这点我之前未想到,后期验证下,多谢!

网友P:
引用 网友Q:
我刚刚的回复,应该接你这一楼才合适。
---
不过,你提到Kicad要勾选Protel输出才能被CAM350识别,这点我 ...

其实cam350只是不能看kicad出的组合的那种gerber,kicad出的gerber文件,cam350一个一个看还是没有问题的(双击单个.gbr文件方式),而且看文件名,再结合每一个gerber图形,应该很容易确定是线路层、丝印层、锡膏层,等等。
板厂不愿意处理,估计是两点原因:
1.板厂处理gerber的工程师能力有限,只会弄那种组合的,单个的不会;
2.工程师能力可以,但是存在风险,万一弄错了,他们需要担责任。
总之,一点,板厂能简单尽量简单,能不担风险尽量不担风险。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出过类似你的问题。

Kicad出gerber时,使用插件(Gen Manufacture Docs)导出;导出后用kicad查看ok,发 ...

文件名的问题,你把Kicad风格的名字改成Protel风格就行了
你说的KiCad中的这个选项也是这个原理,Gerber是一种标准,各种工具生成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其实cam350只是不能看kicad出的组合的那种gerber,kicad出的gerber文件,cam350一个一个看还是没有问题的 ...

刚特意找到原来的文件,输出3种gerber:
1)Gerber_GenManuf,使用Gen manufacture插件导出;
2)Gerber_Manual,手动导出;
3)Gerber_Manual-Protel,手动导出Protel格式。
一一验证如下:
1)使用自动导入方式
1.1)Gerber_GenManuf只能识别钻孔文件;gerber无法导入;
1.2)Gerber_Manual和Gerber_Manual-Protel都正常识别查看。
2)单独文件查看
3种输出gerber文件,一概都是:Database format not recognized.
(不过,备注下:前面回帖中工厂反馈问题时其使用的是CAM350_V10,我刚临时只找到CAM350_V9.5版本)。

补充一下:
犹记得之前为验证gerber识别的问题,特意找了几个绿色工具:
ViewGerber,GerbView之类,前述三种输出,都是可以正常查看编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文件名的问题,你把Kicad风格的名字改成Protel风格就行了
你说的KiCad中的这个选项也是这个原理,Gerber ...

多谢讨论。
如上一楼回复,就我目前的比较来看,似乎gerber输出时选择protel格式(文件名)与否,并无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