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xilinx的artix7系列fpga ddr3控制器最大能支持多大位宽?

楼主(2020-10-24):
xilinx的fpga,ddr控制器都是硬核,那么肯定就有一个最大位宽的限止。
这个位宽限止是否就是下图配置界面里的这个72位?如果需要更高位宽,要怎么实现呢?

网友A:
这个限制是dimm和io bank限制。ddr按xilinx data必须在addr两侧,3个bank必须物理相邻,因此只能64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限制是dimm和io bank限制。ddr按xilinx data必须在addr两侧,3个bank必须物理相邻,因此只能64最大。 ...

谢谢,再请教一下,假如只用两个bank,有没有办法挂3片DDR3,拼成48位?
比如不用nCS,ddr容量再选小一点,两个bank刚好能放下3片ddr3,MIG的规则检查也能过
这样设计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再请教一下,假如只用两个bank,有没有办法挂3片DDR3,拼成48位?
比如不用nCS,ddr容量再选小一点 ...

拼不了。7系列每个Bank只有4个IO Group,只能32位。ACMD组需要3个IO Group。再一个,48位宽度是会出问题的,因为你没法做字节地址映射(AXI总线可能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不了。7系列每个Bank只有4个IO Group,只能32位。ACMD组需要3个IO Group。再一个,48位宽度是会出问题 ...

我不用AXI,字节映射的问题倒不大
我尝试一下,ACMD挤一下好像刚好可以放到2个IO Group里呀,类似下图这样
这样设计MIG的合法性检查是能过的,会不会有什么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用AXI,字节映射的问题倒不大
我尝试一下,ACMD挤一下好像刚好可以放到2个IO Group里呀,类似下图这 ...

那你打板试试吧。注意xilinx手册的布线规则和要求,我这边布sodimm write leveling死活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