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返回1,返回之后变成0,什么原因?

楼主(2020-10-24):
产品是freertos系统的,最近给产品某个task增加了一些功能,说白了就是多了一些功能函数。然后发现不相干的另一个任务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个函数 return 1,但是返回之后值就变成 0 了
请大家看看下面的图片:

我做过如下尝试,都没啥效果:
1、增加非操作系统的cstack和heap 没啥用
2、增加所在task 的栈深度,没啥用

而且有一个规律,只要运行过我新加的功能函数,就会复现上面的问题,但是我新加的函数也没有用什么动态申请内存之类的操作,就是普通的处理过程
请教坛里大神指点迷津

编辑原因:图片顺序调整

楼主:
这么多浏览,没人回复…我顶一次

网友A:
这个函数定义的返回类型没错吧

网友B:
单从第一张图片来看,其实,你那个函数,返回的就是 0,光标显示不准确,你把优化关掉,再跟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从第一张图片来看,其实,你那个函数,返回的就是 0,光标显示不准确,你把优化关掉,再跟踪一下。 ...

试过关闭优化,现象一样的,不过你是哪里看到是零的,R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定义的返回类型没错吧

类型是int没错的

网友:
楼主强行给result赋值试一下,看是运算出问题还是返回值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关闭优化,现象一样的,不过你是哪里看到是零的,R1吗?

返回值在 R0。

网友:
把result定义成static的 在仿真看下值

网友C:
搞定了吗

网友:
第一张图看R0返回的就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定了吗

还没呢,今天周日没发调试了,代码在公司,希望明天能搞定,产品功能已经差不多了准备给客户试用呢

网友:
看变量 应该用watch啊,研究汇编代码干啥。如果局部变量看不到,就暂时吧变量设置为全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回值在 R0。

为什么是R0呢,汇编打断点的那条语句看起来是R1啊,不过R7-R4这个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R0呢,汇编打断点的那条语句看起来是R1啊,不过R7-R4这个不懂什么意思 ...

这是 arm 的「调用约定」规定的。
R0 存储返回值。
你光标定住的那行,只是弹出栈,R7-R4,表示 4、5、6、7 寄存器,至于为什么是这些,因为这些在函数入口处,被压入栈里面了,函数结束后,要出栈,恢复原样。

网友:
0x80176F8那里生成的
MOV R0, R6
是有问题的。前面有BL指令函数调用,R6内容已经废掉了。
—————
EDIT:
嗯,刚才表达的可能有点歧义……我是说BL调用的目标函数,就是那个fmc_lock,好像没按规矩办事儿,把R6破坏了

楼主:
感谢大家,刚刚找到问题了,是我把函数的参数表搞错了顺序,导致有个空指针被赋值了…导致flash的状态寄存器感知到这个错误置位了,大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