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2GHz的频率,在嘉立创用FR4做四层板可行吗

楼主(2020-10-24):
6-12GHz的频率,在嘉立创用FR4做四层板可行吗。层叠结构用JLC2313

网友A:
不建议用这种层压,因为第一层到第二层的间距太小,导致阻抗线很难控制精度

建议采用0.8mm厚度的双面板

太厚的话FR4介质损耗又来了

2313层压,阻抗线0.16mm左右,这种线过细,而且加工也有一定误差,如果加工精度+-0.02mm,那么阻抗误差大概在4欧母左右,另外PP的厚度不均匀也会导致阻抗不连续

0.8mm厚的板材,阻抗线1.47mm,同样的加工误差,阻抗线误差仅为0.3欧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长期稳定性,电路板长期工作表面的敷铜会剥离介质,面积越小剥离介质越容易,尤其是用FR4这种便宜的板材做微带滤波器,长期工作后指标肯定会漂移

如果仅做个试验,或者样品,无所谓了

具体转弯和过孔测试参考老虎的

https://www.kechuang.org/t/81668

网友:
建议用0.2mm的介质,这样50欧姆线要宽点。最近我想试验一下这个叠层结构,做PLL,频率到20GHz,由于VCO输出的带线很短,所以想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传输6-12GHz信号么?

另外如果传输不建议用这种层压,因为第一层到第二层的间距太小,导致阻抗线很难 ...

没这么玄乎。几个cm以内还是可以随意走的。过孔尽量不要有。

网友:
都是被几G几G吓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用这种层压,因为第一层到第二层的间距太小,导致阻抗线很难控制精度

建议采用0.8mm厚度的双面板

感谢回复,很有用的信息。嘉立创的双面板没有公布介电常数,不好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很有用的信息。嘉立创的双面板没有公布介电常数,不好计算。 ...

说过很多次了,国内的FR-4就算Datasheet能给你介常曲线图,通常也是100MHz到顶了。想要6GHz以上的介常?哈哈哈,估计板材厂家自己都不知道……

网友:
观察,监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过很多次了,国内的FR-4就算Datasheet能给你介常曲线图,通常也是100MHz到顶了。想要6GHz以上的介常? ...

做延长线,解析几何派上用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