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线号机耗材成本低

楼主(2020-10-24):
准备自己做一些柜子,发现号码管线号机,耗材价格差距好大,请问有没有谁知道哪个型号的线号机耗材成本低,谢谢

网友A:
推荐标签机,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标签机,非常好用。

主要是印线套管

网友:
我知道,导线打印旗型标签也非常实用的,了解一下吧

网友:
没见工控柜用标签机打线号的

网友:
用标签机打算贴贴纸吗?  电缆可以考虑,导线就.......

网友:
这个成本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随便买吧

80米,30元左右,够你做N个柜子了

网友:
我们用的MAX LM-390A的机器。可以只换色带芯的,只要6元左右一卷。
就是机器比其它家的贵。
楼主难得用用的话,找淘宝上的代打吧。买台机器的价格不知道够你做多少柜子了!

网友:
这个线号机色带还真是浪费,往往大部分是空着浪费的,又不能倒卷回去

网友B:
以前我们是用线号机打印热缩管带自动半裁,套在线头上热缩包裹。不知楼主是不是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们是用线号机打印热缩管带自动半裁,套在线头上热缩包裹。不知楼主是不是这样用 ...

是的,就是这种

网友:
我用的硕方还可以

网友:
色带标签机,二手200元

加19元一卷500张的防撕标签纸。

网友:
max550e开票价格大约3000露头,打印头比370,390的好,不容易刮伤。色带可以使用370等色带(国产色带5元左右,原装的贵 买max线号机目的就是为了用国产色带) 或者买个370二手的,打印头和橡胶压轮完好的中文机器500-800  如果打印的多不要买其它的,机器便宜色带贵。打印的少找人代打也可以,但不方便。项目差这几百块?

网友:
色带5元,贴纸3元 号码管一卷十几元 还有一个办法,柜子直接外包

网友:
就硕方tp60 就的比较广,号码管和贴纸都能打印

网友:
我用的丽标

网友C:
以前买过硕方,现在买MAX
硕方是耗材贵(色带带芯片,原装芯片太贵,代用色带没买好,打印都打不了),切刀不给力(切贴纸基本完蛋,贴纸成本也高),不切贴纸,打印量不大,找好代用耗材,还能凑合凑合
后面买MAX,LM-550A,色带无芯片,换一下圈圈就好,贴纸也不用连壳买,买圈圈回来就好,关键是耐操,虽然也就买了1年多

总结
量少用硕方(机子便宜,耗材贵,贴纸打印不稳定)
量大用MAX(机子贵,耗材便宜,贴纸打印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买过硕方,现在买MAX
硕方是耗材贵(色带带芯片,原装芯片太贵,代用色带没买好,打印都打不了),切刀 ...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MAX就是有点贵,以前我们买的L-MAX,一千的机器,色带70多还常常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