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群晖的推荐安装Note Station记事本套件

楼主(2020-10-24):
除了常用的记事本功能外,还可以在浏览器里面装插件(Synology Web Clipper),实现抓取网页内容,保存存到群晖的功能,类似QQ收藏,有道有笔记的功能,不过这个是保存在自己的群晖本地的。

我演示一个网页

http://www.ptyqm.com/25115.html

打开网页后,点击插件,选择只抓取正文(只会抓取正文,可以包含图片)

可以预览内容,并可以修改编辑内容,没问题后,点保存,然后就会保存到群晖中了。

打开windows客户端,可以看到刚刚保存的内容。

当然在手机端,也一样可以。

这个是手机外接显示器大屏时的效果。

手机上的效果

网友A:
我的黑群又增值了

网友B:
Synology Web Clipper这个在浏览器里面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nology Web Clipper这个在浏览器里面搜不到?

装好这个套件,它会提示你到哪里下载,或者自己到chrome应用商店里面搜索,当然只要是chrome内核的浏览器都能装,甚至坚果手机TNT里面的浏览器都能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好这个套件,它会提示你到哪里下载,或者自己到chrome应用商店里面搜索,当然只要是chrome内核的浏览器 ...

这两个方法都尝试了,没有啊。
找不到官方的下载渠道。。

网友C:
这个我一直用的象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方法都尝试了,没有啊。
找不到官方的下载渠道。。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category/extensions?hl=zh-CN

网友:
+1024  群晖的我也试过,不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一直用的象印

是的,有很多,QQ收藏我也用过很多年。但是最大的区别就是,数据是保存在自己硬盘上,还是别人服务器上。

楼主:
这个ssh客户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黑群又增值了

黑群不支持quick connect?

网友:
可以试试wiz,感觉更棒,5个用户,够用了。另外joplin也不错,只不过功能少点

网友D:
如果没有公网IP的话,这个Note station几乎就没啥用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公网IP的话,这个Note station几乎就没啥用途了

quick connect 了解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quick connect 了解一下。

qc这感人的速度也没多大意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qc这感人的速度也没多大意义吧

你宽带上行多少?我这就算看视频都没多大压力,刚刚用手机试了,在外面下载家里面群晖上面的文件,速度在2-5M字节。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宽带上行多少?我这就算看视频都没多大压力,刚刚用手机试了,在外面下载家里面群晖上面的文件,速度在 ...

我用过zerotier做内网穿透,好的时候速度可以达到2M,但是用qc,速度能有个200k就谢天谢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qc这感人的速度也没多大意义吧

中国地区qc已经被要求迁移至国内,你懂的。
好处是,速度上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zerotier做内网穿透,好的时候速度可以达到2M,但是用qc,速度能有个200k就谢天谢地了 ...

登陆一下群晖的账号管理(最近你也应该收到了通知邮件),群晖已经要求更新账号信息,国内用户账号归于国内服务器。
我试了,速度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登陆一下群晖的账号管理(最近你也应该收到了通知邮件),群晖已经要求更新账号信息,国内用户账号归于国 ...

这个可以试下qc的速度现在咋样了,另外用qc上传文件到NAS的话无法上传文件夹,也没办法映射端口,比如SVN这些就没法远程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方法都尝试了,没有啊。
找不到官方的下载渠道。。

https://www.synology.cn/zh-cn/support/download/DS216#addons   群晖官网上"扩充套件"里面有下载

网友:
一直用为知笔记,好多年了,存的多,看的少。

网友(2020-12-01):
没有公网IP,搞个云服务器做内网穿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