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输出gerber时候,Top Pad Master和Bottom Pad Master是不是可以不选?

楼主(2020-10-25):
感觉没啥用,要开窗的地方,在Top Solder 和Bottom Solder 都已经决定了。

这两个在嘉立创CAM处理的时候,是不是被自动忽略的?

如果没用的话,我下次就不勾选了。

网友A:
那个版本的AD,老的好像没有这个层?只要板框,l o solder这些层就行,当然还有钻孔!应该有教程的在本分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版本的AD,老的好像没有这个层?只要板框,l o solder这些层就行,当然还有钻孔!应该有教程的在本分坛 ...

我特意翻了一下,从AD6.9 AD09 AD10 开始,到后面所有的版本,都有这个层!

网友B:
我都是选USE ON
没有用到的自动不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选USE ON
没有用到的自动不勾

你用Used ON 这两个也会被选上的。

我是觉得没用,想问问JLC官方,有没有用到这两层。

网友:
一直都出,但不确定是否有用,似乎GTP和GPT有些不同,还是都选上吧,也不费啥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特意翻了一下,从AD6.9 AD09 AD10 开始,到后面所有的版本,都有这个层!

都没注意过这两个层。在PCB layout中按“L”都没有看到过这两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没注意过这两个层。在PCB layout中按“L”都没有看到过这两层。

输出gerber的时候才有,这个只是焊盘层,我觉得做PCB打样时候没用。

网友:
没啥用,不需要勾选

网友:
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0171.html
输出Gerber文件步骤!

https://www.sz-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57.html
技术指导:如何设置PCB各软件过孔盖油

Top Solder 和Bottom Solder   这两个阻焊层要帮转出,很重要,一定要。

钢网层不用转出,不理会,做板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