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蚊子飞进去3D打印的紫外线固化机,你猜它的命运如何?

楼主(2020-10-25):
刚才盖上盖子,准备打开紫外线固化功能,发现飞入了一只蚊子。

我很好奇,当我开着紫外线的时候,这蚊子的命运会是什么?

请大家先投票,然后才看后面我公布的结果。以免影响投票结果。已经看了我公布答案的请千万不要再投票。谢谢!

单选投票, 共有 446 人参与投票
8.30% (37)
4.26% (19)
10.99% (49)
76.46% (341)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以前忘带护目镜近距离看了UVC灯管几秒才反应过来,后来眼睛痛得不行第二天才基本恢复,
蚊子估计扛不住吧

网友:
头最后,也许蚊子不需要感受紫外线,紫外线的热效应也低。

网友:
会变成蚊盲。

网友:
你们太小看蚊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忘带护目镜近距离看了UVC灯管几秒才反应过来,后来眼睛痛得不行第二天才基本恢复,
蚊子估计扛不住吧 ...

uvc一张纸,一个眼镜就能挡住,蚊子3分钟死不了

网友:
会变异,出来一个蚊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uvc一张纸,一个眼镜就能挡住,蚊子3分钟死不了

看清楚:楼主位是蚊子直接暴露在紫外线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清楚:楼主位是蚊子直接暴露在紫外线下。

在20W高臭氧UVC消毒灯下的消毒柜里,不会死的。没那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20W高臭氧UVC消毒灯下的消毒柜里,不会死的。没那么快。

确实。普通生物对紫外耐受力很强,像人的致癌剂量非常大。只有那些单细胞(细菌病毒之类)以及简单多细胞生物(螨虫)才可能受到比较大的影响,然而这点功率还不如一个加热器造成的影响大。

网友C:
我选没事。光固化打完的东西放正午太阳下晒的效果比固化机还要好,说明太阳光的紫外线比固化机更强烈,难道蚊子晒晒太阳就会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选没事。光固化打完的东西放正午太阳下晒的效果比固化机还要好,说明太阳光的紫外线比固化机更强烈,难道 ...

好,我公布答案: 我开着紫外线,看到之前还在保护罩里面飞的蚊子,马上掉下来,马上一动不动死掉了。

这个过程我估计只是1到2秒之间。

这个结果让我震惊。

看机器参数,功率并不大。但有这种杀伤力完全出乎我的意外。

我想起另外一个细节: 抽壳(空心)打印,里面经常困着一些液体树脂。正常里面的液体树脂非常难干。

我将它靠近LED发关灯约2cm位置,开2分钟,里面的树脂液体旧凝固了!  (抽壳的厚度是1.2mm,蓝色透明刚性树脂)。

楼主:
楼上的结果,让我突然想到,是否可以制作一个强烈杀蚊器:

放到没有人的房间,遥控开机几秒,杀死里面的所有蚊子。

当然功率要足够大。当然要评估家电家具的加速老化问题。

但这么大杀伤力的东西,我不敢做,怕害人。

提醒想做的坛友:千万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做成商品卖给人,肯定会出意外的,肯定要坐牢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我公布答案: 我开着紫外线,看到之前还在保护罩里面飞的蚊子,马上掉下来,马上一动不动死掉了。

有这么恐怖?有点不敢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恐怖?有点不敢相信

我亲眼看到的,你还不相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结果,让我突然想到,是否可以制作一个强烈杀蚊器:

放到没有人的房间,遥控开机几秒,杀死里面的所 ...

如果这么猛的话,整个屋子都按这样的功率/面积来,那可能就是碘镓灯了,估计屋里很多物品无法承受这样的紫外线,会超高速老化报废

网友D:
如果这么强,把紫外线围起来就行了。
比如养猪场的苍蝇非常多,用圆桶把苍蝇吸引进去,隔几分钟放一下紫外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这么强,把紫外线围起来就行了。
比如养猪场的苍蝇非常多,用圆桶把苍蝇吸引进去,隔几分钟放一下紫外 ...

对猪的损害估计也很大。要提前赶走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死的?

我是固化6分钟。

固化完,机器只是稍升高几度温度。这个温度不可能可以热死蚊子 ,也不可能这么迅速杀死蚊子

网友:
着么恐怖啊。。。。。。。。。。我以为不会死

网友F:
臭氧除臭机,15平米的房间1小时输出臭氧。不知道能不能杀死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臭氧除臭机,15平米的房间1小时输出臭氧。不知道能不能杀死蚊子?

估计不行。

不建议你这样做,房间打开,肯定很长时间无法进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如果这么强,把紫外线围起来就行了。
比如养猪场的苍蝇非常多,用圆桶把苍蝇吸引进去,隔几分钟放一下紫外 ...

吸引到一起,照射几秒。感觉这样比直接全屋照射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猪的损害估计也很大。要提前赶走猪。

把苍蝇引进桶里,桶挂墙上,只对桶内放紫外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吸引到一起,照射几秒。感觉这样比直接全屋照射好些。

吸引到一个箱子里,关箱子,防紫外线3秒。

然后开箱子。

网友:
不能理解,居然这么快就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不行。

不建议你这样做,房间打开,肯定很长时间无法进人。

看网络得来的知识:臭氧会自动分解。温度越高,分解速度越快。
所以我房间关门闷3个小时。
3小时后打开,还是有味道。只是很轻了。开窗户通风一会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杀死房间的很多细菌病毒了。
如果能把蚊子苍蝇蟑螂等驱赶的话,就非常好了。

网友:
这难道就是蚊子不在强烈太阳下出来的原因?

网友:
这么厉害,那种专门用的紫外线消毒光管,象光管一样,用来灭蚊就很好了,功率不够就开久点就行了吧,但很多地方装有这种东西的,好象没听过有灭蚊效果。

网友H:
会不会是感光树脂散发出来的有毒气体熏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会不会是感光树脂散发出来的有毒气体熏死了?

不可能3秒内死亡的。

另外已经酒精清洗干净,没什么味道的了。

楼主: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生活百科
目标分论坛:3D打印

网友I:
应当别的原因,我以前拿固化uv的5W手电筒照过蚊子,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会不会是醉了

网友J:
这种防紫外光的罩,应该是可吸收紫外光或者反射紫外光。照射时外壳没发热就应该是反射型的。猜测是外壳来回反射紫外光,导致内部紫外光“浓度”瞬间变高,相当于一瞬间N多次照射,就挂了。

网友:
楼主的打印机紫外线波段是405~365nm,
消毒用的紫外线波段是250-270nm,
对蚊子的灭杀效果不一样。

网友:
和紫外线消毒灯差不多嘛,之前看过别人做的紫外线灯的测评,距离远一点效果就不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当别的原因,我以前拿固化uv的5W手电筒照过蚊子,一点事都没有.

我估计这个固化机的紫外线可能特别“纯净”,因为固化效果也是非常惊人。

估计太阳下暴晒一星期,我的固化机2分钟就可以了。(上面空心壳里装有树脂液体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防紫外光的罩,应该是可吸收紫外光或者反射紫外光。照射时外壳没发热就应该是反射型的。猜测是外壳来回 ...

这个罩据说是99.99%隔离紫外线的

网友K:
电视上提到有个边防哨所 蚊子超多   一巴掌可以打死几十个的  用紫外线处理下 不是超高效吗(前提做好使用人员的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视上提到有个边防哨所 蚊子超多   一巴掌可以打死几十个的  用紫外线处理下 不是超高效吗(前提做好使用 ...

我有个灭蚊思路: 将2米外的蚊子吸进去,需要多大的吸力?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1756

网友L:
应该没有效果的,我刚刚毕业那会儿是做UV365老化设备的。那时候经常用那个紫外线灯的,没有灭蚊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应该没有效果的,我刚刚毕业那会儿是做UV365老化设备的。那时候经常用那个紫外线灯的,没有灭蚊效果的 ...

请解释我亲眼看见的 :)

网友M:
引用 楼主:
请解释我亲眼看见的 :)

我觉得一个蚊子不能说明问题,建议多搞几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一个蚊子不能说明问题,建议多搞几个试试

这个任务就交给有这个型号点坛友了。

我只是抛砖引玉,说出我看到的给大家一个启发

网友:
我选的也是不会死
看来蚊子还需要继续进化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亲眼看到的,你还不相信?

会不会是熏死的 只开紫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N:
会不会是熏死的 只开紫外试试?

熏死没这么快的。而且味道并不大。

网友:
是不是机器开动起来吓死的?

网友O:
或者是本来有心脏病什么的一只老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或者是本来有心脏病什么的一只老蚊子

你见过蚊子在你面前突然死掉吗?

谁见过?

网友:
发现大部分人都高估了蚊子的能力

网友P:
引用 楼主:
楼上的结果,让我突然想到,是否可以制作一个强烈杀蚊器:

放到没有人的房间,遥控开机几秒,杀死里面的所 ...

新闻经常报道办公室、教室误把紫外线消毒灯当日光灯,或忘记关掉,各种大人、小孩被烧灼,眼睛受伤的时间。不然按照这个效果,室内拿来杀蚊估计比蚊香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新闻经常报道办公室、教室误把紫外线消毒灯当日光灯,或忘记关掉,各种大人、小孩被烧灼,眼睛受伤的时间 ...

你可能想象不到,我的固化器累额度紫外线灯强度,可能是教室日光灯形状的紫外线灯1万倍。

网友:
发生变异,然后科幻片开始

网友:
以为不会死。。。

网友:
10多天之前的事儿了,有同款机器的网友没有做实验重复验证一下的么?
是不是因为现在蚊子不好找了?
我这儿没机器,蚊子就更没有了。天气太冷了。

网友(2021-03-13):
众所周知,吸血鬼怕阳光!
。。说点正经的,紫外线对有机物有普遍的伤害,特定波长的紫外线对核酸的破坏能力强,所以用来消灭病毒、细菌。但是紫外线穿透能力极差,并不可靠,在我们医药行业只作为辅助的消毒方式。

网友:
太吓人了吧,1-2秒。。

网友:
那这辐射有点猛啊

网友(2021-08-08):
引用 楼主:
熏死没这么快的。而且味道并不大。

氯氰菊酯类杀虫剂也没有味道(有一些人为添加的味道),对哺乳动物毒性也不强(微毒,部分品种对大鼠实验经口LD50和食盐差不多,甚至比食盐高),但是灭蚊几乎是瞬间的,所以没有味道不代表无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