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多LED驱动芯片 (25Khz或更快闪烁速度,静态驱动,移位寄存器式最好)

楼主(2020-10-25):
求推荐个LED驱动芯片。

需要PWM调节亮度。需要25Khz或更快闪烁速度,以避免在相机上产生闪烁。
不需要扫描,一个脚接一个LED。
最好是移位寄存器式,方便通信和布线。
最好自带恒流。
通道数8个到24个都可以。

相比起价格,好买更重要,大厂产品最好。

拜求推荐。

网友:
74hc595...

网友A:
MBI5020驱动16个,恒流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I5020驱动16个,恒流可调

谢谢,忘了提需要调光了。

网友B:
ISSI的IS31FL3236A,36路,I2C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ISSI的IS31FL3236A,36路,I2C接口

谢谢,这个好。通道多了一些,频率也略低(22K)
某商城有售。还是很不错的。如果找不到更合适的就它了。

网友C:
MBI5153,ICND2153,UCS1912. 就看你喜欢怎样写程序

网友:
哦,价格不重要就当我没说

网友:
  MBI5020的输入电压范围值为3.3V至5V,提供16个电流源,可以在每个输出级提供3-45mA定电流量以驱动L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MBI5153,ICND2153,UCS1912. 就看你喜欢怎样写程序

谢谢,我看到前两个都是给点阵扫描用的。那我想不扫描应该也可以用?就是灰度位数太多,频率上不去。8位灰度就最好。

网友D:
sm16106,比起mbi502x系列更便宜,时钟可以到几十兆,可以用pwm控制oe脚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16106,比起mbi502x系列更便宜,时钟可以到几十兆,可以用pwm控制oe脚调光

谢谢,这款看来也是16位PWM,刷新率上不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款看来也是16位PWM,刷新率上不去。

时钟几十兆还不够你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钟几十兆还不够你折腾?

就算30M时钟,除完63356,就剩458了。差太多。8位灰度就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算30M时钟,除完63356,就剩458了。差太多。8位灰度就没问题。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除65535是什么意思?时钟30MHz,16位,那么每位刷新的速度可以达到30M/16差不多2MHz,还不够用?25K的刷新速率时钟只需要400KHz就够了,而且不刷新显示内容的时候就是静态驱动不会闪烁的,控制亮度的OE脚几十ns的延迟,OE脚都能有几MHz的时钟去调节亮度,这些恒流芯片广泛用于室外全彩屏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除65535是什么意思?时钟30MHz,16位,那么每位刷新的速度可以达到30M/16差不多2MHz ...

确实是我看错了,我以为这个芯片也是自带PWM输出的。市场上主流的芯片都是16位灰度调节,8位的不好找,我只找到TI,NXP各一款。
OE调节亮度就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到前两个都是给点阵扫描用的。那我想不扫描应该也可以用?就是灰度位数太多,频率上不去。8位 ...

这个静态可以用的。16位灰度,只需要你提高主时钟(一般16-20M)和数据就可以,频率到4k可以的; 价格ICN 几毛钱,很便宜啊